关于工作中项目交接(软件)的疑问,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导指导

楼主:
大家好,本人是做逆变器行业的,主要工作是DSP开发,入行不到一年。

最近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身边没有人可以咨询,特来向网上的前辈咨询。

上面虽然说我的工作是DSP开发,但目前还是没有独立开发能力的。

当时老板这边也是缺人,才招我进来培养的。

一开始还花了点时间学习DSP。

最近一个项目从我上级那移交到我手上了,但是移交给我的只有代码,没有代码的设计文档和流程图之类的文档。

整个系统比较复杂,工作模式也比较多,我看了代码中有很多条件判断的地方,比如一个if下有好几个条件的判断

我觉得这些模式肯定是先写好设计文档再写代码的。

那现在这样不是让我看代码然后反推出整个系统的设计模式?

所以我想问问相关行业(光伏,逆变器,电源等行业的DSP开发)的前辈:

你们在移交项目或者被移交项目的时候 除了代码以外还有哪些文档呢?

我上级移交给我的内容是不是少了?

如果是,我有一个猜测:因为对整个系统而言,设计工作模式才是比较关键,代码只是去实现它,而我的上级只移交代码给我,是不是一种技术封锁,怕别人学会??

还希望前辈们能给出一些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有的公司根本就没啥文档。

网友A:
公司技术管理问题,大小公司都存在

目前的状况是,楼主尽快熟悉逆变器的DSP软件控制软件流程

尽快熟悉要干的,对“上级那移交”代码有问题疑问,尽快设法联系咨询

网友B:
先熟悉代码,然后根据需求在着重看需要更改的部分代码,不会让你全部重新改吧。

网友C:
代码之外的文档有没有,有哪些,不同企业差别巨大。不管有没有,你应该先主动去了解,有就申请要一份,没有就硬看代码,不要轻易下结论说什么“技术封锁”。真封锁,要你作甚?至于同事,同事可没有义务教你,你掏学费了么?所以,你的态度和做法才是关键。少抱怨,多用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熟悉代码,然后根据需求在着重看需要更改的部分代码,不会让你全部重新改吧。

是不会全部重新改,改功能的话一般就是改控制相关的.c文件。但是要能修改的话肯定得先完全搞清楚一开始怎么设计的吧,不然后面改功能出bug都不知道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技术管理问题,大小公司都存在 目前的状况是,楼主尽快熟悉逆变器的DSP软件控制软件流程 尽快熟 ...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代码之外的文档有没有,有哪些,不同企业差别巨大。不管有没有,你应该先主动去了解,有就申请要一份,没有 ...

之前已经移交过给我一个比较小的项目,在看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咨询过他有没有相关文档,他说是从别的项目修改的,没有文档。

然后要我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项目的软件流程图画好,设计文档(关键控制算法)整理,以及一些小bug修复。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关键控制算法这块,不可能是没有设计过的,哪能自己脑子里想想就把代码写出来呢。

但是上级就说没有文档,硬看代码也不是不行,只是时间必然会加长很多,但是一边又要求KPI。

这次这个新项目的移交也是这样,就只有一份代码(注释写的也不行),却要让我根据这个代码来写设计文档等之类的。

至于您说的 “同事没有义务教我” ,我是认同的。

我是质疑 他在写代码时是有过设计文档的,但是移交给我的时候不给我这个文档,我去问了也跟我说没有(故意),虽然他不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代码我就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想问问前辈们在此问题上相关的经验,难道都是硬看代码过来的么?

网友E:
要你写设计文档感觉就太那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你写设计文档感觉就太那个了。

就目前工作下来,我感觉是先有设计文档流程图之类的文件,然后再根据这些去写代码的。

现在相当于把代码给我,要我反推这些东西。

之前那个小项目的控制算法啊也不是很复杂,但是我从代码反推那个确实花了好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目前工作下来,我感觉是先有设计文档流程图之类的文件,然后再根据这些去写代码的。 现在相当于把代 ...

既然要你去写,按道理原来也应该写过的。

你们的领导不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已经移交过给我一个比较小的项目,在看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咨询过他有没有相关文档,他说是从别的项 ...

在国内的多数企业,是的,可以说是“多数”,根本就没有严格的技术文档管理,因为多数国人觉得没有必要。我多年前曾写过一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5667-1-1.html,阅读者、赞同者很多,还被转到其它网站去,同样是都说应该,但几人去做了?至今我未见一例,这么多年了,哪怕是一例!

你质疑有,其实大概率根本就没有,否则也不会让你来整理了。如果有,但故意不给你,那是大好事,说明该公司管理正规。前面说了,国内多数企业都不正规,根本就没什么文档管理。如果有,那当然就是很好的事,你该庆幸来对了地方,你要做的只是取得信任。

不过,就现状而言,大概率根本没有,而你也想得太多、太偏,想法也是很典型的萌新思维,这也是需要大幅整改的。建议你在本站搜搜我多年前写的关于职场方面给新人的一些建议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国内的多数企业,是的,可以说是“多数”,根本就没有严格的技术文档管理,因为多数国人觉得 ...

谢前辈指导

网友F:
很惭愧,我一般也不怎么写文档和流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惭愧,我一般也不怎么写文档和流程图

那您如果有项目要交接给新人(无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验不超过1年的),该怎么交接呢。

毕竟写程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大多数人的注释写的都是不好的。

硬读代码是一件很痛苦而且效率不高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您如果有项目要交接给新人(无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验不超过1年的),该怎么交接呢。 毕竟写程序每个 ...

因为我们的项目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经常会根据甲方的需求有所变动

产品是有说明书,代码尽量要求规范,比如函数,变量名使用英文,

有交接给过新人,讲解下基本框架后,问题不是太大

也接过别人的代码,只要代码规范,可读性就不会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您如果有项目要交接给新人(无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验不超过1年的),该怎么交接呢。 毕竟写程序每个 ...

你遇到的就是绝大多数国内企业的情况,就这么交接,简单而直接,给你源代码已经算是一步到位的信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因为我们的项目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经常会根据甲方的需求有所变动 产品是有说明书,代码尽量要求 ...

好吧,可能是我太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吧,可能是我太菜了

我们的项目相比DSP简单多了,不过国内氛围就是这样,能要求代码规范点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项目相比DSP简单多了,不过国内氛围就是这样,能要求代码规范点就不错了

关键是 我是看到我上级有在用visio画图,工作模式切换,程序逻辑,这个肯定是设计过的。

现在只把代码交给我,要硬看代码把这些工作模式,程序逻辑推出来,我怎么想怎么不合理。

但是我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