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气逃逸问题

楼主:
氢能源电池比较头痛的问题之一就是氢气的逃逸。氢气因为分子小,压力大时很容易逃逸。钢瓶的容量受限。那么是不是氢的同位素氘的逃逸是不是要不氢好呢。这样只要过程中不排出,是不是可以循环利用呢

网友:
氘比氕贵得多,这个就别想了。

网友:
“这样只要过程中不排出,是不是可以循环利用呢”

不可能循环利用。

网友:
氘的原子量跟氦差不多,直径也差不多,因此热运动速度相近,难道氦就不容易满屋漏了?

我曾经想过用高热导率的氢和氦来充入密封的电源盒子内部空间进行“加密”,拆开后再组装回去即不能跑满功率。然后我了解到泄漏无法解决,果断中止。

储氢,应该研究金属氢和储氢金属

网友A:
金属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物质的存在,据说有人用金刚石做出过来过,但是刚要测试金刚石就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物质的存在,据说有人用金刚石做出过来过,但是刚要测试金刚石就碎了。

隔壁家有个很牛逼的人,专门三个月攻克一个类似的研究,石魔希,突破金属热膨涨的1个丝精度的3米3D金属打印机,集成电路打印,数不胜数,搞了一大把专利,你找他合作试试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