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氧仪】拆解 第五篇 产品拆解

楼主:
终于可以拆解了。直接上图。

打开电池盖,可以看见有点胶的地方,稍后进行介绍。

电源的连线,2节电池串联,接头处加了热缩管,工艺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类似于遮丑盖一样,因为加工的时候线有预留一定长度,等焊接没问题了,将线塞进这个空间里,得有一个盖子遮住。就是这个盖子。

盖子去掉后,可以看见里面的线头。

小附件,两个黑胶状的东西是包裹手指用的, 类似硅胶,有弹性,

拆掉手指垫后里面的情形。可以直接看见传感器的反射部分。

选择180°的样子。

里面有两个弹簧,点胶的地方就是为了固定弹簧脚的。

用镊子翘掉弹簧脚,拆开卡扣,上下分离,但是还有传感器连线,为了保证复原能用,此连线不动。

打开上盖,有3个卡扣,还有就是按键帽。

小附件的全家福。

板子正面,0.96英寸的LED显示屏,显示屏下面有双面胶固定,上面有板子的序列号等等。

来张全家福。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板子背面,有3个芯片。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

接口图。

背面连线图

全家福

好在复原后还可以用,真是不容易啊!唯一的遗憾就是看不出来传感器的具体型号。相信也采用的是大厂家的产品。

关于芯片的详细介绍,接下来会进行逐一说明. 敬请期待。

网友A:
终于看到内部了,有时间多拍几个芯片和电路的特写,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内部了,有时间多拍几个芯片和电路的特写,分析一下。

芯片型号还在整理中,有已知型号的,也有未知的,后续会慢慢更新。

网友:
只能说还行,低成本制作。

网友C:
感谢分享,不知道测血氧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不知道测血氧是什么原理

看我的第三篇。

网友D:
不错,居然完全拆解完了,只是后续有2个问题,一是怎样再装起来,很多电子产品的拆解其实难度还是蛮大,二是拆解只是硬件方面,原理的拆解还要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居然完全拆解完了,只是后续有2个问题,一是怎样再装起来,很多电子产品的拆解其实难度还是蛮大,二 ...

已经装起来了,还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还在整理中,有已知型号的,也有未知的,后续会慢慢更新。

请问芯片型号有更新么   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芯片型号有更新么   持续关注中~

先了解芯片功能,主芯片用的是新塘的MCU

网友:
大神可以公布其他物料型号

网友:
感觉也不是很难

网友F:
哈哈哈,我本来想要不要买一个,看楼主拆完,好像做一个也不是特别难

网友:
哈哈,动手能力果真是超强,这都被你拆开了,看起阿来做工不错,前些天可是硬通货~,看板子线路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我本来想要不要买一个,看楼主拆完,好像做一个也不是特别难

“哈哈哈,我本来想要不要买一个,看楼主拆完,好像做一个也不是特别难”:

硬件估计做出来不太难,关键是软件和计算方法!

然后是要有标准的仪器校验校准!

直接用于人体的产品做好不要有误差!

网友:
长得很像我们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