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浅谈Microchip的FPGA产品与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

楼主:
直播主题: 浅谈Microchip的FPGA产品与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
内容简介:
随着计算负荷转移到边缘设备,相比同类中密度FPGA,Microchip的FPGA产品的总功耗低30-50%,其中静态功耗降低5-10倍,因而成为一系列新兴计算密集型边缘设备(包括那些部署在散热和功耗受限环境下的设备)的理想之选。
Microchip的FPGA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涵盖视频、图像和机器学习IP及工具整个生态链,有助于快速开发出工业、医疗保健、广播、汽车、航空航天和安防等市场上普遍要求的性能佳、功耗低、封装小巧的各类设计。
直播讲师: 徐才
直播FAQ摘录:
1、一般的供电电路电流在多少安量级
A:1 到6A
2、都支持几种电平
A:1.2V ~3.3V LVCMOS , 也支持各种差分信号。
3、普通单端io,速率最高可以到多少mhz
A:1.6Gbps
4、MIPI显示接口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分辨率?能和HDMI实现双屏异显功能吗?
A:1080p
5、是否支持以太网通讯,最高通讯速率是多少
A:10G Ethernet
6、Microchip的FPGA封装都是BGA 之类的,最小尺寸是多少?
A:11*11
7、芯片内有多少个DSP的单元
A:1146个DSP
8、FPGA SOC 是可定制内核吗?
A:1个E51和4个U54可以灵活配置
9、FPGA Serdes 接口有什么作用了?Microchip的FPGA最多支持多少个Serdes 接口?
A:24路,支持PCIE,以太网,JESD204B等
10、Polarfire SOC 最先出多少逻辑的工程样片?预计何时出?
A:250K , 三季度
11、Microchip FPGA有PCIE吗
A:2个PCIe X4 Gen2
12、Microchip的FPGA产品主频最大多少?
A:300MHz
13、Microchip的FPGA片子内存最大是??
A:32 MbRAM
14、Microchip的FPGA 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A:-40 ~105 度, SEU 免疫
15、Microchip做成的FPGA产品的工业温度是多少?
A:-40到100,标准的I档要求 :)
16、作为机器视觉的识别率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4K2K
17、HDMI IP内核支持的分辨率是多少
A:4K2K
18、输出图像像素最大最小多少
A:4K2K
19、目前的FPGA最多支持多少个IO接口?
A:500多个
20、Microchip的FPGA产品内置flash的存储空间有多大?
A:512kB
21、应用在5G的FPGA有哪几种类型?
A:5G 的FPGA可以用 Smartfustion2/IGLOO2 , Polarfire FPGA, Polarfire FPGA SOC
22、目前Microchip的FPGA封装已经有在哪些领域开始应用了?
A:5G, 视频,医疗 等领域
23、产品的订购周期多久
A:8 weeks
24、市面上不多见microchip的fpga啊,主要应用在什么领域?
A:Actel FPGA --Microsemi FPGA ---Microchip FPGA ; 主要应用工业, 通信, 医疗和航空。
25、深度学习可以对应哪些应用?
A:ADAS 安防 等应用
26、Microchip的FPGA在安全性方面做了那些设计?
A:AES 加密, Flash结构, 无回读, 篡改检测, 上电自检,密码, 编程接口检测与保护。
27、PolarFire FPGA架构采用什么加密方式?
A:AES/SHA等,由cypto协处理器完成部署
28、SEU免疫是在什么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A:alpha或中子冲击
29、如何实现将外部接口和存储器以及FPGA内核本身连在一起?
A:AMBA
30、代理商有那几家?
A:AX WT ARROW 等等
31、深圳代理商都有哪 些家
A:AX WT ARROW 等等
32、IP库收费吗
A:case by case
33、Microchip FPGA有DDR3 IP核提供?
A:DD3 DD4 LPDDR都有
34、篡改检测主要是侦测什么样的破解行为特征呢?
A:DPA
35、FPGA芯片一般都集成了什么东西?ROM?缓存?
A:DSP RAM XCVR MCU
36、Microchip FPGA目前最多IO数量是多少?
A:FCG1152 584个USER IO
37、SEU免疫的原理是什么?
A:Flash j结构, 工艺带来的优势。
38、功耗低于同类产品,主要采用了什么技术?
A:Flash 技术, SERDES 特殊设计
39、Microchip的FPGA与其它品牌的FPGA有什么不同点?
A:flash工艺,其他家都是SRAM工艺
40、各种工作状态的功耗在什么水平?
A:FPGA 功耗依赖于应用和设计实现, 相比于其它FPGA , 我们的功耗可降低30% 以上
41、对比MCU的优势在哪里
A:FPGA 可以实现高性能并行算法和数据处理,有些处理时MCU处理不了的,尤其时性能处理上
42、用FPGA设计的医用呼吸机是否可用软件方便修改而且易用可靠性高?星华问
A:FPGA 可以用在像呼吸机这样的医疗设备上,在可靠性和高性能方面远比CPU处理要强很多
43、6、供电电压范围,低功耗静态电流多大?
A:FPGA 需要多组电源, 最低功耗如IGLOO 可达到4uW
44、Microchip的PolarFire SoC FPGA与RISC-V核如何进行IPC通信?microchip是否己经有相应的IP可供直接应用?
A:FPGA和 RISC-V 通过 AXI 进行通信,通信是硬核不是软核,所以不需要额外的IP
45、采用普通的双面板 PCB做FPGA 抗干扰性会比较差了,是不是按高速信号来走FPGA信号线了?
A:FPGA普通的GPIO不是高速信号,HSIO和XCVR管脚需要重点关注
46、想问一下,目前应用于音视频通信的webrtc(即时通)技术,是否可关联
A:FPGA是现代通信设备的核心处理器件之一,应当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不是能做到单片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47、用FPGA设计的医用呼吸机能否用软件技术修改有易用方便特征?此FPGA技术与芯片设计的呼吸机有什么优势?
A:FPGA主要优势是并行计算和灵活性
48、Microsemi主要生产的产品有哪些?
A:G3 PA3 IGLOO SF/G4 IGLOO2 SF2/G5 PF
49、IO的速度有多大
A:G5 1.6Gbps
50、有多少个全局时钟
A:G5有24个全局时钟
51、关于图像方面的IP是否有图像压缩和旋转的IP?
A:H.264/265
52、Microchip做成的FPGA有没有配套的开发板?
A: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12-dev-kits-boards
53、microchip FPGA开发软件有哪些?
A: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54、开发软件在何处下载?
A: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55、Microchip开发的IDE是哪种,是否有对应的license,是多少钱
A: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 小器件开发License 免费
56、同步时钟采用的是什么结构呢,H树吗,还是别的结构呢
A:H树
57、开发者常用的IAR systems 如何支持PolarFire SOC 的多核调试?MicroChip有没有提供相应的AN来帮助开发者学习使用?
A:IAR可以支持,需要等到我们产品发布
58、Microchip的FPGA用什么调试工具?
A:identify和smartdebug
59、PolarFire SoC具备哪些调试功能?
A:JTAG/UART/JLINK smartdebug identify softconsole
60、Microchip的FPGA的开发环境是MPLAB吗?
A:libero
61、microchip的FPGA使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啊?
A:Libero SoC
62、Microchip FPGA开发的环境是什么?需要lisence?
A:Libero SOC , Softconsole. 小器件提供免费license
63、使用什么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A:Libero SOC ,下载位置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64、使用的是vivado开发工具开发吗?
A:libero SOC .download :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65、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
A:Libero SOC ; download : 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66、Microchip做成的FPGA用什么编程软件
A:Libero SOC 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67、开发环境是什么样的?
A:Libero SOC v12.3 集成开发环境, 你可以免费下载并申请免费license 使用
68、Microchip的FPGA 开发工具有那些,通用的FPGA开发工具可以支持么?
A:Libero SOC/Libero IDE/softconsole
69、微芯的Fpga开发工具是什么?架构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吗?
A:Libero 我们是flash架构FPGA 其他家都是SRAM FPGA
70、Microchip Mi-V 生态系统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亮点,对于最终用户又有什么优势?
A:Libero/softconsole/IP 最大优势是低功耗,指令集精简效率高
71、里面跑的OS是什么
A:Linux或者RTOS
72、PolarFire FPGA集成有哪些硬IP?
A:MACC, SERDES, PCIe, RISCV , PLL/DLL, DDRx PHY...
73、Microchip的FPGA产品开发的编译软件支持哪些?
A:Microchip FPGA 产品开发编辑软件支持Microchip Libero 软件实现综合,仿真,布局布线,调试Debug 等
74、Microchip的FPGA开发环境是自己的吗?
A:Microchip FPGA 的集成开发环境是LIBERO , Libero 集成了综合,前仿真,后仿真,布局布线,和调试工具,其中综合为集成了Synplify,仿真集成了Modelsim, 其他都是Microchip
自己开发的
75、Microchip的FPGA的主要优势是什么,功耗和性能怎样?
A:Microchip FPGA 和竞品来比,具有超低的静态功耗,可以实现同性能的产品开发,同时还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76、Microchip的FPGA产品是成熟产品吗。目前有哪些成功的案列吗
A:Microchip FPGA 已经发展到目前的第五代 G5 Polarfire FPGA,以前的 第三代,第四代都是大量两场的产品,第5代产品也已经量产并在一些客户开始创新的设计
77、Microchip 的FPGA的常用开发环境是什么?是否需要license?是否支持跨平台应用开发?
A:Microchip FPGA开发工具是Libero SOC,如果是SOC型产品,还有SoftConsole软件开发IDE.相应的,提供功能不同的收费license和免费license。“跨平台应用开发”是指什么?
78、Microsem FPGA 相比普通SRAM FPGA功耗如何,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的?
A:Microchip FPGA是Flash-based的,静态功耗是相近工艺节点的SRAM-based FPGA的1/10左右;再配合器件架构针对功耗的优化,低功耗高性能外设IP(如SerDes),Microchip
FPGA在功耗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79、ECCN等级是?
A:Microchip FPGA是分级的, 器件带S的是需要出口许可的; 普通商用的不需要, 其ECCN:3A991.D
80、MicroChip也有FPGA?只记得有单片机而已
A:Microchip 的FPGA 来自 2018年收购的 Microsemi 的FPGA产品, Microsemi 的FPGA在全球占有率排在前三
81、开发工具兼容赛灵斯吗
A:Microchip 的开发工具不兼容 赛灵思的,多谢
82、Microchip的FPGA产品有几个系列,可分别应用于哪些场合?
A:Microchip 发展到现在第5代产品,包括反熔丝,第三代产品,第四代产品以及基于28nm SONOS 的 第5代产品,具体每一代又有一系列产品,具体可以访问MICROSEMI 网站
83、microchip FPGA运行速度,有没有PLL?
A:Microchip 可以支持40G Fabric处理性能,有PLL, 和 DLL, PLL和DLL可以级联
84、FPGA产品造价成本高吗?
A:Microchip 提供成本优势的FPGA产品
85、FPGA 安全是集成专门的加密芯片了,还是就是DPA 功耗检测认证
A:Microchip的FPGA 在数据安全,设计安全,安全硬件三个领域都集成在芯片内部,同时还具有DPA认证
86、Microchip的FPGA产品软件开发采用那个平台?
A:Microchip提供开发工具Libero SOC。更多信息请到网页查阅: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fpga-soc/1637-design-resources
87、Microchip的FPGA产品有军用等级的产品吗?
A:Microchip在航空航天和军用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当然会有军品级产品
88、Microchip是否有提供强大的linux开发环境,如同xlinix的petalinux,对risc-v核进行快速开发?
A:Microhip 会提供 Linux 开发环境来支持 5核 RISC-V 的开发
89、Microsemi公司能介绍下么?
A:Microsemi Corporation,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Nasdaq: MCHP), offers a comprehensive portfolio of semiconductor and system solutions
for communications, defense & security, aerospace and industrial markets. Products include high-performance and radiation-hardened analog mixed-signal integrated
circuits, FPGAs, SoCs and ASICs; power management products; timing and synchronization devices and precise time solutions, setting the world's standard for time; voice
processing devices; RF solutions; discrete components; enterprise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 solutions,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scalable anti-tamper products; Ethernet
solutions; Power-over-Ethernet ICs and midspans; as well as custom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services. Microsemi is headquartered in Aliso Viejo, California.
90、仿真模拟器是独有的还是第三方的
A:Modelsim , VCS!
91、IP软核可以提供到什么级别的?
A:netlist
92、支那些通信协议?
A:PCIE/USXGMII/XAUI等
93、有哪些通信接口,支持哪些通讯速度?
A:PCIE/USXGMII/XAUI等
94、microhip是否有MCU+FPGA的双核芯片?功耗方面如何?
A:PF SOC, 功耗比竞争对手有明显优势
95、microsemi能跑linux系统吗
A:PF SOC可以
96、有对应的开发套件么?
A:PF VIDEO KIT
97、FPGA的最新一代产品今年内可以量产吗。
A:PF已经量产
98、深度学习是不是需要外围传感器的支持?
A:PF支持大多数sensor接口
99、在高速存储ADC数据方面,比如500KX4通道,有没有推荐的FPGA产品,性价比高一点的,引脚数目少一点,谢谢
A:Polarfire
100、Microsemi / Microchip PolarFire的评估套件预计在什么时候会推出?现在是否己经有SDK可以预览了?
A:Polarfire FPGA 已经有评估板,可以参考MSCC官方网站, MSCC的代理商也有些POLARFIRE FPGA 的评估版可以购买
101、Microchip新的封装尺寸可以做到最小的尺寸是多少呢?
A:Polarfire FPGA 最小封装可以做到11x11
102、支持高速口有几个
A:Polarfire FPGA可以支持 最大24个12.7G 高速通信接口,根据封装和规模不同,支持的高速口也不同
103、Microchip的PolarFire SoC FPGA产品与RISC-V是什么关系?
A:Polarfire SOC 集成的处理器内核是5个RISC-V核
104、PolarFire SoC样品将于什么时候推出,个人开发者有没有机会拿到开发板?
A:Polarfire SOC 已经目前在内部测试,预计7月份会有样片,开发板关注我们的官方网页
105、时钟最高可达多少兆?
A:Polarfire 理论上是480Mhz
106、这个是多少nm的,功耗相比其它品牌有没有优势?
A:Polarfire 是28nm 工艺
107、目前量产的情况怎么样?
A:Polarfire 系列已经都可以供货。
108、Microchip FPGA目前高端的有什么系列和型号?
A:Polarfire是我们目前上市的最先进系列,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fpgas/3854-polarfire-fpgas
109、Microchip的FPGA是多少纳米的制程?
A:Polarfire系列是28nm的
110、Microchip FPGA有什么系列的?
A:ProASIC3/IGLOO/SMARTFUSION IGLOO2/SMARTFUSION2 POLARFIRE
111、都支持哪些OS
A:real time OS和LINUX
112、采用什么内核?
A:RISC_V , cortex M3.
113、像risc-v的软核 是否是开源的呢?
A:RISC_V 是指令集开源, 不是内核设计开源。
114、Microchip FPGA在代码安全和保密方面有无设计?
A:Secruity是Microchip FPGA的优势之一,代码安全我们归类到design security,在下面网页有更多信息供参考: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fpga-soc/1738-
security#design-security
115、什么是SEU免疫配置?
A:single event upset
116、带arm处理器吗
A:Smartfusion2集成了CortexM3硬核;Polarfire SOC集成的是RISC-V硬核
117、内核通过什么软件编程,怎么使用?
A:softconsole
118、此款FPGA支持哪几种传输方式
A:SPI和JTAG编程
119、未来有计划推出一些活动,送一些开发板给大家评估吗?
A:trainng或者类似的webinar肯定有的,送开发板比较少见。如果要评估,建议和代理商沟通或者直接联系支持您们的Microchip sales,来协调资源。
120、两个HDMI 2.0是输出吗?
A:TXRX
121、PolarFire SoC支持哪些调试功能,最大支持多少个断点?
A:UART/JTAG/JLINK/SPI 断点支持和使用的IDE工具相关
122、DSP库的手册有吗?
A:UG0680
123、芯片可以支持的工业相机接口有哪几种?USB2.0. USB3.0,千兆以太网,Cameralink(需要采集卡)?
A:USB3.1 CXP 10G ETH
124、在传输速率上有哪些优势?
A:XCVR最大支持12.7G传输速率
125、1、应用领域有哪些,目前市场推广怎么样?? 2、有哪些通信接口,支持哪些现在速度? 3、有无工业摄像头接口,支持分辨率是多少 4、是否支持以太网通讯,最高通讯速率是多少
5、HDMI IP内核支持的分辨率是多少
A:安防、医疗、通信、LoT、人工智能
126、Microchip的FPGA跟同行业FPGA比有什么特点了?
A:安全, 可靠, 低功耗, 单芯片, 不怕掉电。
127、Microchip的FPGA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 是包含那些内容了?Microchip的提供那些方面的资料了?
A:包括器件,不同功能的IP,开发文档,参考设计等。更多的信息可以到下面网页查阅: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technology/3861-imaging
128、US RMII pci等接口是硬核还是软核的
A:比较老的接口用逻辑资源实现的软核
129、开发环境需要哪些部件搭建,应用于汽车行业哪些领域
A:比如ADAS INVERTER
130、医疗体外诊断方面的应用场景案例吗?
A:比如超声 X RAY MRI
131、PolarFire免费提供样片吗?
A:不!
132、如果将产品应用在存储领域,长时间的数据读写会不会导致芯片的性能下降?
A:不会,具体可参考我们官网的可靠性报告
133、低功耗是芯片工艺还是架构实现的?宣传的低功耗是在正常应用下,还是有降低性能
A:不会降低性能,低功耗是工艺和设计同时实现的
134、FPGA方案是不是在价格和设计门槛上都较高?
A:不尽然!关于成本,FPGA方案不一定比别的方案高,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对设计者能力是有更全面的要求,但是我们作为厂家也有不少资源来帮助用户降低设计难度,比如硬件设计
方面提供开发板设计文件给用户作为参考,FPGA逻辑设计方面提供各种功能IP,参考设计和应用方案等
135、应用在电力电子领域是否成本上相较于MCU有更大的优势
A:不能笼统的给出一个结论。即使限制在电力电子领域,在不同的应用场景,FPGA方案和MCU方案也各有优势,不能只比较价格
136、Microchip的FPGA 都是 PolarFire 架构么?跟其它厂家的FPGA比有那些优点了?
A:不是 不同系列不同架构,最大特色 低功耗 安全性 可靠性 瞬时上电
137、Microchip的FPGA 性价比高体现在那些方面了,可以替换 ARM应用场合么?
A:不是替代,而是应用于硬件加速领域
138、最小的封装是多大?
A:不同系列FPGA的最小封装不一样,像IGLOO最小封装3x3,而Polorfire最小封装11x11。请查阅相关文档
139、支持多少serdes接口
A:不同系列不同封装的SERDES接口数量不一样,Polarfire最多支持24个12.7GSerDes
140、供电电源范围多少
A:不同系列内核供电电压不一样,大致范围从1.5v逐渐降低到1v
141、PolarFire SOC 内置的SmartDebug有哪些特点?
A:不需要重新编译就能定位内部信号和内置模块
142、MPLAB支持FPGA仿真下载调试吗?
A:不支持
143、Microsemi的FPGA与xilinx的FPGA有什么区别?能用在5G高速通信基站上吗?
A:采用的工艺不一样, Microsemi的FPGA 是基于FLASH工艺的, Xilinx是基于SRAM工艺的,所以在可靠性,功耗,以及性能上有所不同,可以用在5G上
144、芯片规格书在哪里可以下载
A:参考 MICROSEMI网站https://www.microsemi.com/
145、网络安全性如何保障,用户数据如何加密?
A:参考UG0753
146、贵司 芯片及EDA相关应用图书都有哪些
A:参考官网
147、他的乘法器有什么特点
A:参考手册UG0680
148、Microchip FPGA的IO ESD防护等级是多少?
A:参考我们UG0680
149、跟同类中密度FPGA相比,Microchip的FPGA产品的总功耗低多少?
A:大约30%
150、编程器,仿真器贵吗?
A:大约500RMB
151、新系列的购买是直接跟原厂还是代理商
A:代理商。
152、有带ARM core 的FPGA 可以替代XILINX ZYNQ 系列的吗
A:带 ARM 核心的 是smartfusion2 内核为 CM3 不能代替 ZYNQ, 但是可以用 Polarfire SOC 带5核的 RISC-V可以替代
153、Microchip做成的FPGA产品同别的厂家同价位的FPGA有什么优势?
A:单芯片, 安全,可靠,低功耗
154、Microchip的FPGA产品可以提供硬件设计文档参考吗
A:当然可以,在客户做产品设计时Microchip的技术专家为您审核原理图
155、对于PCB的设计是否需要考虑EMC的问题?
A:当然要考虑!
156、Microchip的FPGA产品有提供小封装,低成本,低功耗的型号吗?
A:当然有 在 Polarfire FPGA 200K LE 规模上可以做到 11X11封装,在 G3代产品最小可以支持 3x3封装,当然规模也会很小,看具体应用
157、相对于赛灵思的fpga,可以替换的系列有吗?
A:当然有,可以替换同等性能和规模的FPGA
158、Microchip的解决方案提供示例参考设计、演示设计和配套文档吗?如何获取?
A:到这儿看看: 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50-libero-soc
159、PolarFire在散热、功率和空间受限的环境中运用具有哪些特点?
A:低功耗 小封装
160、和Xilinx等相比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A:低功耗, 安全和可靠。编程后掉电不需要上电重复编程。
161、Microchip的FPGA相较于其他产品的优势点有哪些?
A:低功耗、安全性、可靠性、瞬时上电
162、与之前几代的FPGA相比,有什么突出优势
A:第5代和之前的FPGA相比在性能上提升4-6倍,在单芯片上提供更多的SRAM资源,更多的 DSP资源,更强的FARIC处理能力,更强的SERDES处理能力
163、产品价格在哪里可以了解到?官网么?
A:电话我们的代理商,Arrow, Avnet, Acromax, Future 。。等
164、小的封装是不是对制造工艺有蛮高的要求,例如现在的7nm技术就是极限了么?
A:封装尺寸和封装工艺相关,您说的7nm是半导体工艺,生产Die使用的工艺,目前量产的芯片最先进工艺是7nm,但更先进的5nm,3nm已在研发中
165、PolarFire器件在工业环境下最低最高温可以达到多少?
A:负四十到一百二十五
166、FPGA方案的优势?
A:高性能,响应快, 可升级!
167、Microchip 的FPGA有提供demo板查看其特性吗?
A:各个系列的FPGA都有多种不同功能的开发板支持用户评估多种器件特性和功能
168、如何确定需要多大的内存?
A:根据应用计算数据吞吐量
169、使用FPGA设计的产品会考虑功耗的问题吗?
A:功耗是所有硬件设计都需要考量的指标,不单单指FPGA
170、FPGA储存器最低电流是多少,封装尺寸参数在嗱可以查询
A:官网
171、Microchip FPGA资料和案例可以去哪里寻找?是否开源?
A:官网https://www.microsemi.com/
172、microchip的fpga的ECCN号是什么?
A:官网查询,具体哪个系列
173、对于习惯了8位MCU开发的技术人员 转到FPGA开发 是不是比较难了?
A:官网有学习资料
174、Microchip 的FPGA产品在散热方面可以提供哪些建议?
A:官网有硬件设计指导
175、外围电路的搭建是否相较于MCU会复杂?
A:官网有硬件设计指导
176、11x11mm封装的芯片应用在哪些领域?智能手表?
A:光模块!工业相机, 机器人等。
177、EMI性能如何?能达到军级以上要求吗?
A:国内主推工业级 商业级
178、Microchip的FPGA 突出的是低功耗么?
A:还有安全,可靠, 单芯片
179、对手是指xilinx Altera吗
A:行业内全球所有FPGA 厂商
180、相较基于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同类产品,PolarFire FPGA的功耗具有哪些优势?
A:和 SRAM工艺的FPGA同类来比,Polarfire FPGA具有超低的静态功耗,一般的SERDES功耗,在12G 的单通道SERDES上可以做到100mW以下
181、Microchip 的FPGA启动时内核电流一般需要多少A?
A:和器件大小有关,建议查阅相应Datasheet
182、对许多非标尺寸的显示屏兼容性怎样
A:和设计相关
183、工业产品采用此FPGA成本会不会过高
A:和谁比?MCU? ASIC? FPGA?
184、FPGA与外部通讯的接口都有哪些
A:很多,比如PCIE/以太网/USB等
185、在处理器卸载这一应用场景中,FPGA具有哪些运用?
A:很多;针对通信,有Smart NIC这样的网络数据包处理加速;对于数据存储,有加解密,压缩解压缩的FPGA加速实现;对于数据处理,有最热的DL inference方面加速。。。。。。
186、Microchip的FPGA 运算能力怎么样了?主要适用于什么场合?
A:机器视觉 通信等市场
187、microchip的FPGA对机器视觉的加速效果如何?
A:机器视觉是我们的重点应用之一, 我们目前在Polarfire FPGA上支持MI/AI, 也有相应的参考设计。
188、Microchip的FPGA比xilinx的便宜吗?供货怎样?有没有被加征关税?
A:价格相当, 但功耗, 可靠和安全性方面更有优势。
189、该FPGA的是否已有成熟的应用产品了,相关例程等是否公开?
A:介绍的都是成熟产品 官网有例程
190、5内核FPGA啥时候推出?有规格书吗?和xilinx的MPSOC类似吗?
A:今年三季度, RISCV 内核
191、PolarFire SoC的架构具备哪些方面可靠性和安全性功能?
A:具备
192、Microchip的FPGA 常规的接口应用有那些了?
A:具体参考我们的官网
193、航空方面的应用案例有哪些呢?是否支持DO254标准的要求呢?
A:具体参考我们的官网
194、平台对硬件处理和软件及算法控制有什么要求?
A:具体可参考我们CDL方案
195、Microchip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产品多不多?
A:具体可靠我们官网,我们产品类别比较丰富
196、最低延迟能到多少
A:具体指哪反面延时?
197、是否提供相应的开发例程或者demo板
A:开发例程可以自己下载www.microsemi.com;demo 板需要购买。
198、Microchip FPGA乘法器数量多吗
A:看器件,Polarfire MPF500中有1480个18x18 MACC。
199、乘法器有多少,有除法器吗
A:看器件,Polarfire MPF500中有1480个18x18 MACC。FPGA中除法操作没有硬IP,一般都是靠Cordec等软IP实现
200、什么是SEU免疫?
A:抗辐射,抗干扰的意思。
201、Microchip的FPGA可提供高数据吞吐量,以满足高分辨率图像和机器学习算法需要吗?
A:可以
202、Polar FPGA是否可以使用Matlab生成的算法,如果能结合matlab,应用应该能更加广泛
A:可以
203、方案中的软件算法上可以提供参考吗
A:可以
204、其能抗太空粒子击穿吗?
A:可以
205、FPGA能与其他MCU进行配合使用吗
A:可以, 不过我们有smartfusion, smartfusion2 , Polarfire SOC 内部已经分别集成了ARM Cortex M3和RISC_V
206、会后可以提供一份fpga的选型手册,方便设计所需?
A:可以,需要通信地址
207、你们都有哪 些IP库
A:可以安装我们软件Libero SOC,点击catelog查看
208、都有哪些软核
A:可以安装我们软件Libero SOC,点击catelog查看
209、视频处理核有哪些?
A:可以参考我们官网IP介绍
210、SEU免疫配置复杂吗?
A:可以参考我们官网关于SEU介绍
211、对AI部署感兴趣,那里可以找到对应的参考资料?
A:可以到MICROSEMI 网站上找到,谢谢
212、这芯片能用在机器视觉上面吗
A:可以的
213、能实现一个视频流分成多屏不同显示吗?
A:可以的,具体需求可以和我们ESE详细沟通
214、算力多少
A:可以根据具体需求灵活定制
215、做网络视频会议系统,有没有比较完整成熟的方案,主要解决延时和清晰的问题
A:可以进一步详聊
216、每个端口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A:可以灵活配置 默认16mA
217、msc的fft ip core的授权贵不贵,信号处理的基础呀?
A:可以申请EVAL LICENSE
218、免费IP多么?开发环境有free-license么
A:可以申请silver license和eval license 免费的
219、视频监控方案,多摄像头如何桥接到芯片,有没有以下桥接芯片推荐?比如Lattice 的Crosslink系列?
A:可以使用我们PF
220、PolarFire FPGA图像支持多大分辨率?
A:可以支持 4K
221、视觉系统的图形清晰与算法有关 但光源照明很 重要,方案能否有摄像头光源照明方面的控制?
A:可以支持这方面的功能扩展,这正好是FPGA平台灵活性的一个体现。具体实施需要看是标准化的要求还是定制化要求,如果是后者,往往要由用户来完成
222、受疫情影响,Microchip 的FPGA供货方面有没有影响?
A:肯定受一定的影响啊。
223、AI怎么部署到FPGA上,有没有专门类似Vivado HLS的工具?
A:类似Vivado HLS这样支持C综合的工具还没有。不过,LiberoSOC支持图形化输入,也可以借助Matlab Simulink完成和信号处理相关的设计,也算是提高了设计的抽象层次吧:)
224、运行速度呢
A:理论Polarfire 速度480Mhz,
225、算力可以灵活配置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优势呢
A:灵活性是FPPGA一大特色
226、对标友商每一个级别的型号都有吗?
A:没有Virtex 级别, 其它都有
227、列表显示不同代次功耗一栏都写的功耗最低,到底是新代次产品功耗低还是早期代次功耗低呢?
A:每一代和友商同等规模产品比较 比如28nm和28nm产品对比
228、PolarFire 架构是 Microchip独有的么?
A:某种意义上说,是的。28你们Flash-based工艺+Fabric架构+12.7G SerDes的结合,
229、目前有支持DDR5的芯片么?
A:目前 Polarfire FPGA不支持 DDR5, 支持 DDR4
230、ASIL等级可以做到多少?能否辅助做到ASIL多少?
A:目前G4支持汽车等级grade1&2
231、Microchip的FPGA 为什么不是22nm工艺制程
A:目前G5是28nm SONOS工艺
232、Microchip FPGA开发环境是否支持opencl?
A:目前不支持
233、PolarFire有没有提供一些LQFP之类的封装供个人爱好者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A:目前都是BGA封装
234、相机摄像的接口支持不支持工业相机 的1394a/1394b接口 ?
A:目前还不支持
235、Microchip FPGA在无线传输上有没有类似pluto一样的套件,供开发者学习使用?
A:目前暂时不提供
236、目前Microchip的FPGA产品出货量最大的是哪款系列?
A:目前主推G4 IGLOO2 SF2/G5 PF
237、这个防篡改的功能是集成在芯片内部还是说要外围代码支持?
A:内部集成!
238、内核是C编程和Veilog怎么兼容?
A:内核通过C编程,fabric部分用RTL
239、友商对比主要是哪些友商啊?
A:能提供FPGA 的就那么几家啊。
240、最近使用FPGA,xlinix适合大型通用项目,其实Cypress的PSOC系列也是一种FPGA,偏向于单项嵌入式任务,microchip的FPGA是偏向哪种呢。
A:偏向ZYNQ ULTRASCALE
241、Microchip FPGA开发板可以哪里找?
A:请到下面网页查询: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sign-resources/1712-dev-kits-boards
242、有OTA的IP库吗
A:请说明您的OTA是指?有好多相关的简写都是OTA
243、智能嵌入式视觉能够透过口罩识别到人吗?
A:取决于CNN算法性能
244、产品功耗有多大?
A:取决于具体系列 mW级的G3 到 W级的G5都有
245、是否也需要外加FLASH
A:取决于具体应用,SPI不是强制的
246、二次开发的难度大么?
A:取决于是否有FPGA应用基础
247、polar FPGA在640*480分辨率的人脸识别的应用上,最大可以达到多少FPS?
A:取决于算法
248、microchip的供货在当前中美这种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
A:取决于芯片产地
249、PolarFire Soc 图像处理是否支持opencv的硬件加速,或者是否有相应的硬件加速IP核 ?
A:全硬件实现!
250、我们用Microchip公司的8位、16位单片机开发了好向个成功的产品。现在准备采用PIC32MX单片机开发高端产品,其中还要采用FPGA,用它来处理高速采样及通讯方面。不知道能不
能满足?
A:如果处理高速采样可以采用 JESD204B 接口, Polarfire 支持 12 G JESD204B, 系统FABRIC 性能在40G ,具体您的产品需要多大性能呢?
251、Microchip FPGA如何申请样品?需要什么资质?
A:如果您公司是Microchip直接支持的客户,请与相关Sales联系,如果不是,可以考虑和我们的代理商Arrow,Acromax,Future,WT等联系(代理商排名没有先后哈:))
252、是不是需要更换MCU的开发工具?
A:如果是FPGA开发不需要MCU开发工具,需要Microchip的集成开发环境LIBERO,如果要开发SOC FPGA,还需要 Softconsole当然如果是ARM的MCU也可以支持第三方工具如KEIL,
253、有没有相应的开发套件可以试用?
A:软件可以网上自由下载并申请免费license
254、微芯现在出货量最大的FPGA芯片是哪一款型号?
A:商业机密
255、目前国内Microchip FPGA FAE在那几个城市?
A:深圳, 上海, 北京
256、RISC-V 生态系统是专门应用于FPGA的开发么?它有那些通用的标准了?
A:是RISC_V 的生态系统, 不是FPGA .主要是指令集已定。
257、Microchip的FPGA产品对于功耗估算有详细的文档或者用软件估算吗?
A:是的
258、在高速信号 大容量的数据处理信号 FPGA 是不是它的专用领域了?
A:是的
259、PolarFire SoC是具有L2内存子系统的SoC FPGA吗?
A:是的
260、针对机器学习的应用场景中,不同的架构性选择是不是会对性能产生影响?
A:是的
261、DDR的IP库免费吗
A:是的
262、Microchip FPGA仿真是否兼容modelsim?
A:是的 支持多家仿真工具包括modelsim
263、是不是早期actel的FPGA?
A:是的!
264、Microsemi FPGA有车规级产品吗
A:是的!
265、物联网行业用得上吗
A:是的,
266、本产品有相关开发参考例程吗?
A:是的, 可以上www.microsemi.com 得到, 现在microsemi 是microchip 的一部分。
267、目前芯片所能支持的PCIE GEN2.0 X4?
A:是的,目前是这样
268、从proasic3到igloo2再到polarfire一直都有在用microsemi的产品,你们后续还会出更高端的产品吗?
A:是的。
269、使用PolarFire可否实现多路万兆以太网?
A:是的。我们SERDES 支持12.7G 速率
270、与传统的嵌入式视觉应用处理器的接口和处理能力来说有哪些优势
A:是和DSP比较吗?一般来看,FPGA在接口的灵活性和带宽方面有很大优势,处理能力各有千秋,各有擅长的地方。
271、你们是收购的
A:收购自MIcrosemi
272、你们公司提供软硬件技术支持么?
A:提供
273、这个板子可以支持几路视频输入
A:提供FMC卡,可以灵活配置子卡
274、芯片是什么级别的,抗干扰怎样
A:提供各种等级
275、开发一个FPGA,主要是想用在人脸识别云端用的,微芯提供技术支持么?
A:提供技术支持的
276、Microchip的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提供配套软件吗?是否收费?
A:提供配套软件的
277、如何实现数据在整个FPGA内部转移?
A:通过AMBA总线
278、Microchip的FPGA已经有在哪些领域应用?开发好上手吗?
A:通信5G,4G, 医疗,视频,AI人工智能,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
279、PolarFire SoC是否支持Linux和实时应用程序?
A:同时支持
280、功耗怎样
A: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比竞争对手产品功耗低30%~50%
281、Microchip做成的FPGA产品在市场中有没有成熟的产品
A:推广的都是成熟产品 主要G3/G4/G5
282、有液晶屏方面的应用吗?
A:完全可以支持
283、Microchip的FPGA是新出的么? Microchip 是主推8位MCU吧?
A:我们产品线很广,MCU8只是其中一部分
284、microchip有没有cpld这一类的产品?
A:我们的G3这一代产品(ProASIC3,IGLOO)有很多就是定位CPLD replacment,G4中IGLOO2也有好几颗逻辑容量在30K LE以下
285、对于图像识别速度怎么样,能否用在运动检测,我最近有个项目,是要求我们在人群中找到特定面孔,并通过多个摄像头进行路线定位,但目前方案上的速度/识别准确率都不能令人满
意
A:我们的IP 目前仅支持目标识别, 还没有面部识别。
286、支持多路ADC吗?精度能到24位?
A:我们的smartfusion系列支持ADC
287、该芯片是否有深度学习的样例?
A:我们的目标识别样例基于tinyyolo
288、Microchip的FPGA产品替代产品多不?
A:我们是业界唯一一家flash FPGA供应商
289、嵌入式FPGA是不是可以被集成在一个机器学习(ML)系统级芯片(SOC)中?
A:我们希望把机器学习引擎集成到我们PF SOC
290、像lattice都有特别小尺寸FPGA,microchip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FPGA出现?
A:我们现在在小容量的FPGA,如IGLOO/IGLOO2中都有特别小尺寸的封装啊
291、什么封装?尺寸多少?
A:我们有多个系列的FPGA产品,每个系列都有大小不同的多种封装,请到相应产品网页查看: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1636-fpga-soc
292、Microchip的FPGA产品目前双方再次智能学习?
A:我们有相关第三方提供部署CNN到MCHP FPGA
293、有应用在电力电子上的方案吗?
A:我们只提供芯片且保证安全性, 可靠性。方案具体是什么?
294、怎么尽快的上手Microchip的FPGA了?
A:下载软件, 做一个简单开发!
295、目前开发环境Libero SOC有没有大的改善?
A:相比上一代,Libero SOC开发环境在易用性,开发效率,布局布线方面有非常大的提升
296、PolarFire 架构可以解释下么?
A:详细可以参考UG0680
297、有消费类产品应用么?
A:消费类也是FPGA的一个应用方向
298、深度学习的IP是否免费提供,要签许可文件吗
A:需要NDA
299、用FPGA设计医疗用呼吸机比目前市场的产品相比在性价比上有什么优势?
A:需要了解目前呼吸机市场的主流方案以及痛点
300、购买microchip的FPGA需要经过审查吗?
A:需要签EUS
301、MCU FGPA 外设,都又相同点,FPGA SOC 主要用在什么场合,比较有优势?
A:需要硬件加速,并行计算、实时性要求较高场合
302、Microchip FPGA有没有20元内的高性价比型号?
A:也有,低密度产品
303、microchip polarFire SOC多核CPU集群是如何实现的,是否有相关的说明文档?
A:一个boot MCU+四个MPU 通过AHB总线桥连接,具体参见官网文档
304、FPGA与单片机有何区别?
A:一个并行处理, 一个串行处理, 一个高速, 一个慢速;
305、目前有哪些行业应用案例?有具体介绍的链接吗?
A:一些初步的介绍可以参考下面网页: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fpga-soc/3855-fpga-applications
306、成都这边有技术支持吗?
A:有
307、有hdmi的rx ; ;tx的ip吗,hdmi 支持4K uhd吗
A:有
308、FPGA有应用在人脸识别领域么?
A:有
309、有视频切割方面的IP吗
A:有
310、多摄 像头的拼接有这个IP吗
A:有
311、Microchip FPGA有serdes吗
A:有 12.7GXCVR
312、Microsemi FPGA有过AEC-Q100认证的产品吗?
A:有 AECQ-100 认真的产品 主要是 第三代和第四代FPGA 和SOC FPGA, 第五代正在做 ACQ-100认证,希望不久就会看到
313、Microchip的FPGA内部集成硬的MCU内核吗?如果有,是什么架构的?
A:有 五个RISCV
314、microchip的FPGA,有带ARM核的型号吗?
A:有, Smartfusion2 是带有 ARM CM3 的 FPGA SOC 产品,欢迎选用
315、microhip的FPGA是否有MCU+FPGA的异构组合?
A:有,目前上市的有Smartfusion和Smartfusion2两代产品,集成的CPU内核是CortexM3;今年年中我们会有集成5个RISC-V核的Polarfire SOC上市
316、Microchip的FPGA 深度学习是否有示例代码?
A:有参考工程
317、FPGA 提供哪些视觉识别上的开发Ip核呢?是否免费开放?
A:有参考工程
318、Microchip的芯片有在AI或者是VR领域应用么?
A:有的
319、Microchip的FPGA 含有DSP功能模块么?
A:有的
320、热成像仪有应用吗
A:有的
321、有PWM的IP吗,做数字电源的应用
A:有的
322、贵司有CPLD芯片吗
A:有的 ProASIC3 IGLOO
323、Microchip 的FPGA外部接口PCB布局有文档吗
A:有的 官网有board design guide
324、你们有FREERTOS的移值吗
A:有的 官网有样例
325、有相关教程么
A:有的, 你可以上www.microsemi.com 网站, 找到感兴趣的FPGA 系列, 在其下就可以看到很多例程, 教程,另外 在安装开发软件后, 在安装位置下也有教程。
326、Microchip的FPGA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是否有适用于汽车电子的方案?
A:有的,汽车电子是Microchip FPGA 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
327、电机的应用FOC有库吗
A:有的,我们有基于G4的完整电机控制方案
328、Microchip的FPGA视觉方案有没有光电拣选机设备的对应方案?
A:有类似解决方案
329、microchip的FPGA有在汽车电子使用吗
A:有使用,有些封装具有汽车级产品,未来会有更多汽车级FPGA产品推出
330、Microchip的FPGA产品提供能免费的ip核使用吗?
A:有许多基本的IP是集成在开发软件Libero SOC中的,没有额外的IP license。而Libero SOC有收费的license和Free license
331、第一次听说你们有FPGA,你们是什 么时候开始有的
A:原来的Actel FPGA
332、FPGA的温升在设计时要不要中点考量?
A:在器件设计已经重点考量
333、具有确定性 L2 内存子系统这个对实际应用有哪些帮助,为什么需要这个确定性?
A:这个是为保证关键任务能及时响应, 并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处理。
334、芯片的功耗有多大
A:这和芯片型号和用户设计相关。但Microchip FPGA与相近尺寸的SRAM型FPGA相比,低功耗是我们的优势
335、Microchip目前有哪些知名的企业有在用?
A:这是商业机密
336、是不是在工厂的机械手臂中有应用到Microchip提供的智能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
A:这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
337、PolarFire方案的GPIO最高支持多大速率的传感器接口?
A:这要看传感器接口使用的IO标准。比较快的像MIPI CSI RX在Polarfire上可以跑到1.5Gbps/lane
338、低功耗是芯片工艺还是架构实现的?宣传的低功耗是在正常应用下,还是有降低性能?
A:正常使用下! 是有结构和工艺带来的低功耗优势。
339、Microchip的FPGA产品支持的摄像头接口是MIPI的吗?支持DVP接口的摄像头吗?
A:支持
340、Microchip的FPGA可支持4K高清图像的处理吗?
A:支持
341、开发过程中是否支持与matlab协同开发?
A:支持
342、是否支持基于模型设计的开发方式?
A:支持
343、是否支持etnercat的开发使用?
A:支持
344、是否支持matlab?
A:支持
345、Microchip FPGA开发环境是否支持.sv文件?
A:支持
346、serdes支持hdmi2.0嘛?有相应的IP么
A:支持 有的
347、支持DDR3吗
A:支持!
348、2.Microchip的FPGA产品支持两个摄像头PIP显示吗?
A:支持,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参考设计并有演示。
349、支持Matlab转换的rtl代码么?
A:支持,相关信息请参考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dev-tools/5540-dsp-design-tools
350、PolarFire FPGA在存储空间方面具有哪些特点?
A:支持DDR4/DD3/LPDDR
351、RISC-V 软CPU有支持免费的RTOS吗?比较FreeRTOS
A:支持FreeRTOS
352、Microchip的FPGA若用外部flash,有什么注意事项?
A:支持MSPI模式外挂SPI flash
353、Microchip PloarFire开发环境在未来是否会直接支持C/C++语言在FPGA的加速功能?
A:支持的
354、是否支持高速通信接口?
A:支持的
355、软件是否支持原理图方式
A:支持的
356、支持远程通讯和修改代码吗
A:支持远程升级。
357、对于长时间运行,全年365天不断电运行芯片支持一直运行么?
A:只要运行环境正常(没有超出datasheet中列出的条件),长期不断电运行当然是可以的啊
358、允许最大有效电流多少
A:指的是哪个power rail?FPGA有很多供电电压
359、视频监控领域芯片所支持的与工业相机接口接口有?比如USB,camelink等?
A:主流协议都支持,比如USB3.1 10GE ETH CXP
360、应用领域有哪些
A:主要是工业,通信,医疗,航空等。
361、视觉解决方案,是人脸识别 那种吗
A:主要是面向 Edge 端的 物体识别,姿势识别,物体分类 等多种应用
362、ECC多是不是意味着校验效果好?
A:主要是数据纠错检错; 意味错纠正, 多位报警。
363、免费开发工具有什么限制
A:主要是限制了支持的器件型号
364、收购的microsemi还是很厉害的,不知以后要往哪个方向整合
A:主要是医疗,工业,通信和航空;特别是对安全, 可靠和低功耗有需求的应用。
365、什么是RISC-V生态系统,可以说明下么?
A:主要是指很多厂家支持, 提供编译器, 调试器,协议栈等。
366、5代逻辑资源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对比Altera和Xilinx有什么异同?
A: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架构,整体功耗只有竞争对手同规模器件一半
367、小客户提供现场支持么
A:主要通过代理商支持
368、microsemi的FPGA的低功耗优势主要是通过硬件物理实现的(比如芯片制程)还是通过硬件软方式(比如间歇工作、独到的运行流程)实现的?谢谢
A:主要通过浮栅工艺实现
369、在存储应用中,做节点加速吗?
A:主要在节点做推理
370、我怎么把IO类型从CLKBUF改成INBUF?
A:综合工具加约束
371、SDI接口支持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A:最高1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