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开箱及部分问题的解决以及提出

楼主:
新手一枚,第一次写测评,如果写的过程中有什么错误的话,还望各位大佬指出。

我是在晚上收到快递的,怀着激动地心情开箱,上图

包装还是很精致的

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了

电池线是没插的哦,记得插上(接口在反面,下张图详细说明)

背面的2pin接口就是电源接口啦,能看到铜线的面朝上,插进去就行了。(官方没给这里的详细说明,是从上对准后插下,而我之前都是用的水平插进去的。。就很烦)

之后的接入电脑。看灯闪就和说明书一样了。下面就说重中之重,app。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华为手机不要用集合贴里发出来的app!华为手机不要用集合贴里发出来的app!华为手机不要用集合贴里发出来的app!

为啥。。因为你下更新包的时候,你就会鬼畜的发现。。。。更新包。。不在了???(我下了10次都是这种情况),然后我安装了官方最新给的4.6.1,固件就能更新了(默认固件版本3.0.8,最新335)

补充一点,一定要升级固件到最新版,不然电量会一直显示0%!

(刚刚说的那里。。还有一个坑就是,软件4.6.1。。。可能在刚安装上的时候,不会提示更新了(2天前刚收到的时候),过1-2天就能收到更新并安装上固件了)

(最后,一定要有耐心。。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会下载失败。。还不带给任何提示的。。只是看到那一半的进度条突然。。没了。。。但,多试几次,总有一次能下成功的)

上图

更新完之后,蓝牙连接就需要密码了(默认123456),更新前和更新后还有个区别是能直接通过USB连接电脑了,以前的话会显示一个未成功连接到电脑。(不过依旧烧不进去程序)

之后说一下,DFU烧写的问题。至于官方给出的固件,我看到有人发了,但是固件版本还是3.0.8,依旧需要更新,是那个文件没错

DFU是一个坑,当我没看官方给的那一小行字的时候。。我一直很迷惑,DFU怎么用,然后。。。要一直按着BOOT按键。。然后长达30分钟的按着的时长就。。ST出来挨打,还能人性一点吗?,手都按出一个印记了。(记住是插入USB前就一直按着,插入USB才能读取到芯片,刷完后,点击leave DFU mode才能松,切记,刷固件的时候一定不能松手)

而且,麻烦ST能看一下这软件使用的最后一步是leave DFU mode,大哥,我直接松手不就好了吗?要这按键干啥。更何况,ST官方想到一点没,如果在刷入的工程中,手不小心松了,咋办?会导致器件损坏吗?我建议的是,按一下进入DFU模式,然后点一下leave DFU mode离开就行了(当然,不排除ST官方是想倒逼消费者买st-link,emmmm。。。。挺有效果的,反正我去买了。。)

总结一下这个的缺点和优点

优点:极大的降低了编程者的编程能力的要求;模块多,更利于学习;电量低耗,便携性高

缺点:DFU极其不人性化;没有说明书反而加大了小白的学习的入手程度;资料杂乱,且没有明确的说明,也加大了开发者的难度;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网友A:
BOOT按键长达30分钟是什么操作?

网友B:
你看的个集合帖链接,我看一下?官网给过来是4.6.3版本,比官网的最新版本还新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528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个集合帖链接,我看一下?官网给过来是4.6.3版本,比官网的最新版本还新点 http://bbs.eeworld.co ...

对的,就是这个版本,bin安装包,下了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OOT按键长达30分钟是什么操作?

当时操作的时候,就在找官方的固件是哪个。。手一直按着。。也不知道软件怎么用。。然后就按了30分钟才刷上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时操作的时候,就在找官方的固件是哪个。。手一直按着。。也不知道软件怎么用。。然后就按了30分钟才刷 ...

按住插上USB后就可以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插上USB后就可以松开

不能的哦,DUF模式必须一直按着,我也试着松开过。。然后。。。就检测不到芯片了,电脑还会一直发出USB读取和断开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0-4-15 12:53 按住插上USB后就可以松开 不能的哦,DUF模式必须一直按着,我 ...

usb识别出设备就可以松手,你看看你那个usb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0-4-15 12:53 按住插上USB后就可以松开 不能的哦,DUF模式必须一直按着,我 ...

duf上电以后就BOOT按键可以松开了,试试楼上说的,检查一下USB的接触

网友D:
请问下,这个data recorder 存储到sd卡的数据,能直接插usb读取吗;还是只有把sd卡拔下来,用读卡器再读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个data recorder 存储到sd卡的数据,能直接插usb读取吗;还是只有把sd卡拔下来,用读卡器再读取 ...

插上USB就是一个U盘,直接把文件拷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USB就是一个U盘,直接把文件拷走就行了

具体如何操作?你是说电脑直接可以识别board上的SD卡?

我怎么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