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市电转5v直流电原理图及pcb封装

楼主:
求:220v市电转5v直流电原理图及pcb封装

网友A:
要的还挺全,原理图PCB封装

电流或功率都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的还挺全,原理图PCB封装 电流或功率都不说

那些没要求,只要有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没要求,只要有一个就行

知道了功率大小,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只是要220v市电转5v直流的全套设计,建议可以搜一下手机充电器的电路。参考一下。

还有下面几个途径,

到PI电源官网,下载在线开关电源设计软件 - PI Expert
按要求填写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大小,可以直接出原理图和PCB图包括BOM表;

还可利用TI官网 的WEBENCH设计工具,也可以生成原理图和PCB图包括BOM表

但是变压器之类的需要定制

网友:
要啥封装,买个明伟的小电源模块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