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试用(开箱及手机APP连接)

楼主:
很惊喜能够参加ST公司的SensorTile.box的试用活动,一直在使用STM32、STM8开发板,也积累了不少开发经验。这次收到ST的传感器开发套件SensorTile.box,很是小巧。而且从官方培训视频可知,工作时功耗也非常低,非常适合于物联网条件下的应用。

刚收到试用件的快递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一看,包装盒还是ST常用的样式,打开后发现有SensorTile.box模块ST-LINK转接头(视频中说是为了适配1.8V的电压)还有个背板样子的外壳,以及一条数据排线。总体来看很是精致。

接上电源后,SensorTile.box的蓝色LED灯开始定时闪烁,通过在手机上安装ST 的APP,可通过蓝牙扫描到模块。第一次连接需要更新固件,点击确定后,自动通过蓝牙上传固件更新,不过速度比较慢,大概花了10分钟时间完成后,重新连接时需要重新配对,配对的PIN码是123456。之后就可以开始试用了。

手机上的APP中大部分是英文的,不过大致都能看懂,因为都配有图标,能够很方便地识别。这里也夸一下APP的设计很是简约,以白底蓝色这个ST官方颜色为主色调。

有一个小疑问,SensorTile.box模块带有电池,但是通过USB连接后充电却一直没显示没在充电状态,不知是否还需要某些操作。

第一篇的试用就先谈谈初体验,还没深入地探索,SensorTile.box很温馨地提供了三种开发模式:入门、专家、编程,下次就从入门模式开始体验。

PS.网上说当SensorTile.box模块开始充电时红色的灯会闪烁,一般需要2个小时的充电时间,目前我连接USB线时还没见到红灯亮,可能还是有些不对的地方

网友:
看上去不错!期待楼主后面的发帖啦

网友:
放电后插一会USB再拔下看能工作多久就知道充没充进电
或者充电时用万用表测测电池电压
之前有网友发帖说更新固件能解决他的板子电量显示0%的问题

网友:
今天运行么?等侍分亨。

网友:
今天运行没?等待分享。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

网友A:
充电要先把盒子打开,把电池线插上,才能使用。
我想问下sd卡的存储有谁使用过没,这个能直接连接电脑usb读取吗。如果要拿下来用读卡器就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要先把盒子打开,把电池线插上,才能使用。 我想问下sd卡的存储有谁使用过没,这个能直接连接电脑usb ...

出厂固件插电脑上就会出来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可以直接读写,只是USB-FS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红灯不闪烁更新到最新的固件试试,看一下电池电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厂固件插电脑上就会出来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可以直接读写,只是USB-FS速度不是很快

我的这个直接插电脑是没有反应的,是需要安装驱动或是要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厂固件插电脑上就会出来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可以直接读写,只是USB-FS速度不是很快

谢了,搞定了,是我自己线的问题

网友:
有懂的,遇到过的人,给指点下呗,百度的那些知识类的别说,给点实际经验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要先把盒子打开,把电池线插上,才能使用。 我想问下sd卡的存储有谁使用过没,这个能直接连接电脑usb ...

谢谢,确实必须打开才能发现电池没接线,多问一句,电池接在板子上的接插件是什么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