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4-14-验证版主建议结果

楼主:
看到版主回帖,是有道理,但是想着STM32L4这种控制器的功耗,开足马力完全活动状态跑起来也不过毫安级别耗电吧,所有传感器同时激活又能耗多少电,配套的电池比手环里的体积大很多(好的手环待机可以远超一个月的),所以从开始就没怀疑过电池功耗问题,版主这么一提决定还是马上找万用表,串接电流档测试一下电池总供电电流,竟然没有电流值,排除万用表存在问题可能性后,确定是没有电流,于是测量电池开路电压,也是0!把电池端子取下想办法连接到自制的额定电流100毫安锂离子电池充电电路端口,发现可以充电,串联测充电电流100.6mA,没有问题。既然电池端电压为0,测自制充电电路端口电压4.2V多一点,再测SensorTile.box板上电池插座电压,刚接上USB充电电源线后马上测电池插座端子是0.5V,稍保持一会表笔不动发现还会下滑,0.4几伏-0.3几伏-0.2几伏这么降下去,不到一分钟降到0.2几伏了,是SensorTile.box板子电路有问题!按理说插上USB充电线这个电压应该是4.2伏左右稳定值才正常啊,请问版主申请更换我的SensorTile.box可以吧?

网友:
是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插上USB充一会,再取下USB看板子还能不能工作一会。

另外再看一下板子除电池外其它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A:
电池经测试没问题,用我自制充电器用100毫安电流充进去电了,只充电几秒钟电池电压就有3.5V+了。这时把电池插回电路板,不接USB充电线时测端子电压是3.4V+,再接上USB充电线测试,刚接上USB充电线时红色充电灯闪亮,电压表笔接触上去测量红灯就不闪了,此时电池端子在线电压是2.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经测试没问题,用我自制充电器用100毫安电流充进去电了,只充电几秒钟电池电压就有3.5V+了。这时把电池 ...

此种情况应先仔细检查测试点是否存在压力下的短路问题,务必查看相关接插件、PCB焊点和电缆端口。

网友A:
电池端子处焊接质量挺好,电池引线拆下来可以用电压表直接测电压示值稳定。请问版主可以弄到电源部分原理图吗?我又测了一下拔掉电池线只剩下板上正负端子的正反向在线电阻:数字万用表20K电阻档红表笔接电池正,黑接负时电阻无穷大,反过来黑表笔接正极,红接负时是3K欧姆。请问同道哪位帮助测一下这个静态值是不是对的?

网友:
按照前面一位网友的意见我又找了一块自己新充过电的锂电池(开路电压4.0V),先用表笔接触到板上端子正负极焊盘处,确定电压示值稳定是0时,仔细小心用自己另外这块电池正负引线去接触表笔正负极,清楚看到电压从3.9V开始明显下降,几秒钟就降到3.2V,赶紧停止供电不能再放电下去了。有请感兴趣同道再帮忙用电池这样接上去看一下实际表现。我觉得电压稳态单调下降可以说明很多问题,首先可以排除掉有虚焊或接触不牢问题,这样测已经避免用原装插线端子座了,直接从焊盘处测量的电气表现。

网友A:
@4楼littleshrimp ,这位网友有经验,说的思路我刚拿到板子时试过了,当初拔掉USB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的,时间不长,(刚接到板子时是按说明文档做完APP更新,返回去就怎么也搜索不到器件了,等待版主回复期间自行捣鼓发现插上USB就又可以搜到器件了才长出了一口气,所以曾发帖跟版主交流提到怀疑过供电续航能力不适合做穿戴应用)插着USB线可以工作,还做了一次专家模式上载,当时确认陀螺仪工作正常,拔掉USB充电线也可以工作一会(陀螺仪工作指示灯LED会点亮),过会之后就又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端子处焊接质量挺好,电池引线拆下来可以用电压表直接测电压示值稳定。请问版主可以弄到电源部分原理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littleshrimp ,这位网友有经验,说的思路我刚拿到板子时试过了,当初拔掉USB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的,时 ...

更新一下最新固件试试,如果在线更新有问题可以用这个贴子里的固件试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059-1-1.html

网友A:
谢谢littleshrimp(就是版主啊!),从所给图纸看电池直接的充电IC,同时还接到该芯片的传感反馈引脚(U6-STBC02AJR的A2、A5、B3、B5),看来是这颗芯片工作有问题,BGA封装太小没法在线测量了。

网友:
板子现在能正常使用了吗?如果需要更换的话请联系管理员@nmg 说明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ittleshrimp(就是版主啊!),从所给图纸看电池直接的充电IC,同时还接到该芯片的传感反馈引脚(U6-ST ...

现在使用的是哪个固件?

网友A:
刚拿到板子就按说明文档做的固件更新操作,当时没记下版本号,没有选择余地,是唯一选择,就是默认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拿到板子就按说明文档做的固件更新操作,当时没记下版本号,没有选择余地,是唯一选择,就是默认下载的。 ...

选固件更新能看到当前版本号

网友A:
现在版本号是4.6.3

网友:
之前更新那个版本号没记住,反复折腾无果后重新安装了APP,并且没做固件更新操作。当前APP帮助里显示版本号是4.6.3,效果还是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版本号是4.6.3

看一下SensorTile.box的固件是多少

网友A:
哦,帮助里显示的是APP版本吧,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帮助里显示的是APP版本吧,应该是这个?

最新版了 还有问题让管理员给换一个板子看看吧

网友:
你的板子我收到测试了一下,因为电池接口黑线已经损坏,我把它插回去接到板子上充电正常,取下USB线放电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