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能不能用于直流电滤波?

楼主:
RT! 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关于标题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个电路有没问题还是得有经验的大侠来解答

网友A: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能不能用于直流电滤波?”

可以。某些情况是必须。

网友A:
这里牵涉到一些概念问题。

什么是 “直流”?既然是 “直流”,怎么还要 “滤波” 呢?

网友A:
首帖图中左边有个GND,右边也有个GND,两个GND把L5和L3的1~2脚绕组短路了。

网友:
大电流电池供电时,为了过EMC,加共模电感容易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牵涉到一些概念问题。 什么是 “直流”?既然是 “直流”,怎么还要 “滤 ...

有干扰源在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左边有个GND,右边也有个GND,两个GND把L5和L3的1~2脚绕组短路了。

标错了 ,一个应该是右边那个接地应该是Vss

网友B:
电路修正后如下:

网友:
对。正因为有干扰,才在这里加上滤波器。所以输入的 “直流”,实际上是稳定直流叠加上干扰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修正后如下:

此电路与首帖电路不同,少了个电感L5。这个L5,最好不要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与首帖电路不同,少了个电感L5。这个L5,最好不要删除。

加上了,后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能不能用于直流电滤波?” 可以。某些情况是必须。

在哪些情况,能不能举例,或者分享一下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些情况,能不能举例,或者分享一下宝贵的经验

举例?

就一般情况而言,左边两路电源可能是电池,可能是工频交流整流电源,可能是开关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而右边设备对噪声比较敏感,最好加上共模电感滤波。即使左边电源都 “很干净”,但从电源到设备距离较远(你那个USB和电池不会很远,不在此列),则长距离联线上可能遇到较强干扰,最好加上共模电感滤波。

网友C:
共模电感用于直流很常见,注意不少大牌LCD显示器、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的电源适配器,靠近插头的地方往往有个圆柱形物体包在导线上,那是磁芯,与导线构成共模电感,用于抑制噪声的。当然,很多类似的电源适配器为了节省成本省略掉了这个共模电感。至于直流回路里的差模电感,那就更多了,派型滤波器里有电感,在数码产品的电源回路里,磁珠电感更是很常见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用于直流很常见,注意不少大牌LCD显示器、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的电源适配器,靠近插头的地方往往 ...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例? 就一般情况而言,左边两路电源可能是电池,可能是工频交流整流电源,可能是开关电源…&h ...

多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与首帖电路不同,少了个电感L5。这个L5,最好不要删除。

为什么L5不能删除。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L5不能删除。大神指教一下。

共模电感用于阻挡共模干扰信号,L4和L5用于阻挡差模干扰信号。去掉L5,差模干扰就会通过L5所在的那条导线从G0直接传输到GND。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