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楼主:
为了能够打好基础,系统学习MicroPython,特地入手了二块掌控板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1、什么是掌控板?
掌控板是一块普及STEAM创客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编程教育的开源智能硬件。它集成ESP-32高性能双核芯片,支持WiFi和蓝牙双模通信,可作为物联网节点,实现物联网应用。同时掌控板上集成了OLED显示屏、RGB灯、加速度计、麦克风、光线传感器、蜂鸣器、按键开关、触摸开关、金手指外部拓展接口,支持图形化及MicroPython代码编程,可实现智能机器人、创客智造作品等智能控制类应用。

网友:
2、掌控板硬件特性:

  • ESP-32主控
    • 处理器:Tensilica LX6双核处理器(一核处理高速连接;一核独立应用开发)
    • 主频:高达240MHz的时钟频率
    • SRAM:520KB
    • Flash:8MB
    • Wi-Fi标准:FCC/CE/TELEC/KCC
    • Wi-Fi协议:802.11 b/g/n/d/e/i/k/r (802.11n,速度高达150 Mbps),A-MPDU和A-MSDU聚合,支持0.4us防护间隔
    • 频率范围:2.4~2.5 GHz
    • 蓝牙协议:符合蓝牙v4.2 BR/EDR和BLE标准
    • 蓝牙音频:CVSD和SBC音频低功耗:10uA
  • 供电方式:Micro USB供电
  • 工作电压:3.3V
  • 最大工作电流:200mA
  • 最大负载电流:1000mA
  • 掌控板载
    • 三轴加速度计MSA300,测量范围:±2/4/8/16G
    • 地磁传感器MMC5983MA,测量范围:±8 Gauss;精度0.4mGz,电子罗盘误差±0.5°
    • 光线传感器
    • 麦克风
    • 3 颗全彩ws2812灯珠
    • 1.3英寸OLED显示屏,支持16*16字符显示,分辨率128x64
    • 无源蜂鸣器
    • 支持2个物理按键(A/B)、6个触摸按键
    • 支持1路鳄鱼夹接口,可方便接入各种阻性传感器
  • 拓展接口
    • 20通道数字I/O, (其中支持12路PWM,6路触摸输入)
    • 5通道12bit模拟输入ADC,P0~P4
    • 1路的外部输入鳄鱼夹接口:EXT/GND
    • 支持I2C、UART、SPI通讯协议

网友:
3、安装掌控版驱动程序

驱动下载
安装软件时,如果没有自动安装CP210x的驱动,可手动下载并安装(for Windows、MacOS):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software/CP210x_Windows_Drivers.zip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software/Mac_OSX_VCP_Driver.zip
x64对应Windows 64位,x86对应Windows 32位

网友A:
旧版和新版一样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旧版和新版一样一个啊

基本一样,2.0版好像多了语音识别和地磁传感器,还有接口

网友:
4、尝试搭建MicroPython代码编程+图形编程的二合一学习环境

采取mpython+mpythonX+Mind+三者互相配合的办法,多动手,多做实验,多尝试,争取早日入门。

网友:
5、安装Mind+(Mind+_Win_V1.6.2_RC2.0 版本)

Mind+的核心特点:
■ 支持原生态Scratch3.0图形化编程平台;
■ 支持Arduino、micro:bit、掌控板等多种开源硬件;
■ 集成几十种传感器和执行模块,并不断增长中;
■ 支持python、C等多种代码编译环境,并可一键生成代码。

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版本的Mind+: www.mindplus.cc

http://download3.dfrobot.com.cn/Mind+_Win_V1.6.2_RC2.0.exe

网友:
选择掌控版

网友:
Mind+_Win_V1.6.2_RC2.0 版本

网友:
6、安装 mPython X (V0.5.1版本)
可用于掌控板、人工智能实验箱、micro:bit编程,兼容Labplus盛思的Blue:bit系列传感器,与同类软件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1)USB直连掌控板,同时解决供电、连接问题,无额外操作
(2)代码实时运行:程序不下载到板上,只临时测试运行效果
(3)反向读出掌控板内代码(可读图形化,也可读具体代码)
(4)完整REPL终端,可以手动运行micropython
(5)可连接OneNET、Blynk、EasyIot、或者其他MQTT服务器,进行物联网编程
(6)可通过小程序连接OneNET,进行物联网编程

下载:http://static.steamaker.cn/files/mpythonx-0.5.1-win.exe

需要选择掌控板,并烧录固件

网友:
7、安装mPython(V0.2.2版本)
掌控板编程软件,具有下列特点:
(1)图形化、代码模式切换:可图形化编程,也可代码编程,图形化编程可与代码双屏对照,方便学生学习
(2)仿真区使用仿真运行程序,没有掌控板也可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3)探究区探究传感器值的变化曲线,并将记录的值保存为所需格式
(4)自定义扩展功能,可自主添加第三方扩展模块
(5)可实现板内文件和电脑文件互传,板内文件在线编辑。
(6)开放代码存放的私有库和公有库,方便之后一键加载功能代码。

下载:https://cdn.makeymonkey.com/autoUpdate/mpython/mPython%20Setup%200.2.2.exe

网友C:
还挺好看的,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一样,2.0版好像多了语音识别和地磁传感器,还有接口

新版没有了金属屏蔽罩,外观好看了一点,但效果可能会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挺好看的,真不错

谢谢老师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没有了金属屏蔽罩,外观好看了一点,但效果可能会差一些。

是啊,也感觉不高档了,没丝印

网友B:
8、安装mPython2 IDE(V0.2.5版)

目前有三个下载地址(for Windows 64位、Windows 32位、MacOS):
http://static.steamaker.cn/files/mPython2_0.2.5_win64.exe
http://static.steamaker.cn/files/mPython2_0.2.5_win32.exe
http://static.steamaker.cn/files/mPython2_0.2.5_macos.zip
根据操作系统选择不同的版本下载,目前支持Win 7 / 8 / 10、MacOS,不支持XP系统。

选择模式——掌控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安装mPython2 IDE(V0.2.5版) 目前有三个下载地址(for Windows 64位、Windows 32位、MacOS): ht ...

怎么看起来和mu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和mu一样

可能是mu的定制版本

网友D:
板子哪里买的啊?看着挺不错的样子。

你这一系列文章挺有趣的,要不单独整理一下,形成一个系列,不至于太分散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子哪里买的啊?看着挺不错的样子。 你这一系列文章挺有趣的,要不单独整理一下,形成一个系列,不至于 ...

谢谢老师鼓励。在淘宝上买的。刚接触不太懂,相当于是学习记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鼓励。在淘宝上买的。刚接触不太懂,相当于是学习记录

加油,整理一下.有机会过几天5.1看能不能入一个跟着你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整理一下.有机会过几天5.1看能不能入一个跟着你玩玩。

早上好,赶快也入手一块,多交流

网友:
9、掌控板上所有板载资源对应的引脚图

网友:
10、mPython新版本
mPython0.3.7,在mPython0.2.x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功能:
1、集成Python3.6.6的python环境
2、集成jupyterlab,并进行了汉化。
3、支持Python库一键安装并自动指向国内清华镜像
4、内置线性回归,数字识别,鸢尾花识别,文章分类,聊天机器人,手势识别,人脸识别等Python人工智能案例,并对应相应的图形化指令。
5、内置TensorFlow,Keras等神经网络库。
6、仅支持64位操作系统。
7、下载链接:https://www.labplus.cn/software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6)——物联网之OneN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17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7)——物联网之微信小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5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