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返回值为指针的函数

楼主:
本人初学者,目前在学习指针和函数部分的关联内容,写了一段返回值为指针的函数。

代码如下:

typedef u8 *pu8;

uint8_t *sum(uint8_t value, uint8_t data)
{
    pu8 sum;
    uint8_t a = 0;
    printf("value:%d, data:%d\n", value, data);
    a = value + data + data;
    sum = &a;
    printf("&a:%p, a:%d, sum:%p, *sum:%d\n", &a, a, sum, *sum);
    return sum;
}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printf("sum:%p, *sum:%d \n", sum(2,3), *sum(2,3));

    }

}

while(1)里面有单独的一个printf函数,间隔打印输出,目前设置的打印内容就是while(1)里的这个printf。

我编译后下载到单片机里,运行后串口输出为:

value:2, data:3
&a:17f5, a:8, sum:17f5,* sum:8

value:2, data:3
&a:17f5, a:8, sum:17f5, *sum:8
sum17f5, *sum:111

为什么最后*sum的结果是111而不是8?

网友:
求助大佬

网友A:
sum指向a,但是a在函数调用之后就是不存在的变量了(之前a所占内存的被回收),所以sum指向的是不确定的内容(虽然地址没变,但内容已不可控),还好返回的结果非你预料,如果返回了8,更会让你误入歧途;在C中,是绝对不要返回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m指向a,但是a在函数调用之后就是不存在的变量了(之前a所占内存的被回收),所以sum指向的是不确定的内 ...

多谢解惑,我之前也有意识到了可能是a的问题,但是修改后发现还是111,也就没有再细致思考了。现在重新写了之后,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