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UENRG-2的FLASH擦写寿命理解的问题

楼主:
官方文档每个bit位的擦写在10000次这样,如果重复调用页擦除,比如说100次,这个是不是不影响。

意思是说,目前页数的数据都是0xFF,都是1, 重复调用页擦除是不是不会影响寿命。就是我理解只有0  -> 1,才算一次。

我的理解上是对的吗?

网友A:
FLASH的非易失存储原理是往浮栅MOS管的栅极中注入电荷,只要电荷在,MOS管在电路中的开关状态就不变。而改变浮栅存储的电荷,需要对浮栅加压操作,这个操作会破坏浮栅的物理结构,进而影响MOS存储单元的寿命。也就是说,只有逻辑状态改变才影响MOS管的浮栅寿命。FLASH的写入-擦除循环仅指浮栅注入电荷、释放电荷的循环,逻辑状态不变,对浮栅而言擦写操作其实是不执行的,自然对其物理结构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的非易失存储原理是往浮栅MOS管的栅极中注入电荷,只要电荷在,MOS管在电路中的开关状态就不变。而改 ...

很专业的解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