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佬能否指点一下,计算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线径

楼主:
需要用到电流有效值,我网上下载了一个反激变压器计算表格,不太懂蓝色框里怎么由输出电流得到次级峰值电流的?我用的是图2方法,就是初级电流峰值已知,用匝比换算出次级峰值电流再算有效值,但是貌似太大了数值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绕组电流有效值,显然与占空比D有关。但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占空比和次级占空比并不相等。

网友:
“不太懂蓝色框里怎么由输出电流得到次级峰值电流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输出电流(直流)和次级峰值电流之间的关系,显然与次级电流占空比有关。

网友A:
反激的计算公式很多,经验值也不少

一般用那个方法都行

变压器线径这参数太粗了,成本高体积也大,太细了损耗大,把握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激的计算公式很多,经验值也不少 一般用那个方法都行 变压器线径这参数太粗了,成本高体积也大,太 ...
大神,图2是其他工程师之前设计变压器的线径和并绕股数,如果我也用利兹线0.25mm线径,趋肤深度算的0.21mm,初级绕组和两个次级绕组线径根据资料算的如图1,请问这个并绕股数怎么确定???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图2是其他工程师 ...

已经计算出趋肤深度0.21mm,那么初级直接用0.3mm直径线即可,不必用绞合线。如果不放心,可以考虑用稍粗一点的线,例如0.3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图2是其他工程师 ...

次级可以考虑用四股绞合。每股直径根据截面积计算。四股总截面积达到0.73mm线截面积即可,或者用稍粗一号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图2是其他工程师 ...

并绕股数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要并绕

常用的好像是三明治绕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绕股数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要并绕 常用的好像是三明治绕法

楼主的意思,是用多股较细的线代替一股粗线。目的是减少趋肤效应带来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