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实例4-按键控制的花样彩灯

楼主:
一、任务要求

利用MSP430F247单片机的P4端口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D1~D8,发光二极管根据P0口接入的开关完成不同的花样显示变换。

当K1闭合时,LED1和LED2点亮,延迟0.5秒后,LED2和LED3点亮......最后是LED7和LED8点亮。

当K2闭合时,LED1~LED8相当于8位二进制数,延迟0.8秒后,加1并点亮对应的LED。

当K3闭合时,先是LED1~LED4点亮,延迟0.5秒后,LED5~LED8点亮,随后LED1,LED2和LED5、LED6点亮,延迟0.5秒后,LED3、LED4和LED7、LED8逐次点亮,最后LED1、LED3、LED4、LED6点亮,延迟0.5秒后,LED2、LED4、LED6、LED8点亮。

当K4闭合时,先点亮LED1~LED4,然后让LED从右向左移动,当LED8点亮后,下一步重新点亮LED1,依次循环。

当K5闭合时,四个LED同时循环点亮。

二、电路设计

打开Proteus开发环境,新建一个基于MSP430F247单片机的工程。

添加如下元件:单片机MSP430F247,排阻,发光二极管,开关,电阻。

基于Proteus的MSP430单片机仿真实例4-按键控制的花样彩灯

三、程序代码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彩灯控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main()

unsigned char uiLEDValue=0;

unsigned char ucCounter;

unsigned char ucLEDDispaly1=0x80;

unsigned char ucLEDDispaly2=0x01;

unsigned char ucMode=4;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State=0x0f;

_DINT(); //关中断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P4DIR = 0xff;//设置P4端口为输出端口

P4SEL = 0x00;//设置P4端口为普通I/O端口

P4OUT = 0xff;//设置P4端口为输出高电平

while(1)

if((P2IN&0x1f) == 0x1e)

{

uiLEDValue = 0x03;

for(ucCounter=0;ucCounter<8;ucCounter++)

{

P4OUT = uiLEDValue;//

uiLEDValue <<= 1;

delay_ms1M(500);

}

}

if((P2IN&0x1f) == 0x1d)

P4OUT = ~(uiLEDValue++);//

delay_ms1M(500);

}

if((P2IN&0x1f) == 0x1b)

{

switch(ucMode)

{

case 4:

P4OUT = 0xf0;

delay_ms1M(500);

P4OUT = 0x0f;

delay_ms1M(500);

break;

case 2:

P4OUT = 0xcc;

delay_ms1M(500);

P4OUT = 0x33;

delay_ms1M(500);

break;

case 1:

P4OUT = 0x55;

delay_ms1M(500);

P4OUT = 0xaa;

delay_ms1M(500);

break;

}

ucMode /= 2;

if(ucMode == 0) ucMode = 4;

}

if((P2IN&0x1f) == 0x17)

{

P4OUT = ~(ucLEDDispaly1|ucLEDDispaly2);

ucLEDDispaly1 >>= 1;

ucLEDDispaly2 <<= 1;

delay_ms1M(500);

if((ucLEDDispaly1|ucLEDDispaly2) == 0x00)

{

ucLEDDispaly1 = 0x80;

ucLEDDispaly2 = 0x01;

}

}

if((P2IN&0x1f) == 0x0f)

{

P4OUT = LedState;

delay_ms1M(500);

if(((LedState&0x01) == 0x01) && (LedState != 0x0f))

{

LedState = LedState<<1;

LedState += 1;

}

else

LedState = LedState<<1;

if(LedState == 0xe0) LedState += 1;

}

P4OUT = 0xff;

}

}

四、程序说明

程序利用五个开关是否闭合来控制LED花样显示。循环中利用了多种不同的算法来处理花样显示。

花样1是利用左移来输出两位LED的变换。

花样2利用二进制数直接累加输出给端口的方式虽较为简单,但是显示效果较好。

花样3利用了直接给端口赋值的方式。

花样4利用两个8位的数左移和右移后或运算,得到两个LED相对前进的效果。

花样5是一种蛇行变换方式,利用了左移运算和或运算得到四个LED同时循环点亮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