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TROL(美梭) HD-106-8NA-0100 测功机故障

楼主:
图示为MAGTROL(美梭) HD-106-8NA-0100 测功机配套控制显示器DSP6001故障显示现象为超量程,机台的最大量程是18mNm(约为183.78g.cm)。故障起因是测试电机时扭矩波动较大,然后超出上限报警。目前一开机就出现这个界面,转动测功机的轴,示数变化不大。

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

网友:
目前软硬件设置的上限都在16mNm,但还是超限报警了,并且复位报警都不行,转速正常,怀疑是扭矩传感器问题

网友:
这玩意很容易坏。

UU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很容易坏。

是呢,校准也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呢,校准也很麻烦

如果传感器坏了,换传感器还是挺贵的。两万多。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传感器坏了,换传感器还是挺贵的。两万多。

是的,上次咨询过,不过当时出现的不是这个问题。量程太小了,精度要求也高。一有问题就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