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mcu,外部主晶振一般选高频的还是低频的?有什么技术原理吗?

楼主:
RT!

比如 stm32L486xx,  4Mhz,  8Mhz, 16Mhz的外部主晶振,哪个最合适?什么技术原理?

网友:
有40Mhz的晶振,选个40M的晶振,只要倍频x2  就行了;索性 80Mhz的晶振 一步到位 岂不快哉?

网友A:
PLL电流好像只有开启和关闭两种状态下有较大区别。所以倍频多少倍不是很重要,在pll保持开启的应用中,外部晶振频率在支持范围内即可。

如果需要在PLL关闭状态下,追求较高性能,就要选用高频晶振。

网友B:
完全由需要决定,频率高则处理速度快,但功耗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由需要决定,频率高则处理速度快,但功耗更大。

mcu的主频最高是80Mhz,这几款晶振都可以通过倍频到8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L电流好像只有开启和关闭两种状态下有较大区别。所以倍频多少倍不是很重要,在pll保持开启的应用中,外部 ...

4Mhz倍频 x 20   和  40Mhz 倍频 x2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的主频最高是80Mhz,这几款晶振都可以通过倍频到80Mhz

那只是芯片支持的灵活性而已,注意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