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楼主:
1、板载RGB-LED灯
WS2812是一种集成了电流控制芯片的低功耗的RGB三色灯,R代表红色,G代表绿色,B代表蓝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采用特殊的单线通讯方式控制RGB灯的颜色。

掌控板载WS2812芯片的RGB-LED灯一共三颗,灯号从左往右依次为0,1,2。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2、WS2812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应用领域
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主要应用领域,LED全彩发光字灯串,LED全彩模组, LED全彩软灯条硬灯条,LED护栏管。LED点光源,LED像素屏,LED异形屏,各种电子产品,电器设备跑马灯等。

网友:
WS2812主要特点
●     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     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     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     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     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     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      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网友A:
ESP32刚修改了对WS2812的驱动,不知道是否解决了无规律闪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刚修改了对WS2812的驱动,不知道是否解决了无规律闪的bug。

版主好,这个还不知道呢

网友:
3、RGB色彩模式
是工业界的一种颜色标准,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RGB即是代表红、绿、蓝三个通道的颜色,这个标准几乎包括了人类视力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是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

RGB原理
RGB是从颜色发光的原理来设计定的,通俗点说它的颜色混合方式就好像有红、绿、蓝三盏灯,当它们的光相互叠合的时候,色彩相混,而亮度却等于三者亮度之总和,越混合亮度越高,即加法混合。红、绿、蓝三盏灯的叠加情况,中心三色最亮的叠加区为白色,加法混合的特点:越叠加越明亮。红、绿、蓝三个颜色通道每种色各分为256阶亮度,在0时“灯”最弱——是关掉的,而在255时“灯”最亮。当三色灰度数值相同时,产生不同灰度值的灰色调,即三色灰度都为0时,是最暗的黑色调;三色灰度都为255时,是最亮的白色调。RGB 颜色称为加成色,因为您通过将 R、G 和 B 添加在一起(即所有光线反射回眼睛)可产生白色。加成色用于照明光、电视和计算机显示器。例如,显示器通过红色、绿色和蓝色荧光粉发射光线产生颜色。绝大多数可视光谱都可表示为红、绿、蓝 (RGB) 三色光在不同比例和强度上的混合。这些颜色若发生重叠,则产生黄、青和紫。

RGB格式
对一种颜色进行编码的方法统称为“颜色空间”或“色域”。用最简单的话说,世界上任何一种颜色的“颜色空间”都可定义成一个固定的数字或变量。RGB(红、绿、蓝)只是众多颜色空间的一种。采用这种编码方法,每种颜色都可用三个变量来表示-红色绿色以及蓝色的强度。记录及显示彩色图像时,RGB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但是,它缺乏与早期黑白显示系统的良好兼容性。因此,许多电子电器厂商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将RGB转换成YUV颜色空间,以维持兼容,再根据需要换回RGB格式,以便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彩色图形。

网友:
RGB色彩空间
RGB色彩空间根据实际使用设备系统能力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实现方法。截至2006年,最常用的是24-位实现方法,也就是红绿蓝每个通道有8位或者256色级。基于这样的24-位RGB 模型的色彩空间可以表现 256×256×256 ≈ 1670万色。一些实现方法采用每原色16位,能在相同范围内实现更高更精确的色彩密度。这在宽域色彩空间中尤其重要,因为大部分通常使用的颜色排列的相对更紧密。印刷技术的当中的RGB色彩空间主要是指加色法当中的三度色彩空间,通过使用不同强度的三原色,红、绿、蓝色的光线来组合成不同的色彩,就好像说,如果平时我们利用扫描仪从印刷品上扫描图像,原理就是扫描仪阅读了图像上面的红、绿、蓝三色的光亮度,然后把这些量度转换成数据,当显示器收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就可以按照程序设定转换成制定的红、绿、蓝三原色,其实他们当中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小色块的,由于这些色块的像素非常非常的小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我们眼睛没法分辨出来。

常见颜色及色值

网友:
4、点亮RGB三色灯

from mpython import *

rgb[0] = (100, 0, 0)  # 设置为红色,半亮度
rgb[1] = (0, 100, 0)  # 设定为绿色,半亮度
rgb[2] = (0, 0, 255)  # 设置为蓝色,全亮度

rgb.write()

注解:

首先导入mpython模块:

from mpython import *

导入mpython模块后,会为掌控创建一个NeoPixel对象rgb,控制板载的RGB只需对rgb对象操作。

设置颜色:

rgb[0] = (100, 0, 0) # 设置为红色,半亮度

rgb[1] = (0, 100, 0) # 设定为绿色,半亮度

rgb[2] = (0, 0, 255) # 设置为蓝色,全亮度

rgb[n] = (r, g, b) 可以设置每个像素点颜色,n 为板载RGB灯的个数,第一个灯为0。 r、g、b 为颜色亮度值,范围值为0~255。

rgb.fill(rgb_buf) 可以填充所有像素点的颜色,如:rgb.fill((255,0,0)),所有RGB灯设置为红色,全亮度。

将颜色输出到RGB灯:

rgb.write()

网友:
图形编程之数值配色

网友:
图形编程之模板选色

点击颜色框设置灯珠的颜色,我们有单独点亮一个灯和全部点亮,可以视情况决定使用哪一种方便。

网友:
RGB三色灯实物与仿真

网友:
5、RGB彩虹流水灯
通过延时模块来控制RGB灯亮的时间,再通过改变RGB灯的RGB值改变灯颜色,从而达到彩虹流水灯效果。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rgb[0] = (100, 0, 0)
 sleep(0.05)
rgb[1] = (0, 100, 0)
 sleep(0.05)
rgb[2] = (0, 0, 255)
 sleep(0.5)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rgb[0] = (0, 100, 0)
 sleep(0.05)
rgb[1] = (0, 0, 255)
 sleep(0.05)
rgb[2] = (100, 0, 0)
sleep(0.5)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rgb[0] = (0, 0, 255)
 sleep(0.05)
rgb[1] = (100, 0, 0)
 sleep(0.05)
rgb[2] = (0, 100, 0)
sleep(0.5)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网友:
Mind+图形编程

网友:
6、RGB蓝色呼吸灯

i = None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256):
        rgb.fill( (int(0), int(0), int(i))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_ms(20)
    for i in range(255, -1, -1):
        rgb.fill( (int(0), int(0), int(i))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_ms(20)

注解:
for…in…循环语句(简称为for循环)
for语句是microPython中的一个循环控制语句,任何有序的序列对象内的元素都可以遍历,比如字符串、列表list、元组等等。

简单的for循环代码格式:
for i in [1,2,3,4,5]:
    print(i*5)
# 遍历列表[1,2,3,4,5],满足就循环执行i*5;
# 不要忘记for语句后面的英文冒号;
# 不要忘记print()函数前面的缩进。

上述代码可这样理解:
¹. 一群人在排队办理业务,也就是列表[1,2,3,4,5];
². 它们中的每一个被叫到号的时候(for i in),就轮流进去一个空房间 i 办业务;
³. 每一个数字进去房间之后,都对计算机说:“我要办这个业务”,也就是print(i),然后计算机为每一个数字提供了打印服务,将1,2,3,4,5都打印在了屏幕上。

for循环的3个要点即是:1.空房间;2.一群等着办业务的人;3.业务流程
for循环:空房间

上面代码中的i就是空房间,学名叫元素(item),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变量。给房间取一个名字,也就是“变量名”。

for循环:一群排队办业务的人
列表、字典和字符串这类数据类型往往可理解为“一群排队办业务的人”,而整数、浮点数不行。这个过程,在Python中的学名就叫做遍历。

网友:
mP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7、板载三位变幻RGB彩虹灯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板载三位变幻RGB彩虹灯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neopixel
import time

my_rgb = neopixel.NeoPixel(Pin(Pin.P7), n=3, bpp=3, timing=1)

def make_rainbow(_neopixel, _num, _bright, _offset):
    _rgb = ((255,0,0), (255,127,0), (255,255,0), (0,255,0), (0,255,255), (0,0,255), (136,0,255), (255,0,0))
    for i in range(_num):
        t = 7 * i / _num
        t0 = int(t)
        r = round((_rgb[t0][0] + (t-t0)*(_rgb[t0+1][0]-_rgb[t0][0]))*_bright)>>8
        g = round((_rgb[t0][1] + (t-t0)*(_rgb[t0+1][1]-_rgb[t0][1]))*_bright)>>8
        b = round((_rgb[t0][2] + (t-t0)*(_rgb[t0+1][2]-_rgb[t0][2]))*_bright)>>8
        _neopixel[(i + _offset) % _num] = (r, g, b)

offset = 0
while True:
    make_rainbow(my_rgb, 3, 10, offset)
    offset = offset + 1
    my_rgb.write()
    time.sleep_ms(100)

网友:
mPythonX 图形编程

网友:
8、外接八位RGB彩虹灯环

  •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 #外接八位RGB彩虹灯环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neopixel
  • import time
  • my_rgb = neopixel.NeoPixel(Pin(Pin.P8), n=8, bpp=3, timing=1)
  • def make_rainbow(_neopixel, _num, _bright, _offset):
  • _rgb = ((255,0,0), (255,127,0), (255,255,0), (0,255,0), (0,255,255), (0,0,255), (136,0,255), (255,0,0))
  • for i in range(_num):
  • t = 7 * i / _num
  • t0 = int(t)
  • r = round((_rgb[t0][0] + (t-t0)*(_rgb[t0+1][0]-_rgb[t0][0]))*_bright)>>8
  • g = round((_rgb[t0][1] + (t-t0)*(_rgb[t0+1][1]-_rgb[t0][1]))*_bright)>>8
  • b = round((_rgb[t0][2] + (t-t0)*(_rgb[t0+1][2]-_rgb[t0][2]))*_bright)>>8
  • _neopixel[(i + _offset) % _num] = (r, g, b)
  • offset = 0
  • while True:
  • make_rainbow(my_rgb, 8, 6, offset)
  • offset = offset + 1
  • my_rgb.write()
  • time.sleep_ms(100)

网友:
9、24位流动RGB彩虹灯环

  •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 #24位流动RGB彩虹灯环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neopixel
  • import time
  • my_rgb = neopixel.NeoPixel(Pin(Pin.P8), n=24, bpp=3, timing=1)
  • def make_rainbow(_neopixel, _num, _bright, _offset):
  • _rgb = ((255,0,0), (255,127,0), (255,255,0), (0,255,0), (0,255,255), (0,0,255), (136,0,255), (255,0,0))
  • for i in range(_num):
  • t = 7 * i / _num
  • t0 = int(t)
  • r = round((_rgb[t0][0] + (t-t0)*(_rgb[t0+1][0]-_rgb[t0][0]))*_bright)>>8
  • g = round((_rgb[t0][1] + (t-t0)*(_rgb[t0+1][1]-_rgb[t0][1]))*_bright)>>8
  • b = round((_rgb[t0][2] + (t-t0)*(_rgb[t0+1][2]-_rgb[t0][2]))*_bright)>>8
  • _neopixel[(i + _offset) % _num] = (r, g, b)
  • offset = 0
  • while True:
  • make_rainbow(my_rgb, 24, 10, offset)
  • offset = offset + 1
  • my_rgb.write()
  • time.sleep_ms(100)

网友:
10、neopixel --- WS2812 灯(环)带
NeoPixels也被称为WS2812 LED彩带(环),是连接在一起的全彩色led灯串。你可以设置他它们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值, 在0到255之间。neopixel模块可通过精确的时间控制,生成WS2812控制信号。

构建对象
class NeoPixel(pin, n, bpp=3, timing=0, brightness=1.0)
pin :输出引脚,可使用引脚见下文
n :LED灯的个数
bpp:
3:默认为3元组RGB
4:对于具有3种以上颜色的LED,例如RGBW像素或RGBY像素,采用4元组RGBY或RGBY像素
timing:默认等于0,为400KHz速率;等于1,为800KHz速率
brightness:亮度调节,范围0~1,默认为1.0

注意
NeoPixel可使用的pin引脚有掌控板的P5,P6,P7(板上RGB),P8,P9,P11,P13,P14,P15,P16,P19,P20,--本实验接在P8

方法
NeoPixel.write(),
把数据写入LED中。

示例:
np[0] = (255, 255, 255) # 设置第一个LED像素为白色
np.write()

NeoPixel.fill(rgb_buf)
填充所有LED像素。

rgb_buf :rgb
颜色
示例:
np.fill( (255, 255, 255) )

NeoPixel.brightness(brightness)
亮度调节,范围0~1.0

网友:
本实验场景图

网友:
11、24位弹跳RGB彩虹灯环程序之二

  •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 #24位弹跳RGB彩虹灯环程序之二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neopixel
  • np = neopixel.NeoPixel(Pin(Pin.P8), n=24,bpp=3,timing=1)
  • def wheel(pos):
  • # 通过改变在0和255之间的每个颜色参数产生彩虹色光谱
  • # Input a value 0 to 255 to get a color value.
  • # The colours are a transition r - g - b - back to r.
  • if pos < 0 or pos > 255:
  • r = g = b = 0
  • elif pos < 85:
  • r = int(pos * 3)
  • g = int(255 - pos*3)
  • b = 0
  • elif pos < 170:
  • pos -= 85
  • r = int(255 - pos*3)
  • g = 0
  • b = int(pos*3)
  • else:
  • pos -= 170
  • r = 0
  • g = int(pos*3)
  • b = int(255 - pos*3)
  • return (r, g, b)
  • def cycle(np,r,g,b,wait=20):
  • # 循环效果,有一个像素在所有灯带位置上运行,而其他像素关闭。
  • for i in range(4 * np.n):
  • for j in range(np.n):
  • np[j] = (0, 0, 0)
  • np[i % np.n] = (r, g, b)
  • np.write()
  • sleep_ms(wait)
  • def bounce(np,r,g,b,wait=20):
  • # 弹跳效果,等待时间决定了弹跳效果的速度
  • n=np.n
  • for i in range(4 * n):
  • for j in range(n):
  • np[j] = (r, g, b)
  • if (i // n) % 2 == 0:
  • np[i % n] = (0, 0, 0)
  • else:
  • np[n - 1 - (i % n)] = (0, 0, 0)
  • np.write()
  • sleep_ms(wait)
  • def rainbow_cycle(np,wait_us):
  • # 彩虹效果
  • n=np.n
  • for j in range(255):
  • for i in range(n):
  • pixel_index = (i * 256 // n) + j
  • np[i] = wheel(pixel_index & 255)
  • np.write()
  • sleep_us(wait_us)
  • while True:
  • cycle(np,50,50,50,wait=20)
  • bounce(np,50,0,0,wait=20)
  • rainbow_cycle(np,20)

网友:
板载RGB

RGB LED控制类指令,用于控制掌控板的3颗RGB ws2812灯珠,rgb对象为neopixel的衍生类,继承neopixel的方法

rgb[n] = (r, g, b)

描述: 设置对应灯珠的颜色,n 为板载RGB灯的个数,第一个灯为0, r、g、b 为颜色亮度值,范围值为0~255

rgb.write()

描述: 把数据写入RGB灯珠中

rgb.fill( (r, g, b) )

描述: 填充所有灯珠颜色及亮度, r、g、b 为颜色亮度值,范围值为0~255

网友:
外部RGB

外部RGB灯带灯环控制类指令

class NeoPixel(pin, n, bpp=3, timing=0)

描述: 构建对象

参数:

pin - 输出引脚

n - LED灯的个数

bpp - bpp=3,默认为3元组RGB;bpp=4,对于具有3种以上颜色的LED,例如RGBW像素或RGBY像素,采用4元组RGBY或RGBY像素

timing - 默认等于0,为400KHz速率;等于1,为800KHz速率

NeoPixel.write()

描述: 把数据写入RGB灯珠中

NeoPixel.fill( (r, g, b) )

描述: 填充所有灯珠颜色及亮度, r、g、b 为颜色亮度值,范围值为0~255

网友:
12、推荐RGB颜色参考对照表(非常细致)
https://tool.oschina.net/commons?type=3

网友:
13、依次点亮更亮的流水灯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依次点亮更亮的流水灯

  •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 #依次点亮更亮的流水灯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while True:
  • rgb.fill((int(102), int(102), int(102)))
  • rgb.write()
  • time.sleep_ms(1)
  • time.sleep_ms(500)
  • rgb.fill( (0, 0, 0) )
  • rgb.write()
  • time.sleep_ms(1)
  • for k in range(3):
  • rgb[k] = (int(((k + 1) * 66)), int(0), int(0))
  • rgb.write()
  • time.sleep_ms(1)
  • time.sleep_ms(500)
  • for k in range(3):
  • rgb[k] = (int(0), int(((k + 1) * 45)), int(0))
  • rgb.write()
  • time.sleep_ms(1)
  • time.sleep_ms(500)
  • for k in range(3):
  • rgb[k] = (int(0), int(0), int(((k + 1) * 85)))
  • rgb.write()
  • time.sleep_ms(1)
  • time.sleep_ms(500)

网友:
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14、P24灯环4色流水钟摆灯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P24灯环4色流水钟摆灯

  •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 #P24灯环4色流水钟摆灯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neopixel
  • import time
  • my_rgb = neopixel.NeoPixel(Pin(Pin.P8), n=24, bpp=3, timing=1)
  • while True:
  • for i in range(23, -1, -1):
  • my_rgb[i] = (30, 30, 30)
  • my_rgb.write()
  • time.sleep_ms(30)
  • my_rgb.fill( (0, 0, 0) )
  • my_rgb.write()
  • for i in range(24):
  • my_rgb[i] = (0, 30, 0)
  • my_rgb.write()
  • time.sleep_ms(30)
  • my_rgb.fill( (0, 0, 0) )
  • my_rgb.write()
  • for i in range(23, -1, -1):
  • my_rgb[i] = (50, 0, 0)
  • my_rgb.write()
  • time.sleep_ms(30)
  • my_rgb.fill( (0, 0, 0) )
  • my_rgb.write()
  • for i in range(24):
  • my_rgb[i] = (0, 0, 180)
  • my_rgb.write()
  • time.sleep_ms(30)
  • my_rgb.fill( (0, 0, 0) )
  • my_rgb.write()

网友:
15、声控RGB灯环

通过声音传感器检测到音乐声音的大小,并将其转换为亮灯的数量。

  •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 #声控RGB灯环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neopixel
  • my_rgb = neopixel.NeoPixel(Pin(Pin.P8), n=24, bpp=3, timing=1)
  • def upRange(start, stop, step):
  • while start <= stop:
  • yield start
  • start += abs(step)
  • def downRange(start, stop, step):
  • while start >= stop:
  • yield start
  • start -= abs(step)
  • while True:
  • oled.fill(0)
  • oled.DispChar("声音大小", 0, 0, 1)
  • oled.DispChar((str(sound.read())), 0, 16, 1)
  • oled.show()
  • sheng = sound.read() // 140
  • if sheng == 0:
  • my_rgb.fill( (0, 0, 0) )
  • my_rgb.write()
  • else:
  • for i in (0 <= int(sheng)) and upRange(0, int(sheng), 1) or downRange(0, int(sheng), 1):
  • my_rgb[i] = (0, 50, 0)
  • my_rgb.write()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6)——物联网之OneN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17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7)——物联网之微信小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5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8)——物联网之Yeeligh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93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9)——物联网之S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0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