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接地报错,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原理图导到pcb检测接地错误,这要怎么搞啊?

网友:
可能是原理图中地线接到了芯片不允许接地的引脚。

检查你的原理图是否正确。

网友:
原理图导入PCB图之前,要编译检查一下,然后导入PCB

楼主说的情况,建议回到原理图编译或ERC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