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分辨率和精度使用注意的事项

楼主:
ADC精度计算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不一样的参数。
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其刻度划分的。              精度是对物理量准确度的描述。
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
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实际的精度确有大幅的变化。
和精度有关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DNL和INL。
DNL:Differencial NonLiner——微分非线性度
INL:Interger NonLiner——积分非线性度(精度主要用这个值来表示)
他表示了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
分辨率计算:测量电压范围/(2^AD位数-1)
采样定理的描述:  信号频率限制
当某个ADC的转换时间是100us时。
其所能处理的信号频率:
f/2=1/Tc=1/2*100us=5KHZ.
这是由于奈奎斯特采样定理,要求采样频率不能低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如果不遵循该定理,AD转换过程将存在很大 的失真。
AD转换: 连续的模拟量变为离散的数字量
步骤:   取样   量化  编码
取样频率大于最高频率的两倍
由于该转换过程是在取样结束后的保持时间内完成,因此转换结果所对应的模拟量电压是每次取样结束时的V1值
LSB——数字信号最低的有效位(LSB)的1=分辨率
AD转换步骤:1、对输入模拟量信号取样,然后进入保持,在保持的时间内将电压量转化为数字量,并按照一定的编码形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