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几个问题

楼主:
1.内置硬件驱动库需要外部PY引用的二次封装,太麻烦,直接用c写的硬件驱动函数进行外部引用多好!!!

2.发现circuitpython的内置硬件驱动库没有进行外部PY引用的二次封装,直接就是C写的驱动函数,调用LL库

3.对于第二条,如果有大神知道解释解释,固件内部硬件驱动用C写,那真的是方便不少,主要是占用空间和速度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
micropython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用环境,虽说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大家的要求可能千差万别,所以不可能在固件中集成过多功能。好在micropython是开源的,还可以自行添加C语言的函数,不但效率高,也可以增加自定义功能,具体方法可以看官方文档和社区以前帖子。

网友A:
MPY瓶颈就是库少,而且库不够简洁,大多是二次封装,运行慢、执行效率低呀,对于工业应用不合适 ,感觉也就适合在AI和物联网领域的快速开发,我就是奔在这点来,一看源码感觉好坑,不必C好多少,需要自己攒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Y瓶颈就是库少,而且库不够简洁,大多是二次封装,运行慢、执行效率低呀,对于工业应用不合适 ,感觉也就 ...

github上的库已经不少了,常用的传感器基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Y瓶颈就是库少,而且库不够简洁,大多是二次封装,运行慢、执行效率低呀,对于工业应用不合适 ,感觉也就 ...

至于运行效率,任何解释型脚本语言肯定是无法和二进制方式相比的。但是很多情况下,这一点损失是不影响系统运行的,比如每1秒进行1次温度采集,1ms完成和10ms完成其实区别并不大。

任何编程语言只是一个工具,用来解决问题而已。如果过于纠结运行效率,那只能用机器码编程了,汇编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