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经典教材推荐

楼主:
MSP430 系列单片机原理与工程设计实践 / 王兆滨[等]编

简介:本书以MSP430F261x系列单片机为平台,详细阐述了MSP430单片机的内、外部结构组成以及常用片上外设模块的基本工作原理。在对基本指令、寻址方式和汇编语言等底层控制原理讲解的基础上,使用C语言作为各个片上模块的程序设计语言,既能使读者体会汇编语言的高效,也能感觉到高级语言的方便快捷。

型号:MSP430F261x

框架:

第一章 绪论

1.1嵌入式系统概述
定义、构成、特点、发展、应用

1.2嵌入式处理器
分类、体系结构、常见嵌入式处理器、发展

1.3 MSP430系列单片机
典型特点、命名规则、产品系列概况、应用场合

1.4集成开发环境快速入门
IAREW430、TICCS

第二章MSP430单片机结构组成

2.1 MSP430单片机内部结构
中央处理器(总线接口、算术逻辑单元、工作寄存器组、控制单元)、存储空间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空间划分)、时钟系统、系统增强性模块、片上外设、JTAG调试。

2.2 MSP430单片机的外部结构
封装类型、引脚说明(工作电源引脚、参考电压引脚、晶振引脚、JTAG引脚、复位引脚、I/O引脚)、3MSP430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

2.3 MSP430单片机的初始化
复位信号、掉电复位、电源电压监测(SVS结构特点、SVS控制寄存器、SVS与BOR的关系)、系统初始化。

2.4 MSP430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中断类型(系统复位中断、非屏蔽中断、可屏蔽中断)、中断标志、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中断向量、中断响应。

第三章MSP430单片机指令系统

3.1指令系统概述
指令的表示方法(指令格式、使用符号)、寻址方式(7种)。

3.2指令系统
数据传送指令、算术运算指令、逻辑操作指令、位操作指令、控制转移指令。

3.3指令格式与指令周期
指令格式(单操作数指令、双操作数指令、跳转指令)、指令周期(寻址方式对指令周期的影响、指令格式对指令周期的影响)、指令长度)(单操作数指令、双操作数指令、跳转指令)。

3.4 MSP430X指令系统
指令集的扩展(扩展的单操作数指令、扩展的双操作数指令、扩展的仿真指令)、指令集扩展对程序设计的影响。

3.5 MSP430单片机汇编语言基础
伪指令(5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础(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子程序结构)、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

第四章 MSP430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

4.1 单片机程序设计概述
程序设计方法、单片机程序设计基础、单片机程序设计一般步骤。

4.2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变量与常量(标识符、关键字、数据类型、常量、变量)、运算符与表达式、常见程序结构(顺序、分支、循环)、函数(自定义函数、函数库、函数调用、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变量的存储类型)、构造类型(数组、结构体、共用体、枚举类型)、指针类型(普通指针变量、高级指针变量)、预处理(宏、文件包含、条件编译)、typedef定义类型。

4.3 MSP430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
扩展的数据类型与关键字(C430的数据类型及存储长度、关键字扩展、其它)、函数的扩展(中断函数、内部函数、常用库函数)、规范化编程(变量命名、函数命名规则、代码书写、注释编写)、C语言与汇编语言的混合程序。此节例程极多。

第五章 MSP430单片机输入输出接口

5.1 MSP430单片机的数字I/O端口
控制寄存器(方向寄存器、输入寄存器、输出寄存器、上拉/下拉寄存器、功能选择寄存器、中断使能寄存器、中断边沿选择寄存器、中断标志寄存器)、内部结构(基本输入输出电路、中断处理电路、其他复用电路)、电气特性(拉电流与灌电流、驱动大功率负载、电平逻辑的兼容性、对于未使用引脚的设置)、端口应用(普通I/O端口、外部中断)。

5.2 LED显示接口设计
LED发光原理、LED数码管(结构、显示原理、译码方式、显示方式)、点阵LED(8×8点阵LED模块结构、字符编码原理、动态显示原理)。

5.3 LCD接口设计
LCD显示原理(液晶、显示原理、分类)、段式LCD(显示原理、驱动方式、专用集成驱动电路)、点阵LCD。

5.4 键盘接口设计
键盘分类、矩阵式键盘的工作原理、消抖方法(软件消抖、硬件消抖)、按键扫描方式(程序查询方式、定时查询方式、中断扫描方式)、按键程序设计、触摸按键(电容式触摸按键原理、单片机实现)。

第六章 MSP430单片机时钟系统与定时器

6.1 时钟系统
时钟系统的结构(时钟源、输出时钟信号)、时钟系统与单片机运行方式(系统与低功耗模式、模式的唤醒与退出机制)、时钟失效处理、时钟频率与工作电压。

6.2 定时器A
结构组成、定时计数部件(工作原理、定时/计数器中断、定时计数方式)、捕获/比较部件(比较单元、捕获单元、输出单元)。

6.3 定时器B
逻辑结构、定时计数部件、捕获/比较部件。

6.4 看门狗
逻辑结构(控制寄存器、计数寄存器与计数长度、时钟源选择与工作模式、时钟失效与中断处理)、定时模式(WDT初始化、WDT中断程序编写)、看门狗模式。

第七章 MSP430单片机模拟信号处理

7.1 控制系统基本概念
自动控制系统、单片机控制系统、MSP430单片机集成的模拟设备。

7.2 模数转换模块
模数转换(原理、模数转换器的分类、性能指标)、MSP430单片机ADC12模块(ADC12特点、逻辑结构)、ADC12工作过程、转换模式(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序列通道单次转换模式、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7.3 数模转换模块
数模转换(原理、倒T形电阻网络ADC、DAC分类、性能指标)、MSP430单片机DAC12模块(DAC12特点、逻辑结构、DAC12的输出、DAC12的中断、DAC12的寄存器)、DAC12应用举例。

第八章 MSP430单片机串行通信

8.1 串行通信概述
串行通信(并行通信与串行通信、通信方式、异步通信与同步通信、串口通信的校验方法、串口通信的传输速率)、常见串行通信接口(UART总线、I2C总线、SPI总线、CAN总线、USB总线、IEEE1394总线)、MSP430的串行通信模块。

8.2 异步串行通信
UART工作原理(波特率发生器、发送部件、接受部件、USCI的中断、低功耗模式下的UART)、多机通信模式(线路空闲多机模式、地址位多机模式)、带有自动波特率检测的UART(LIN总线、具备自动波特率检测的UART)、红外通信(概述、基于USCI的IrDA编解码)、软件模拟UART通信。

8.3 I2C通信
I2C概述(I2C总线基础、I2C总线上的典型信号、I2C总线上的数据传输格式)、I2C逻辑结构(I2C时钟结构、I2C收发结构、I2C的控制及状态寄存器、I2C寻址方式、多主设备环境与总线仲裁)、中断与初始化(中断与低功耗、I2C初始化与连接方式)、工作模式(主设备模式、从设备模式、10位地址格式的收发)、软件模拟I2C通信。

8.4 SPI通信
SPI总线及工作原理、SPI模块(位时钟发生、数据收发、SPI的初始化与低功耗模式)、SPI连接方式(SPI主设备模式、SPI从设备模式)、软件模拟SPI通信。

第九章 MSP430单片机存储系统

9.1 存储器概述
半导体存储器(随机读写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非易失可读写存储器)、Flash存储原理、FRAM存储原理。

9.2 MSP430单片机存储系统
地址空间划分及访问方式、数据存储器、程序存储器。

9.3 Flash控制器及应用
Flash控制器(时钟发生器、控制寄存器)、Flash的操作(擦除、写入)。

9.4 MSP430单片机存储器的扩展
存储器扩展、SD卡的应用(概述、结构与工作原理、读写)。

9.5 直接存储器存取
DMA模块的结构与工作原理、DMA传输模式(数据传输方式、DMA传输模式、DMA中断、DMA控制寄存器)、DMA触发源(软件触发、定时器触发、USCI串口触发、数模转换DAC12触发、模数转换ADC12触发、乘法器触发与外部信号触发)。

第九章 MSP430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基础

10.1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概述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一般步骤(方案调研与总体规划、总体设计、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基于MSP430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简单心率计的制作、简易数字示波器)。

10.2 MSP430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抗干扰与低功耗设计
抗干扰技术(干扰源与干扰分类、常用硬件抗干扰技术、常用软件抗干扰技术)、低功耗设计技术(低功耗硬件设计、低功耗软件设计)。

10.3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应用
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基本概念、常见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特点、嵌入式操作系统的选择依据)、μC/OS-II在430单片机上的移植(μC/OS-II简介、μC/OS-II内核结构、μC/OS-II系统移植)、基于μC/OS-II的单片机系统开发(相关术语、任务设计、设计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