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开箱问题

楼主:
一开始按照教程进行,在APP中更新固件时,与板子的蓝牙就断了,我就退出APP,之后APP就找不到板子了。而且今天连上电源,APP也搜不到设备。将板子连到PC断,没有一个灯亮。插上电源,充电的反应也没有。

这是板子的状况,还有APP的版本,我看我的和别人的不一样,但都是4.6.3版,这是为啥?

网友A:
使用DFU的方式刷一下BL固件再试试 平时电池接头取下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DFU的方式刷一下BL固件再试试 平时电池接头取下不接

用DFU的怎么刷BL固件?

网友B:
我进入DFU,可是左上角的STM Device in DFU Mode 都没有显示应该咋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进入DFU,可是左上角的STM Device in DFU Mode 都没有显示应该咋办?

按住boot按键插USB,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点刷新按钮会找到USB设备,然后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住boot按键插USB,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点刷新按钮会找到USB设备,然后连接

这个软件在哪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在哪下载?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DFU的方式刷一下BL固件再试试 平时电池接头取下不接

BL固件的下载地址可以发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DFU的方式刷一下BL固件再试试 平时电池接头取下不接

我现在有STM Device in DFU Mode ,而且也用DFU成功下载BL固件进入板子。可是我用手机还是检测不到蓝牙,充电也没反应。会不会是板子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STM Device in DFU Mode ,而且也用DFU成功下载BL固件进入板子。可是我用手机还是检测不到蓝牙, ...

有这种可能,不过你收到板子时好用正常不会因为升固件失败就变砖,而且你现在能够通过DFU烧程序说明STM32还活着

要不你试试这个固件,烧好后退出DFU模式插上USB电脑应该会检测到新的磁盘,验证一下STM32的程序能否正常运行接下来再判断是不是蓝牙模块或者手机有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05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能,不过你收到板子时好用正常不会因为升固件失败就变砖,而且你现在能够通过DFU烧程序说明STM32 ...

我用USB线连接到PC端,很难出现磁盘,要弄好久才出现磁盘(应该是我电脑的问题)。下载了你给的两个.bin文件,可是我看不出来有啥反应。还是没有蓝牙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USB线连接到PC端,很难出现磁盘,要弄好久才出现磁盘(应该是我电脑的问题)。下载了你给的两个.bin ...

如果电脑能检测到磁盘,说明MCU的固件已经正常运行了,不行你换个手机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