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式216芯光缆交接箱型号规格

楼主:
落地式216芯光缆交接箱型号规格、216芯288芯免跳纤光缆交接箱,落地式光交箱光缆交接箱为应用范围为光传输网络、光接入网等需要实现光缆、光纤的连接与调度的场景,实现主干光缆与配线光缆、并可放置光分路器的功能。1.2 产品的特点全封闭机箱,防尘,外形美观;走纤规范,满足光纤弯曲半径大于30mm;采用V2.0托盘集熔接、盘储、配线为一体,结构简单明了,既保证了光纤的曲率半径,又大大简化了工程维护工作量;具有安全、可靠的光纤存储、保护功能;标示清楚,每芯光纤的接续和分配有明显的标识;能同时满足带状光缆和非带状光缆的使用需要;光缆开剥、固定、接地保护可靠、实用;SMC光缆交接箱,三网合一箱,光纤配线箱,四网合一箱ODF光纤配线架,多媒体信息,光分路器箱,光纤束状尾纤,ODF单元箱,

216芯落地式光缆交接箱、216芯壁挂式光缆交接箱、216芯SMC光缆交接箱、216芯不锈钢光缆交接箱、216芯免跳接光缆交接箱、216芯无跳接光缆交接箱、216芯免跳纤光缆交接箱、216芯三网合一光缆交接箱\216芯光交箱、216芯交接箱、

型号:72芯、96芯、144芯、216芯、288芯、432芯、567芯、720芯、864芯、1152芯

材质:冷轧板、不锈钢、SMC

使用区:移动 联通 铁通 电信 FTTH FTTB FTTX FTTP

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为电信、移动、联通、铁通、广电供应配套产品

光缆接头盒,光纤终端盒,OMDF总配线架,光纤分纤箱,光纤分纤盒,三网合一光交箱,三网合一配线架箱体为不锈钢材料,能防潮、防水、防尘、防盐雾,抗腐蚀耐老化性能优越,防护等级达到IP65级;适配器采用倾斜、卡式安装,操作快捷方便,传输损耗低,避免光传输时可能对眼睛造成的伤害,卡座可安装FC型、SC型、ST型和LC型适配器;所有产品均带有分光功能光缆交接箱,也称楼道箱,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光分路器箱,光纤分线箱,光纤配线箱,直熔箱等。是安装在户外的连接设备,对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能够抵御剧变的气候和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具有防水汽凝结,防水,防尘,防虫害,和鼠害、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抗冲击损坏能力强等特点。216芯光缆交接箱型号尺寸报道系列分

216芯光缆交接箱特点:箱体可为前开门或前后开门,箱内有充足的布纤、贮纤空间,有足够的绕线盘挂线钩,方便用户操作。箱体采用优质不锈钢板作材料,并经电镀、喷塑处理,不仅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性能,而且箱体密封性能好,能抵受剧烈的气候变化和恶劣的工作环境,防护等级达GB4208中IP65级要求。箱体由高强度玻纤增强聚脂模压成型,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和抗腐蚀耐老化特性,而且重量轻。全模块化设计,采用12芯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可采用飞碟式直熔盘,体积小,直熔容量大。箱体底部高,空间大,便于光缆引入时,有更大的曲率半径,安装操作施工方便。光缆加强芯根据用户需要,也可采用光缆固定罩壳形式,适用于普通和带状光缆。接地方式:箱体共有二层地,一层为保护地,光缆加强芯与保护地相接。另一层为机架地,该两层地之间互不相通,分别通过各自的接地线通向机房大地。

光交箱生产操作流程概况

 1 、领料

     按照定单和技术要求去仓库领料。

 2、 剪料

      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将原材料按照规格进行取料,并检查材料是否符合工艺的要求,为降低消耗,提高材料的利用率,要合理计算采取套裁方法。

      首先,用钢板尺测量出剪床刀口与挡料板两端之间的距离,反复测量数次,然后剪一块小料核对尺寸正确与否,如尺寸公差在正确范围内,即可进行入料剪切;如尺寸不符合公差要求,则重新调整定位距离,直至符合为止。

     剪板时应检查剪板刀口是否锋利及紧固牢靠,并按板料厚度调整刀口间隙。

3、 冲裁

       a) 检查材料的材质以及宽、长、厚是否符合图纸的要求。

       b) 按钣金件展开图工艺选择合适的冲裁设备。

       c) 按工艺要求的顺序和要求调整好定位装置,冲出合格的工件。

4、折弯

    a) 检查材料的材质以及宽、长、厚是否符合图纸的要求,板材表面必须清洁。

    b) 按零件图纸尺寸选用合适折弯机。

    c) 按工艺要求的顺序和要求调整好定位装置,进行折弯。

5、焊接

    a) 检查上工序转下来的半成品零部件是否符合图纸和其他技术文件的要求,如不符合需及时调整。

    b) 准备好所需的焊接器件与工装夹具。

    c) 按照图纸要求,先点焊固定各零件的相对位置,安排好焊接顺序,一般为先关键后一般。

    d) 根据工件的材料和焊缝要求,选择施焊电流,焊缝必须平整,焊透,无砂眼。

6、打磨

   焊接后的工件必须打磨,使工件表面光洁均匀,无漏焊、裂纹、溅渣、毛

刺等。

7、检测

   对通过以上工序后的加工件按技术规范进行的检测,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转为下道工序。

 8、喷塑

    a) 对加工件按照工程图纸的要求进行喷塑处理,颜色必须符合工程要求。

    b) 喷塑处理后的加工件表面均匀光滑,无气孔,无流挂,颜色深浅一致。

9、半成品检测

   对形成的半成品按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转为下道工序。

10.装配(详细见装配流程)

将顶盖与箱体连接,再把底座与箱体连接,然后按后衬板、左右墙板、支架、上下横梁、左右立柱、左右导轨条固定板,加强芯固定板,门、门锁的顺序连接,门的开启角度不小于120°,所有连接件必须紧固,位置符合装配图纸要求,装配过程中所有零部件表面不得划花,螺钉头不得打抷。

宁波品悦通信为适应三网融合、FTTx的推广,品悦通信推出从局端一直到用户桌面的FTTX光配线网络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包括光缆交接箱,光缆分纤箱,分光分纤箱,光缆分线盒,光缆接头盒,光缆终端盒,冷接子,快速连接器,光纤跳线,配线光缆、皮线光缆、市内布线光缆、无源器件、线路辅助设施等,规格多样,可以完全根据您的需求来订做。欢迎来电咨询“216芯光缆交接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