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 自带的TF卡能用吗?

楼主:
为什么我的SensorTile.box上面的TF卡 通过读卡器接在MacBook Pro上不识别。

1.读卡器插入别的SD卡可以识别

不知道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没?

网友:
正常是好用的

网友A:
好像只能在这个板子上使用,读卡器不识别,可能文件系统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在这个板子上使用,读卡器不识别,可能文件系统特殊。

我没试过电脑读取,你试一下在电脑上格式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