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电阻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讲解运放输入输出电阻的教程,推介一下的。因为像<<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中的一些算运放电路的输入输出 电阻,搞不清楚,它是怎么算出来,比如下面的差模和共模输入电阻:

网友:
计算这个,不必 “教程” 吧?

先看第一个。运放线性工作范围内,两个输入端 “虚短”。那么上面R1左端和下面R1左端之间施加一个电压,两个左端之间向右看过去,电阻显然是两个R1相加,即2R1。

网友:
再看第二个。从两个R1左端和 “地” 之间向右看过去,先看下面一路,下面这路电阻显然是R1+R2。再看上面这路,由两输入端 “虚短”,流过上面R1的电流与流过下面R1的电流相等。所以输入电阻为(R1+R2)/2。

网友A:
你怎么这么厉害,你看书上讲的,解题思路虽然是连写有些单词看不明白,但是好像大体思路和你讲的是一样的,你怎么就知道 用这种方法分析的,你能教我一下,你是怎样确定

那个是属于输入电阻,那个属于是输了电阻 的,这个我老是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这么厉害,你看书上讲的,解题思路虽然是连写有些单词看不明白,但是好像大体思路和你讲的是一样的, ...

Sorry!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我也在找运算放大器的相关的设计方法及计算方法,求大神推荐一本这样的书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