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8仪用放大器

楼主:
INA128在RG=500欧姆时理论放大倍数为100倍,当输入为150KHz,10mV交流电时其放大倍数几乎不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呀

网友:
不建议用模拟软件,搭个demo板也是好的

网友A:
“当输入为150KHz,10mV交流电时其放大倍数几乎不变”

在工作带宽范围内,放大倍数本来就应该不变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为150KHz,10mV交流电时其放大倍数几乎不变” 在工作带宽范围内,放大倍数本来就应该 ...

前辈,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当输入信号的频率是150khz,放大倍数为100倍时,增益带宽积超过允许值。

所以在输入信号的频率为150khz时,放大倍数达不到100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当输入信号的频率是150khz,放大倍数为100倍时,增益带宽积超过允许值。 所 ...

我也不知道。

但该运放说明书中,增益为100倍时-3dB带宽达200kHz。在输入信号150kHz时应该下降不到3dB。

网友:
感觉楼主不像是在问增益带宽相关的问题,估计是描述有误。单从楼主贴的描述上看,增益几乎不变在仿真软件中实属正常,毕竟在器件的参数范围内。实际电路的话,应该可以观察到增益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