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也该串在哪里

楼主:
在直流电路中加入自恢复保险丝用来保护电路。通常我都是把保险丝串到电源正极端,可是想了想串在总回路的负极端也可以呀。

网友:
这要看你的电路是否允许正极端联接但负极端断开。

交流市电,保险丝应该串联在火线上,不应该串联在零线上。对三相系统来说,零线根本不允许串联开关。

网友:
有区别的哦

如果在单相交流电的回路上,保险丝在火线上,则发生故障时可以切断电路,使保险丝一下的线路不再带电;如果装在零线上,发生故障时也可以切断电路,但由于切断的是零线,回路上是没有电流通过了,但由于火线未被断开而故障线路仍然带电,这对于安全仍是个很大的隐患。所以单相回路上若装一个保险丝必须在火线上。如果零火线上都要装,至少保证零线上的保险丝规格必火线上的至少大一倍以上。总之,故障发生时,必须火线最先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