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行程控制问题

楼主:
目前有用到伺服电机来驱动设备滑动,到固定的位置会让其停下来,目前是靠光电开关来实现的,但是光电开关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现场环境容易积灰,导致其不灵敏,而且光电开关数量要用到很多;想问下是否还有其它更好、更省成本的方案;

目前能想到的方案是

① 靠结构限位,电机运行到对应位置之后无法再往前,会产生堵转,电流会急剧增大,靠检测电机堵转电流来判断已经达到指定位置

② 通过软件计算电机行程

不知道以上两种方案是否可行,哪个更好,或者有其它更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A:
过去,行程限位多用限位开关。限位开关是机械式开关,不怕积灰。

网友B:
也可以用霍尔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去,行程限位多用限位开关。限位开关是机械式开关,不怕积灰。

限位开关的话,积灰问题是解决了,但仍然需要接线到主板上,想着既然改进的话,就往简化电路,省成本的方向去考虑了,如果使用堵转电流检测来实现,您觉得可行吗?在主板上加一个电流采样电路来检测电机驱动芯片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霍尔开关

霍尔开关我担心会不会有精度问题?结构安装、磁铁/霍尔的一致性差异,导致的每台设备精度控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位开关的话,积灰问题是解决了,但仍然需要接线到主板上,想着既然改进的话,就往简化电路,省成本的方 ...

那你就不是要解决积灰问题,而是要解决取消联接线问题。

检测电动机堵转,需要看电动机、传动系统、工作机械……总转动惯量多大,因为转动到限位块后由于惯性,限位块和整个电动机、传动系统、工作机械……都会受到很大的力。你的结构限位是否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力而不损坏,很成问题。

限位开关的设计,即使电动机没有停,或是越过限位开关又前进了一点距离,限位开关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位开关的话,积灰问题是解决了,但仍然需要接线到主板上,想着既然改进的话,就往简化电路,省成本的方 ...

用结构限位,电动机堵转而电流增加,检测电流使电动机停止。你只要想想电动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顶到墙上会有什么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开关我担心会不会有精度问题?结构安装、磁铁/霍尔的一致性差异,导致的每台设备精度控制不好。

如果使用霍尔开关,也是使用极性变化类型的霍尔元件,直接判断的是NS的变化,就算磁铁的强度完全不一至,但是NS极的分界还是清晰不变的

网友:
通过堵转电流来判断电机位置永远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而且正常来说成本永远高于各种开关限位,而且可靠性也非常低。

即使使用软件计算行程的方案,也是需要有一个物理限位开关的,要不然一但程序跑飞了设备就废了。

网友:
软件我觉得可行啊   通过“示教”的方式完全可以实现,只要初始寻零一次即可。

网友:
个人觉得第一种稍微好点,计算好堵转电流,应该很好得出来的,第二种长时间使用总是要校准,以前这两种都用过,后来综合比较之后选的是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