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设计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请问我这样估算最大占空比是否正确

楼主:
我是首先根据选择的初级侧Mos管最大耐压值和次级侧整流管反向耐压值,确定匝比的范围(0.3最大输入电压是漏极尖峰电压),然后折中选择匝比10,再根据开关电源一般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最大占空比?

网友:
“我是首先根据选择的初级侧Mos管最大耐压值和次级侧整流管反向耐压值”

这两个数值,需要根据输入直流电压和输出直流电压确定。

网友A:
开关电源设计,开始时先要知道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如果输入电压不是非常稳定,必须知道变化范围,例如24±20%,甚至如PowerAnts在另一帖子中所说 “9~150V”。输出电流通常是变化的,因为负载并不确定。输出电流的变化也必须确定,例如是否允许空载,即电流为零。

此时离占空比还很远。

网友:
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确定后,通常根据功率选择开关电源电路结构(有时称为拓扑),是反激?是半桥?是全桥?

选定电路结构后,初步选择功率开关管。功率管不仅仅要看耐压,更要看通流容量。而且功率开关管耐压与通流容量之乘积与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关系相当大。这是因为:输入电压最大时功率开关管必须满足耐压要求,输入电压最小时功率开关管必须满足电流要求。

网友:
上述条件都明确后,才可以开始考虑变压器。

网友:
对反激电路来说,有电流连续和电流断续两种工作状态。倒底电路工作于哪种状态,与负载有关。

最好不要因负载变化而在两种工作状态之间切换,因为两种工作状态对反馈的响应要求不同,在一种工作状态下稳定工作的电路参数,在另一种工作状态下可能变成不稳定。

网友B:
我一般是先定下占空比,比如在最低输入电压下0.45,然后由此计算反射电压Vor,再计匝比,至于MOS的耐压则根据实际电路测试来选配,一般的反激600V管子足矣,两级的那种就用700V的,MOS管市面型号太多了,选型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先定下占空比,比如在最低输入电压下0.45,然后由此计算反射电压Vor,再计匝比,至于MOS的耐压则根 ...

我领导坚持让我先定匝比(根据初级MoS耐压和次级整理管耐压),再定反射电压,再根据那个最小输入电压和反射电压关系定最大占空比

网友D:
这个公式可行

前提是最大占空比的计算,最高输入电压下的加在变换器上的整流直流电压值,Uor反射电压选择验证完后,找出变换器的最小整流直流电压值Udc(min)

Udc(min)=1.414*Vac(min)

因为这种计算是忽略了输入端纹波电压,就是纯粹的理论计算,没啥大毛病。

网友D:
实际设计中,要考虑到电容的耐压耐电流纹波,包括使用寿命等因素

最大占空比下,若输入电压下降,占空比就需要增大来调整,若占空比此时增大,会反过来给已经设计好的变压器相应的磁通量有比较大增量,不利于变压器工作。

所以,如楼上几位所说,电路工作于哪种状态,与负载有关。

平均输入电流和实际占空比是有关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领导坚持让我先定匝比(根据初级MoS耐压和次级整理管耐压),再定反射电压,再根据那个最小输入电压和 ...

“我领导坚持让我先定匝比(根据初级MoS耐压和次级整理管耐压),再定反射电压”

根据初级MOS管耐压和次级整流管耐压,那就是说,已经选定MOS管和整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领导坚持让我先定匝比(根据初级MoS耐压和次级整理管耐压),再定反射电压,再根据那个最小输入电压和 ...

“我领导坚持让我先定匝比(根据初级MoS耐压和次级整理管耐压),再定反射电压,再根据那个最小输入电压和反射电压关系定最大占空比”

那么,功率MOS管和整流管是根据什么条件选择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设计,开始时先要知道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如果输入电压不是非常稳定,必须知道变化范围,例 ...

现在设计电源都要考虑能效了,49-250W的电源维持额定输出电压的待机功耗小于2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设计中,要考虑到电容的耐压耐电流纹波,包括使用寿命等因素 最大占空比下,若输入电压下降,占空比 ...

变压器和负载给定的情况,VIN下降,DCM的电流峰值、磁通峰值、电流增量、磁通增量是不变的;CCM的电流峰值和磁通峰值会增加,但是电流增量和磁通增量是下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领导坚持让我先定匝比(根据初级MoS耐压和次级整理管耐压),再定反射电压,再根据那个最小输入 ...

对AC-DC而言,匝比大一些对二次侧整流有益,耐压低容易做到小的正向压降,有利于提高效率;对MOSFET的耐压要求稍大一点,电流小一点,综合下来MOSFET的费用和开关效率差不多。整体有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公式可行 前提是最大占空比的计算,最高输入电压下的加在变换器上的整流直流电压值,Uor反射电 ...

Udc(min)=1.414*Vac(min) ??? 空载?

此算法对于没有限制最大占空比的IC来说没问题,低输入满载甚至接近过流保护点时,电容谷值电压可以比交流有效值还低,占空比已经超过设计者所“设计”的最大占空比了。

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原厂搞出一些脑残反激IC,最大占空比限制为0.45,你要按0.40-0.42去算最大匝比,坑死你不赔钱

有用的工程经验计算,在正常的容量条件下:Udc(min)=1.414*Vac - 40(甚至50),对于85Vac来说,最低直流只有70-80Vdc

网友:
一些“小原厂”的IC设计团队根本不懂磁性元件,主要是台资和内资

网友:
我见过的最大占空比最小的是0.4,美台出品,非常弱智的聪明,国内竞争对手限0.6-0.7的同类IC卖3-4毛,美台只好5分甩卖,我自费一口气吃下200K,慢慢玩慢慢用,极少”称斤卖“的绝版,机会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AC-DC而言,匝比大一些对二次侧整流有益,耐压低容易做到小的正向压降,有利于提高效率;对MOSFET的耐 ...

总要先知道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才好说匝比吧?难道输出电压都不知道,先定匝比(12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总要先知道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才好说匝比吧?难道输出电压都不知道,先定匝比(12楼)?

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电流,效率体积,环境温度是基本的设计需求参数吧

网友F:
我习惯于优先保证变压器绕组满层反推其他参数,

计算来计算去最终还是要根据实际变压器反向验证,就像公式Udc(min)=1.414*Vac(min),看上去无比正确,然而实际上没有人会这么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电流,效率体积,环境温度是基本的设计需求参数吧

当然。

例如前两天发的帖子,输入电压要求9V开始,最高到150V,12V 8A输出的案例。9~150V这个输入电压变化范围,恐怕是第一个需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习惯于优先保证变压器绕组满层反推其他参数, 计算来计算去最终还是要根据实际变压器反向验证,就像公 ...

“就像公式Udc(min)=1.414*Vac(min),看上去无比正确,然而实际上没有人会这么玩”

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实际电压必定低于此值,而且可能低不少,怎么能这么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 例如前两天发的帖子,输入电压要求9V开始,最高到150V,12V 8A输出的案例。9~150V这个输入电 ...

PWM+PFM混合驱动,这个电压范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GanFET在几百KHz频率下轻松自如,不要把思维局限在古老的PWM和MOSFET上面。

21楼的Udc(min) 公式,是9楼提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WM+PFM混合驱动,这个电压范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GanFET在几百KHz频率下轻松自如,不要把思维局限在古老 ...

9~150V输入,显然需要PWM+PFM,单纯PWM的话,占空比变化范围根本做不到。

不过,就楼主提出的问题而言,恐怕谈不到PFM,甚至楼主可能不知道什么是PFM。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50V输入,显然需要PWM+PFM,单纯PWM的话,占空比变化范围根本做不到。 不过,就楼主提出的问题而 ...

楼主并没有提输入范围,9-150是你两度提出

网友E:
加入PFM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占空比的范围做不到,以9-150的范围,恬当的参数配置可使开关的占空比变化仅4倍。

有没有办法做到更大的占空比变化?答案是肯定的,想办法让磁路的占空比小于开关的占空比即可。磁路固定丢失1uS脉冲,开关导通时间从0.5-3uS变化,有效占空比为0-2uS,变化范围何止1亿倍

估计没有人想到将移相全桥上饱受诟病的占空比丢失用到反激上来提高输入范围

网友:
LCD钳位会产生环流,相当于是交流供电的无功电流,加入PFM的目的是满足空载损耗

网友E:
回到楼主的主题:如何估算最大占空比?

答:跟据磁路复位伏秒原理,最大占空比没有绝对的规定!视要求而定

CRT电视机的行输出占空比达0.82,康佳的那个陶总工白做了半辈子的CRT,七拼八筹写点东西都强调反激的最大占空比为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到楼主的主题:如何估算最大占空比? 答:跟据磁路复位伏秒原理,最大占空比没有绝对的规定!视要求而 ...

康佳的那位所说,当然是不对。他说的伏秒积,记得在eeworld某位管理员曾转贴过,当时你就指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加入PFM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占空比的范围做不到,以9-150的范围,恬当的参数配置可使开关的占空比变化仅4倍。 ...

“让磁路的占空比小于开关的占空比即可”,这个我可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移相全桥,这个知道一些,当时是想用移相方式 “反转” 全桥的输出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到楼主的主题:如何估算最大占空比? 答:跟据磁路复位伏秒原理,最大占空比没有绝对的规定!视要求而 ...

回到楼主的主题:如何估算最大占空比?

答:跟据磁路复位伏秒原理,最大占空比没有绝对的规定!视要求而定

这可有点为难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磁路的占空比小于开关的占空比即可”,这个我可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移相全桥,这个知 ...

方法之一,串矩磁特性的饱和电感,甚至主开关固定占空比工作,用一个小线性调节饱和电感的偏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方法之一,串矩磁特性的饱和电感,甚至主开关固定占空比工作,用一个小线性调节饱和电感的偏流,,,,

这个方法,应该说是PWM和磁放大器的联合运用。

楼主更摸不到门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应该说是PWM和磁放大器的联合运用。

楼主更摸不到门路了。

从9-150V开始,就决定了本贴中心与楼主无关了

网友:
另外,功率稍大的反激,是不可能完全工作在DCM或CCM的,大多存在有状态过渡,比如笔记本适配器。

笔记本在电池充电过程,光驱读盘,内存插满,硬盘狂读狂写,再跑着多任务的3DMAX这种巨耗资源的特殊情况下,恐怕是CCM,而系统关闭,电池快充满的情况下,充电功率会从0.3C的十几到20W下降到截止时的3W,这种情况基本都是DCM。

一个通用型的中大功率反激电源的环路,一定会兼顾CCM和DCM两种情况。不会只考虑其一。

网友:
很难做到只工作在一种模式吧,接触过的只有QR,PSR芯片全程工作在一种模式

网友:
我也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