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程序STM32L151C8T6移植到STM32F103C8T6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请问从程序STM32L151C8T6移植到STM32F103C8T6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重点是pin和时钟,寄存器细节差异得核对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pin和时钟,寄存器细节差异得核对手册,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应该对照手册吧,毕竟有些功能在不同型号中是没有的,L系列是低功耗的,跟F1系列肯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