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功耗Pl=(Vi-Vo)*Iout;MCU降压节省的功耗全部被LDO吞噬,整个系统并没有降低功耗。

楼主:
如图所示LDO分别是U2/RT9013-3.3和 U3/RT9013-1.85。
MCU是STM32L486,VDD供电范围是 1.71V~3.6V,主频80Mhz,Iout = 8mA。
电源是聚合物锂电池,额定输出电压 Vbat = 3.7V
LDO本身的功耗Pl = (Vin-Vout)*Iout+Vin*Ig;Ig-->LDO 的对地电流。

使用U3 1.85V给 MCU供电,MCU的功耗确实对比 U2供电时降低了,但是节省下来的功率全部被U3 RT9013-1.85吞噬了,对于整个电子系统来说功耗根本没有降低,换句话说电池的续航能力并没有增加。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在不换MCU的情况下,降低整个电子系统的功耗和增加电池的续航。

网友A:
可以用DC/DC降压供电(通常DC/DC的静态电流在数十uA),这样功耗比高电压下低。

网友:
看一下仿真结果

负载功耗降低而节省下来的功率,全部被LDO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DC/DC降压供电(通常DC/DC的静态电流在数十uA),这样功耗比高电压下低。

用什么电源ic?

Iin = Iout? 如果等于,那不和LDO 一个尿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源ic? Iin = Iout? 如果等于,那不和LDO 一个尿性

dc/dc是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的功率相同(理想情况下),所以电流是不同的。

通常小功率的dc/dc体积也不大,SOT-23封装的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是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的功率相同(理想情况下),所以电流是不同的。   通常小功率的dc/ ...

能不能给个具体型号

网友A:
型号很多,比如HX3406,SY8088,RT8096,每个电源芯片厂家都有,国产的也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很多,比如HX3406,SY8088,RT8096,每个电源芯片厂家都有,国产的也非常多。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