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如何把通过麦克风录制声音保存在SD卡里,然后拷贝到电脑上播放?

楼主:
SD卡文件系统好像特殊啊,读卡器识别不了??有人知道吗

网友:
自定义APP 输入选择麦克风 输出选择SD卡 APP开启录音,结束后插上电脑相应的盘符下会有.wav的文件 可以直接播放

网友:
可能是我的SD读卡器坏了,读不了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