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向比例放大器反馈电阻设置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运放的同向比例放大器电路(如图所示),相同比例情况下,如何正确选取R1和R2的值?有什么限制吗?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已经量产过几年的产品(量产时R1=100K,R2=200K),现在出现小信号输出有震荡失真,但是将R1和R2等比例缩小后(比如R1=75K,R2=150K)就没有出现震荡了。

请问运放规格书上有什么指标是专门针对这两个电阻设置的吗?

网友:
一般地说,这两个电阻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大的电阻,容易变值,而且分布电容的影响也大。太小了耗电。

网友:
至于R1由100千欧变成75千欧,R2由200千欧变成150千欧,就不产生振荡了,恐怕不是电阻数值变化引起,因为变化幅度并不大。更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批次运放参数有变化。

网友:
是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怀疑运放本身参数有偏差,因为这个产品已经量产好几年了。我们也更换了之前批次的运放芯片,问题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量很大,购买的渠道也是很正的,芯片应该是原装的,供应商也找第三方实验室测试了,测试是用的10K的反馈电阻,测试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是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料有问题,或者能够再规格书上找到相应的指标证明他的料有问题,损失很重啊!

网友:
你这不就是相当于负反馈,电阻值太大,负反馈不够,就自激了。人家实验室测试10K,你用好几百K,肯定不稳定。你等比例减到10K和20K,估计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