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使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是怎样的思路,需要计算静态工作点ib ic VCE 三个...

楼主:
如果要使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是怎样的思路,需要计算静态工作点ib ic  VCE
三个参数?然后呢?如果RB RC都不知道,怎么计算?最终的是要计算出RB  RC这
两个参数?

网友:
工程应用无需精确计算,尤其是楼主帖所及最简单的晶体管电路,有关计算思路就是在理解器件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应用欧姆定律,楼主贴的下图就是这个思路的具体体现。对于晶体管,最基本的特性就是Ic=BIb。

网友A:
“如果RB RC都不知道,怎么计算?最终的是要计算出RB  RC这两个参数?”

该问题中一共出现5个变量:电源电压VG、三极管基射压降VBEQ、电流放大倍数 β、基极电阻Rb、集电极负载电阻Rc。一般情况,前三个是给定的,你不能随便改动。剩下两个电阻,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另一个随之确定。

网友A:
假定你先选择集电极负载电阻Rc。Rc数值不能太大,因三极管总有一定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集电极负载电阻太大的话,该漏电流足以使三极管饱和。该集电极负载电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费电。另外,如果后级输入电阻不是非常非常大,Rc必须考虑后级输入电阻的影响。

一般小信号放大,使用硅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选择0.2~2mA,特殊情况还可以放宽。而Rc的选择,应该使静态时集电极电压为电源电压接近一半或者更小一些。你的例子中,静态集电极电压选择了4V,集电极电流选择了1mA。由此Rc选择5kΩ。这个选择范围相当宽。

网友A:
Rc选定,Rb的计算就是小学算术内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RB RC都不知道,怎么计算?最终的是要计算出RB  RC这两个参数?” 该问题中一共出 ...

那放大的参数选型还是RB  RC这两个参数的确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先选择集电极负载电阻Rc。Rc数值不能太大,因三极管总有一定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集电极负载电阻太 ...

哪个选择范围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选定,Rb的计算就是小学算术内容了。

这个核心科技  我早就掌握了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放大的参数选型还是RB  RC这两个参数的确定就好了?

这两个电阻数值,是你在首楼要计算的。

实际上,这种小信号放大电路,要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可能还会附加上一个条件:动态范围尽量大),首要的是选择静态电流。

网友A:
基极上的电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实际的这种电路,由于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的分散性,基极电阻往往使用可调电阻,否则不能保证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即使基极电阻用了可调电阻,因为早期的三极管温度特性比较差,在环境温度变化比较大时,已经调整好的工作于放大区的电路,温度变化后也会漂到放大区之外。例如冬天在室内调好,拿到室外就不工作了。

网友A:
这种调整基极电阻以使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的电路,实际上很少使用。通常都要采取一些直流负反馈措施,以保证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电路都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数值,是你在首楼要计算的。 实际上,这种小信号放大电路,要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可能还 ...

IB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极上的电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实际的这种电路,由于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的分散性,基极电阻往往 ...

现在的半导体技术应该不至于温漂那么严重了。一般信号的放大不采用三极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整基极电阻以使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的电路,实际上很少使用。通常都要采取一些直流负反馈措施,以保 ...

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是要计算确定哪两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整基极电阻以使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的电路,实际上很少使用。通常都要采取一些直流负反馈措施,以保 ...

最终还是要计算RB和RC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半导体技术应该不至于温漂那么严重了。一般信号的放大不采用三极管了吗

硅管的温漂比当年的锗管要好一些。

现在的放大电路,仍然要采用各种措施(直流负反馈,对称电路等)来稳定三极管工作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终还是要计算RB和RC是吗

“最终” 是要让三极管工作于你希望它工作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终” 是要让三极管工作于你希望它工作的状态。

我是问你  工作在放大状态 需要计算哪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  工作在放大状态 需要计算哪些参数

应该说 “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选定哪些参数”。选定部分参数之后,才谈得到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4-27 09:45 我是问你  工作在放大状态 需要计算哪些参数  应该说 ...

对,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选定哪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选定哪些参数?

选定各参数,需要考虑该放大电路后级输入阻抗、输出摆动幅度……等等。如果后级输入阻抗非常高,那么该级三极管Rc就可以用得比较大。如果后级要求信号摆动幅度大且输入阻抗比较低,那么该三极管Rc就不能太大,甚至可能需要变压器耦合而不能用电阻电容耦合。这些事情,一言难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选定哪些参数?

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该管工作在放大状态,那只要保证该管既不饱和也不截止即可,选择的余地(或者说自由度)就很大。这种情况下(而且仅限此电路),可以任意选定除Rb之外其它元件数值,再计算Rb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该管工作在放大状态,那只要保证该管既不饱和也不截止即可,选择的余地(或者说自由度) ...

这样就是一个思路  最起码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是一个思路  最起码知道怎么计算

这样的 “思路”,对实际电路设计,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思路”,对实际电路设计,什么用也没有。

哈哈   很响亮   那怎样才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该管工作在放大状态,那只要保证该管既不饱和也不截止即可,选择的余地(或者说自由度) ...

一般都是把VC设置在VCC一半的电压,RC=100,假如VC是2.5V,那IC=5-2.5/100=0.25A,放大倍数β=100,则IB=0.25/100=2.5mA,单片机是5V工作的话,那RB=5-0.7/2.5=1.72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把VC设置在VCC一半的电压,RC=100,假如VC是2.5V,那IC=5-2.5/100=0.25A,放大倍数β=100, ...

假如VC是2.5V,那IC=5-2.5/100=0.25A,放大倍数β=100,则IB=0.25/100=2.5mA,单片机是5V工作的话,那RB=5-0.7/2.5=1.72欧

【IC=5-2.5/100=0.25A】、【IB=0.25/100=2.5mA】、【RB=5-0.7/2.5=1.72欧】,等号根本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VC是2.5V,那IC=5-2.5/100=0.25A,放大倍数β=100,则IB=0.25/100=2.5mA,单片机是5V工作的话, ...

错在哪里   请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在哪里   请指出来

我们可以写出来 2+3=5,等号两边都是纯数。也可以写出来 2A+3A=5A,等号两边都是数量。但绝对不能写2+3=5A,左边是纯数,右边是数量,这个等号不成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在哪里   请指出来

如果我写出 5=5米,你看着是不是很不顺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极上的电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实际的这种电路,由于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的分散性,基极电阻往往 ...

现在几分钱一颗的BJT温度特性也不是太好,Rb的选择余地更小。

这种电路一般是跟据RL和输出幅度来确定RC,再跟据hFE及温飘来确定R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把VC设置在VCC一半的电压,RC=100,假如VC是2.5V,那IC=5-2.5/100=0.25A,放大倍数β=100, ...

这个一般可不一般,一半可不为一半。

当然了,如果输入阻抗够高,确实取一半最简单。

更当然,如果恒温使用,就可以只用所谓的欧姆定律了

网友:
一个单端甲类交流电压放大器,涉及供电、输入输出阻抗,输入输出摆幅及放大倍数,温度范围,失真度。

而信号源又可能有电压源和电流源,无指定的一般默认600R,输入阻抗不同,最佳直流静态电压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写出 5=5米,你看着是不是很不顺眼?

您真是 人才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写出 5=5米,你看着是不是很不顺眼?

除了这个  其他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几分钱一颗的BJT温度特性也不是太好,Rb的选择余地更小。 这种电路一般是跟据RL和输出幅度来确定R ...

跟据RL和输出幅度来确定RC----------这个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真是 人才 哈哈

这是小学算术课的内容。到初中还要再讲一次,高中的物理课再讲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这个  其他的对不对

见31楼、32楼POwerAnts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据RL和输出幅度来确定RC----------这个怎么确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