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后根据已知量计算出哪些元件...

楼主:
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后根据已知量计算出哪些元件参数?

网友A:
先要知道未稳的电压变化范围,需要稳定的电压以及负载电流变化范围。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想说一下,稳压管的漏电流也要盯紧,虽然都是uA级,
不好稳压管还没到标称的稳定电压时,特别稍微高点稳压管, 漏电流就很大

网友C:
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不能无限增大,等等有很多注意点,我记得我以前选买三极管的时候还会在同一个批次里测试好相同性能才能使用

网友:
简单说,最重要的参数就是稳压值和额定工作电流。根据输出电压选择稳压值,然后根据输入电压和要求的输出电流的极值选择限流电阻和稳压管的额定工作电流,应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知道未稳的电压变化范围,需要稳定的电压以及负载电流变化范围。

比如电压5-6V,需要稳定在5V,负载电流20-100mA,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不能无限增大,等等有很多注意点,我记得我以前选买三极管的时候还会在同一个批次里测试好 ...

比如电压5-6V,需要稳定在5V,负载电流20-100mA,怎么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想说一下,稳压管的漏电流也要盯紧,虽然都是uA级, 不好稳压管还没到标称的稳定电压时,特 ...

稳压管前面那个限流电阻是必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电压5-6V,需要稳定在5V,负载电流20-100mA,怎么计算?

“比如电压5-6V,需要稳定在5V”

那可办不到。

用稳压管来稳压,供电电压必须比输出的稳定电压高,而且要高不少才能够比较容易实现稳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前面那个限流电阻是必须的吗

“稳压管前面那个限流电阻是必须的吗”

必须的。绝对不能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比如电压5-6V,需要稳定在5V,负载电流20-100mA,怎么计算?

要输出5V稳定电压,供电电压最低时能够达到7~8V才好,否则限流电阻太小,稳压管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前面那个限流电阻是必须的吗

稳压的电压不足,利用限流电阻分压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输出5V稳定电压,供电电压最低时能够达到7~8V才好,否则限流电阻太小,稳压管功耗太大。

这个电阻是如何选型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是如何选型的呢

此电阻数值,仍然需要 “先要知道未稳的电压变化范围,需要稳定的电压以及负载电流变化范围”,也就是说,和稳压管一起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数值,仍然需要 “先要知道未稳的电压变化范围,需要稳定的电压以及负载电流变化范围” ...

不能详细的说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能详细的说下嘛

记13楼图中左边(不稳电源输入)最大电压为V2,最小电压为V1,右边(稳定后输出)输出电压Vo,最大输出电流需要I2。

显然,在左边电压最小,右边仍需要最大电流情况下,13楼图中电阻为 (V1-Vo)/I2。此时,通过稳压管电流为零。不过,通常不允许通过稳压管电流为零,而是稳压管中通过一个最小电流(通常2~5mA),所以上式中I2还要加上2~5mA。亦即R还要再减小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13楼图中左边(不稳电源输入)最大电压为V2,最小电压为V1,右边(稳定后输出)输出电压Vo,最大输出电流需 ...

那稳压管的参数呢  如何计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稳压管的参数呢  如何计算啊

稳压管参数仍然要从未稳的电压变化范围以及负载电流变化范围计算。

稳压管中电流最大,发生在未稳电压最大同时负载电流最小情况下。此时稳压管两端电压为Vo,限流电阻两端电压为(V2-Vo),负载中电流为零,所以稳压管中电流为I2(如果按照16楼前述稳压管中留有一个数mA小电流则还要加上),稳压管功耗为V0*I2。这个功耗,以及输出电压Vo,就是选择稳压管的依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参数仍然要从未稳的电压变化范围以及负载电流变化范围计算。 稳压管中电流最大,发生在未稳电压 ...

没搞明白    您好人做到底   把R和D的选型计算详细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明白    您好人做到底   把R和D的选型计算详细的说下

16楼和18楼,已经说过了。如何计算,也列出来了。无非就是这么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