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楼主:
掌控板板载1.3英寸OLED显示屏,分辨率128x64。显示图像有两种方法,一是 bmp格式的图片,可以用取模软件转换为16进制图像数据,在OLED屏显示图像。二是pbm格式的图片,在OLED屏显示图像。板内内置图片为pbm格式,相对于16进制图像数据,pbm格式占用内存更少,可以使掌控板储存更多的图片,我们也可以将自己制作的图片,转换为pbm或者bmp格式显示在掌控板上。

1、OLED屏显示心在跳动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OLED屏显示内置图像心在跳动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age_picture = Image()
while True: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2.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1.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2、流动的时间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流动的时间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age_picture = Image()
while True: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Progress/Timer 0.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Progress/Timer 1.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Progress/Timer 2.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Progress/Timer 3.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Progress/Timer 4.pbm', 0), 32, 0)
    oled.show()

网友:
3、变幻的人脸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变幻的人脸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age_picture = Image()
while True: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8.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9.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12.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3.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4.pbm', 0), 32, 0)
    oled.show()
    time.sleep(1)

网友:
4、OLED显示外部图片
OLED屏幕只能显示颜色深度为1或者就是黑白模式的bmp格式,可以使用Photoshop、“画图”或者其他图片显示软件进行转换。转换好格式的图片需要使用取模工具对图片进行取模,转换的图片大小应该为128*64,也就是掌控板屏幕的大小。所选的图片线条要分明,且颜色不能太过丰富。
(1)选择一张图片

网友:
(2)用在线PS打开图片,这里使用 https://www.uupoop.com/

网友:
(3)调整为128*64规格,另存为bmp格式

网友:
(4)安装小图片取模工具Image2Lcd
下载地址:
http://7dx.0098118.com/wwb5/image2lcd32.zip

网友:
(5)去头去尾要中间(取模数据)

网友:
(6)将复制的16进制图像数据粘贴在下列指令的空格处。

描述:OLED绘制16进制数组图像。将16进制数据转换成图像显示在oled屏幕的指定位置处。尝试将程序搭建好,将图片显示出来。

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OLED显示外部图片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while True:
    oled.fill(0)
    oled.Bitmap(0, 0, bytearray([0XFF,0XFF,0XFF,0XFF,0X00,0X0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0X1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0X3C,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0X7C,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0,0XEC,0X03,0XFF,0XF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1,0XCC,0X07,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3,0X8C,0X06,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7,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0E,0X0C,0X06,0X7F,0X87,0X06,0X3F,0XC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1C,0X0C,0X06,0X7F,0XC7,0X8E,0X7F,0XE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38,0X0C,0X06,0X60,0XE7,0X9E,0X70,0X7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70,0X0C,0X06,0X60,0X67,0XFE,0X70,0X3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6,0X60,0X66,0XF6,0X70,0X3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6,0X7F,0XE6,0X66,0X7F,0XE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6,0X7F,0XC6,0X26,0X7F,0XE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6,0X60,0XE6,0X06,0X7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40,0X06,0X60,0X66,0X06,0X7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C0,0X06,0X60,0X66,0X06,0X7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4,0X40,0X06,0X7F,0XE6,0X06,0X7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6,0X7F,0XC6,0X06,0X7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6,0X7F,0X06,0X02,0X2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7,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1,0XFF,0XF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E,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E,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00,0X00,0X0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03,0XF8,0X0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07,0XFE,0X0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1E,0X07,0X0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38,0X03,0X8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30,0X01,0XC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70,0X00,0XC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60,0X00,0XE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60,0X00,0X6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E0,0X00,0X6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E0,0X00,0X6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60,0X00,0X6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60,0X00,0X6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60,0X00,0XC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30,0X01,0XC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38,0X01,0X8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1C,0X07,0X8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0,0X7F,0XFF,0XC0,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3,0XFF,0XFF,0XF8,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7,0XDC,0X07,0X3E,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0E,0X0C,0X07,0X07,0X0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1C,0X0E,0X0E,0X03,0X8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38,0X07,0XFC,0X01,0X8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30,0X03,0XF8,0X01,0XC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70,0X00,0X60,0X00,0XC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60,0X00,0X00,0X00,0XC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61,0X80,0X00,0X30,0XC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61,0X80,0X00,0X30,0XC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C,0X61,0XC0,0X00,0X30,0XC6,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E,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E,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FF,0XFF,0XFF,0XFF,]), 128, 64, 1)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Bitmap(0, 0, bytearray([0X00,0X00,0X00,0X00,0XFF,0XF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E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C3,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83,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13,0XFC,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E,0X33,0XF8,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C,0X73,0XF9,0XFF,0XF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8,0XF3,0XF9,0XFF,0XF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1,0XF3,0XF9,0X80,0X78,0XF9,0XC0,0X3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E3,0XF3,0XF9,0X80,0X38,0X71,0X80,0X1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7,0XF3,0XF9,0X9F,0X18,0X61,0X8F,0X8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F,0XF3,0XF9,0X9F,0X98,0X01,0X8F,0XC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9,0X9F,0X99,0X09,0X8F,0XC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9,0X80,0X19,0X99,0X80,0X1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9,0X80,0X39,0XD9,0X80,0X1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9,0X9F,0X19,0XF9,0X8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BF,0XF9,0X9F,0X99,0XF9,0X8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3F,0XF9,0X9F,0X99,0XF9,0X8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B,0XBF,0XF9,0X80,0X19,0XF9,0X8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9,0X80,0X39,0XF9,0X8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9,0X80,0XF9,0XFD,0XD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F9,0XFF,0XFF,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F9,0XFF,0XFF,0XFF,0XFF,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8,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E,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1,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1,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FF,0XFF,0XF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FC,0X07,0XF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F8,0X01,0XF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E1,0XF8,0XF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C7,0XFC,0X7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CF,0XFE,0X3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8F,0XFF,0X3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9F,0XFF,0X1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9F,0XFF,0X9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1F,0XFF,0X9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1F,0XFF,0X9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9F,0XFF,0X9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9F,0XFF,0X9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9F,0XFF,0X3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CF,0XFE,0X3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C7,0XFE,0X7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E3,0XF8,0X7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F,0X80,0X00,0X3F,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C,0X00,0X00,0X07,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8,0X23,0XF8,0XC1,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F1,0XF3,0XF8,0XF8,0XF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E3,0XF1,0XF1,0XFC,0X7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C7,0XF8,0X03,0XFE,0X7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CF,0XFC,0X07,0XFE,0X3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8F,0XFF,0X9F,0XFF,0X3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9F,0XFF,0XFF,0XFF,0X3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9E,0X7F,0XFF,0XCF,0X3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9E,0X7F,0XFF,0XCF,0X3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3,0X9E,0X3F,0XFF,0XCF,0X39,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1,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1,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00,0X00,0X00,0X00,]), 128, 64, 1)
    oled.show()
    time.sleep(1)

网友:
5、尝试转换显示一张网络图片

网友:
在线转换为bmp格式

网友:
小图片取模工具Image2Lcd来取模(通过调整亮度选取合适图案)

网友:
  •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 #二只小象
  • from mpython import *
  • while True:
  • oled.fill(0)
  • oled.Bitmap(0, 0, bytearray([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4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69,0X00,0X0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68,0X07,0XE6,0X0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48,0X3C,0X39,0XB7,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48,0XC7,0X98,0X0B,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50,0X39,0X3A,0X01,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F,0XFE,0XD0,0X7F,0XDE,0X05,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3,0XFF,0XFE,0X90,0XFF,0XDE,0X02,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43,0XFF,0XFC,0XBA,0XCF,0XEE,0X12,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F,0XFF,0XE2,0X81,0XFF,0XFC,0XB8,0XC6,0X6F,0X19,0X7F,0XFF,0XFF, 0XFF,0XFF,0XFF,0X33,0X00,0X1C,0X81,0XFF,0XF8,0XBC,0X46,0X6F,0X1C,0X9F,0XFF,0XFF, 0XFF,0XFF,0XFE,0X9A,0X7F,0X00,0XB3,0XFF,0XFC,0X9E,0X00,0XDF,0X1E,0X5F,0XFF,0XFF, 0XFF,0XFF,0XFD,0X05,0XC2,0X00,0XAF,0XFF,0XFC,0XDF,0XFF,0X1C,0X1F,0XEF,0XFF,0XFF, 0XFF,0XFF,0XFA,0X05,0X9F,0XE0,0XAF,0XFF,0XDE,0XDF,0XFF,0XBF,0X1F,0XEF,0XFF,0XFF, 0XFF,0XFF,0XF2,0X07,0XC0,0X10,0XA0,0X7F,0XDF,0X4F,0XFF,0XBF,0X9F,0XEF,0XFF,0XFF, 0XFF,0XFF,0XE4,0X87,0XBF,0XE0,0XA7,0X8F,0XC7,0X67,0XFF,0XFF,0XDF,0XDF,0XFF,0XFF, 0XFF,0XFF,0XC9,0X8F,0X7F,0XE8,0XB3,0XE7,0XC3,0XB3,0XFF,0X9F,0XCF,0X3F,0XFF,0XFF, 0XFF,0XFF,0X93,0X8F,0X7F,0XF0,0XB1,0XFB,0XC3,0X98,0XE0,0X03,0XCE,0X7F,0XFF,0XFF, 0XFF,0XFE,0X4F,0X0F,0X46,0X31,0X95,0XFD,0XC3,0XCE,0X07,0XEB,0XC8,0XFF,0XFF,0XFF, 0XFF,0XFE,0XFF,0X1F,0X47,0X31,0XB5,0XFE,0XE3,0XE0,0XC3,0XE3,0XC3,0XFF,0XFF,0XFF, 0XFF,0XFE,0XFF,0X1F,0X70,0X63,0XB1,0XFE,0X73,0XF1,0XF4,0X03,0XDF,0XFF,0XFF,0XFF, 0XFF,0XFE,0XFF,0X0F,0X8F,0X9F,0XB3,0XFF,0X73,0XFA,0X0C,0X07,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7F,0X3F,0XBF,0XFF,0XA7,0XFF,0X23,0XFD,0XC0,0X0E,0X2F,0XFF,0XFF,0XFF, 0XFF,0XFF,0XBF,0X7F,0XBF,0XFF,0X27,0XFF,0X87,0XFC,0X60,0X10,0X6F,0XFF,0XFF,0XFF, 0XFF,0XFF,0XDE,0X7F,0XFF,0XFF,0X6F,0XFF,0X8F,0XC0,0X00,0X21,0XF7,0XFF,0XFF,0XFF, 0XFF,0XFF,0XEE,0XFF,0X7F,0XFE,0X0F,0XFF,0XDF,0X9E,0X00,0X0F,0XFB,0XFF,0XFF,0XFF, 0XFF,0XFF,0XF0,0XFA,0X39,0XFC,0XDF,0XFF,0XDF,0XAE,0X20,0X0F,0XFD,0XFF,0XFF,0XFF, 0XFF,0XFF,0XFE,0X71,0XC1,0XE1,0X3F,0XFF,0XDF,0XA7,0X31,0XFF,0XFE,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79,0XF8,0X0E,0X3F,0XFD,0XDF,0XBF,0X3B,0X3F,0XFF,0X7F,0XFF,0XFF, 0XFF,0XFF,0XFF,0X78,0X00,0X3C,0X7F,0XFD,0XDF,0X3F,0X3B,0X7B,0XDF,0X3F,0XFF,0XFF, 0XFF,0XFF,0XFF,0X9C,0X1F,0XE0,0XFF,0XFD,0XDF,0XBF,0X33,0XF9,0X9F,0XBF,0XFF,0XFF, 0XFF,0XFF,0XFF,0X84,0X00,0X01,0XFF,0XF9,0XDF,0XBF,0X33,0XF9,0X1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82,0X00,0XE7,0XFF,0XF9,0XDF,0X1F,0X17,0XF8,0X3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D1,0X01,0X0F,0XFF,0XF9,0XBF,0X01,0X17,0XF8,0X3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DD,0X80,0X3F,0XFF,0XFB,0XBF,0X84,0X53,0XF0,0XF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DE,0X41,0XFF,0XFF,0XFB,0XBF,0XF7,0XD4,0X70,0XF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F,0X03,0XFF,0XFF,0XF3,0X3F,0XFF,0XD9,0X50,0X3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B,0XC1,0XFF,0XFF,0XE7,0X7F,0XFF,0X8C,0X07,0XB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D,0XE0,0X7F,0XFF,0XC7,0X7F,0XFF,0X0F,0X9F,0XDF,0XDE,0X7F,0XFF, 0XFF,0XFF,0XFF,0XED,0XDF,0XFE,0XFF,0X8E,0XFF,0XFF,0X67,0X3F,0XFF,0X98,0X7F,0XFF, 0XFF,0XFF,0XFF,0XE6,0X93,0XFC,0XFF,0X0E,0XFF,0XFE,0XF3,0X7F,0XFF,0XB8,0XFF,0XFF, 0XFF,0XFF,0XFF,0XF6,0X33,0X9C,0XF8,0X1D,0XFF,0XFE,0XF0,0X7F,0XFF,0X30,0XFF,0XFF, 0XFF,0XFF,0XFF,0XF4,0X3F,0XD8,0X00,0X79,0XFF,0XFE,0XF8,0X7F,0XBC,0X70,0XFF,0XFF, 0XFF,0XFF,0XFF,0XF0,0XBF,0XC0,0X00,0X7B,0XFF,0XFE,0XFC,0X7F,0XB8,0X01,0XFF,0XFF, 0XFF,0XFF,0XFF,0XF7,0XBF,0XC0,0X02,0X3B,0XFF,0XFE,0X9C,0X7F,0X80,0X07,0XFF,0XFF, 0XFF,0XFF,0XFF,0XF7,0XBF,0XC0,0X03,0XFD,0XFF,0XFF,0X7C,0X67,0X87,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7,0XBF,0XD0,0X03,0XFD,0XFF,0XFF,0X7C,0X63,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7,0X83,0XD0,0X01,0XFD,0XFF,0XFF,0X3C,0X3F,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3,0XB8,0X9C,0X0D,0XFD,0XFF,0XFF,0X0C,0X3F,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8,0X00,0X3F,0XF8,0X0D,0XFF,0XFF,0X20,0X1F,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2,0X8F,0XFF,0XFC,0X43,0XFF,0XFF,0X80,0X83,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E,0X7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88,0X9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3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28, 64, 1)
  • oled.show()

网友:
6、动态的火柴人
打开mpythonX,连接掌控板,打开文件管理,新建文件夹(命名为pbm),然后将转好的pbm文件一个一个的上传至掌控板。

网友:
  •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 #动态的火柴人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image_picture = Image()
  • while True:
  • for i in range(8):
  • oled.fill(0)
  •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str(str("pbm/") + str((str(i)))) + str(".pbm"), 0), 0, 0)
  • oled.show()
  • time.sleep_ms(50)

网友:
mPython X 图形编程

网友:
7、OLED屏播放Bad Apple!!

  •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 #OLED屏播放Bad Apple!!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image_picture = Image()
  • while True:
  • for i in range(75):
  • oled.fill(0)
  •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str(str("pbm/") + str((str(i)))) + str(".pbm"), 0), 0, 0)
  • oled.show()
  • time.sleep_ms(50)

网友:
8、A、B键控制图片转换显示

  •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 #A、B键控制图片转换显示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music
  • def callback_button_a_pressed():
  • oled.fill(0)
  • bmp_wZZv = bytearray([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7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1a,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9,0xff,0xff,0xff,0x3f,0xff,0xff,0x83,0xff,0xe0,0x0,0x0,0x0,0x7f,0xff,0xfc,0xf9,0xff,0xff,0xfc,0xf,0xff,0xfe,0x0,0x7f,0xf0,0x0,0x0,0x0,0x3f,0xff,0xfc,0xf9,0xff,0xf8,0x0,0xe7,0xff,0xfc,0x7e,0xf,0xfc,0xff,0xf3,0xff,0xbf,0xff,0xfc,0xf9,0xff,0xe0,0x0,0x1,0xff,0xf9,0xff,0xc7,0xfe,0x7f,0xf3,0xff,0x9f,0xff,0xfc,0xf9,0xff,0x80,0x0,0x0,0x3,0xf3,0xff,0xc3,0xff,0x3f,0xf3,0xff,0x80,0x3f,0xfe,0xf9,0xfe,0x0,0x7,0xff,0xc0,0x73,0xff,0xc1,0xff,0x9f,0xf3,0xff,0x80,0x0,0x7e,0xf9,0xe0,0x0,0xf,0xff,0xff,0x7,0xf0,0x0,0xff,0x8f,0xf3,0xff,0x80,0x0,0x0,0xf9,0xf0,0x0,0xf,0xff,0xff,0xc7,0x80,0x30,0x7e,0xf,0xf3,0xff,0x80,0x0,0x0,0xf9,0x90,0x0,0x1f,0xbf,0xff,0xf3,0x1f,0x38,0x60,0x3f,0xf7,0xff,0x80,0x0,0x0,0xf9,0xc0,0x0,0x1f,0x3f,0xff,0xf8,0x7f,0x80,0x3,0xb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c0,0x0,0x1e,0x41,0xff,0xf8,0xff,0xc2,0x1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e0,0x0,0x1e,0x40,0xff,0xfc,0xff,0xff,0x9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0,0x0,0x1c,0xb0,0xff,0xfc,0xfc,0xff,0xc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0,0x0,0x1c,0x90,0xff,0xfe,0x40,0x7f,0xc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0,0x0,0x1c,0x80,0xfd,0xfe,0x6,0x7f,0xc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1,0xe0,0x0,0x1c,0xc1,0xfc,0xfe,0x3f,0x3f,0xcf,0x9f,0xff,0xff,0x80,0x0,0x1,0x7,0xe0,0x0,0x1f,0xe3,0xfe,0x7f,0x1f,0x38,0xcf,0x9f,0xff,0xff,0x80,0x0,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7f,0x3,0x80,0x4f,0x9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3f,0x21,0x9f,0xf,0x9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3f,0x0,0x7f,0x9f,0x9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e0,0x0,0xf,0xff,0xff,0x3f,0x10,0x3f,0xdf,0x9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bf,0x39,0x0,0x1f,0x80,0x0,0x0,0x3f,0xff,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bf,0x3b,0x80,0x1f,0x80,0x0,0x0,0x3f,0xff,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3f,0x30,0x3f,0x9f,0x1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e0,0x0,0x1f,0xff,0xff,0x3f,0x0,0x7f,0x9f,0x1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e0,0x0,0x3f,0xff,0xff,0x3f,0x1,0x9f,0x1c,0x1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e0,0x0,0x3f,0xff,0xfe,0x7f,0x3,0x80,0x38,0x9f,0xff,0xff,0x9f,0xff,0xff,0xff,0xe0,0x0,0x7f,0xe3,0xfe,0x7f,0x1f,0x30,0xb1,0xdf,0xff,0xff,0x80,0x1f,0xff,0xff,0xf0,0x0,0x3c,0xc1,0xfc,0xff,0x3f,0x3f,0xb3,0xdf,0xff,0xff,0x80,0x0,0x1f,0xff,0xf0,0x0,0x3c,0xb0,0xfd,0xfe,0x6,0x7f,0x87,0xdf,0xff,0xff,0x80,0x0,0x0,0x1,0xf0,0x0,0x1c,0xb0,0xff,0xfe,0x40,0x73,0x87,0xdf,0xff,0xff,0x80,0x0,0x0,0x21,0xf0,0x0,0x1e,0x80,0xff,0xfe,0xfc,0xe0,0xc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8,0x0,0x1e,0x40,0xff,0xfc,0xff,0xcc,0x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8,0x0,0x1e,0x61,0xff,0xf8,0x1f,0xcc,0xf,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c,0x0,0x1f,0x3f,0xff,0xf9,0x0,0x0,0x60,0x9f,0xff,0xff,0x80,0x0,0x0,0xf9,0xfc,0x0,0x1f,0xff,0xff,0xf3,0xf0,0x70,0x78,0xf,0xf3,0xff,0x80,0x0,0x0,0xf9,0xfe,0x0,0x1f,0xff,0xff,0xc7,0xff,0xfc,0xff,0x8f,0xf3,0xff,0x80,0x0,0x0,0xf9,0xff,0x0,0x1f,0xff,0xfe,0x7,0xff,0xf9,0xff,0x9f,0xf3,0xff,0x80,0x0,0x0,0xf9,0xff,0x80,0xf,0xff,0xc0,0x73,0xff,0xf1,0xff,0x3f,0xf3,0xff,0x80,0x0,0x6,0x79,0xff,0xc0,0x0,0x0,0x3,0xf9,0xff,0xe7,0xfe,0x3f,0xf3,0xff,0x80,0xf,0xfe,0xf9,0xff,0xe0,0x0,0x3,0xff,0xf8,0xff,0xf,0xfc,0x7f,0xf3,0xff,0x9f,0xff,0xfc,0xf9,0xff,0xf8,0x0,0x67,0xff,0xfe,0x0,0x3f,0xf8,0x0,0x0,0x0,0x3f,0xff,0xfc,0xf9,0xff,0xff,0xfe,0xf,0xff,0xff,0x3,0xff,0xe0,0x0,0x0,0x0,0x3f,0xff,0xfc,0xf9,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c1,0xff,0x87,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f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x1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f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7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oled.Bitmap(0, 0, bmp_wZZv, 128, 64, 1)
  • oled.show()
  • def callback_button_b_pressed():
  • oled.fill(0)
  • bmp_h61P = bytearray([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0,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e1,0xff,0x83,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9f,0x3f,0xff,0xfc,0x0,0x0,0x0,0x7,0xff,0xc0,0xff,0xff,0xf0,0x7f,0xff,0xff,0x9f,0x3f,0xff,0xfc,0x0,0x0,0x0,0x1f,0xfc,0x0,0x7f,0xff,0xe6,0x0,0x1f,0xff,0x9f,0x3f,0xff,0xf9,0xff,0xcf,0xfe,0x3f,0xf0,0xff,0x1f,0xff,0xc0,0x0,0x7,0xff,0x9f,0x7f,0xf0,0x1,0xff,0xcf,0xfc,0x7f,0xe7,0xff,0x9f,0xc0,0x0,0x0,0x3,0xff,0x9e,0x60,0x0,0x1,0xff,0xcf,0xfc,0xff,0x8f,0xff,0xce,0x3,0xff,0xf0,0x1,0xff,0x9f,0x0,0x0,0x1,0xff,0xcf,0xf9,0xff,0x9f,0xff,0xe0,0x7f,0xff,0xf8,0x0,0xff,0x9f,0x0,0x0,0x1,0xff,0xcf,0xf1,0xff,0x3f,0xff,0xe3,0xff,0xff,0xf8,0x0,0x7f,0x9f,0x0,0x0,0x1,0xff,0xcf,0xf0,0x1e,0xe,0xf,0xcf,0xff,0xff,0xf8,0x0,0x3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6,0x0,0x0,0x9f,0xff,0xfc,0xf8,0x0,0x3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0,0x33,0xf8,0x1f,0xff,0x86,0x78,0x0,0x1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0,0x33,0xff,0x3f,0xff,0x2,0x78,0x0,0x1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3,0x7,0x3f,0x7f,0xff,0x1,0x78,0x0,0xf,0x84,0x0,0x0,0x1,0xff,0xff,0xfb,0xe1,0xce,0x2,0x7f,0xff,0xd,0x38,0x0,0xf,0x80,0x0,0x0,0x1,0xff,0xff,0xfb,0xe1,0xfe,0x60,0x7f,0xbf,0xd,0x3c,0x0,0xf,0xff,0xf8,0x0,0x1,0xff,0xff,0xfb,0xcd,0xfc,0xfc,0xff,0x3f,0x83,0x3c,0x0,0xf,0xff,0xff,0xf8,0x1,0xff,0xff,0xfb,0x8d,0xc,0xf8,0xfe,0x7f,0xc7,0xfe,0x0,0x7,0xff,0xff,0xff,0xf9,0xff,0xff,0xf9,0x1c,0x1,0xc0,0xfe,0x7f,0xff,0xfc,0x0,0x7,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8,0x38,0xf9,0x80,0xfc,0xff,0xff,0xfc,0x0,0x7,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8,0xf9,0xfe,0x0,0xfc,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8,0xf9,0xfc,0xc,0xfc,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ff,0xfc,0x0,0x0,0x1,0xf8,0x1,0xdc,0xfd,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ff,0xfc,0x0,0x0,0x1,0xf8,0x0,0x9c,0xfd,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9,0xfb,0xfc,0x8,0xfc,0xff,0xff,0xf0,0x0,0x7,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9,0xf9,0xfe,0x0,0xfc,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9,0xf0,0xf9,0x84,0xfc,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9,0xf2,0x1,0xc0,0xfe,0xff,0xff,0xf8,0x0,0x7,0xff,0xff,0x0,0x1,0xff,0xff,0xf9,0xf3,0x1c,0xf8,0xfe,0x7f,0xc7,0xf8,0x0,0x7,0xe0,0x80,0x0,0x1,0xff,0xff,0xf9,0xf3,0xfc,0xfc,0x7f,0x3f,0x83,0x38,0x0,0x7,0x80,0x0,0x0,0x1,0xff,0xff,0xf9,0xf3,0xfe,0x60,0x7f,0xbf,0x1,0x38,0x0,0x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3,0xfe,0x2,0x7f,0xff,0x9,0x38,0x0,0x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3,0xff,0x3f,0x3f,0xff,0xd,0x38,0x0,0xf,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9,0xff,0xff,0x3f,0xff,0x2,0x78,0x0,0x7,0x9f,0x0,0x0,0x1,0xff,0xff,0xf9,0xf8,0x43,0xff,0x1f,0xff,0x82,0x78,0x0,0x3,0x9f,0x0,0x0,0x1,0xff,0xff,0xfd,0xc0,0x1,0xfe,0x1f,0xff,0xfc,0xf8,0x0,0x3,0x9f,0x0,0x0,0x1,0xff,0xef,0xfc,0x6,0x1c,0xf8,0xcf,0xff,0xfd,0xf8,0x0,0x9,0x9f,0x0,0x0,0x1,0xff,0xcf,0xf0,0x7e,0xc,0x1,0xe3,0xff,0xff,0xf0,0x0,0xf,0x9f,0x0,0x0,0x1,0xff,0xcf,0xf1,0xff,0x0,0xf,0xe0,0xff,0xff,0xf0,0x0,0x7,0x9f,0x7e,0x0,0x1,0xff,0xcf,0xf9,0xff,0x83,0xff,0xce,0x3,0xff,0xe0,0x0,0x7f,0x9f,0x7f,0xfc,0x1,0xff,0xcf,0xfc,0xff,0xc3,0xff,0xcf,0xc0,0x0,0x0,0x1,0xff,0x9f,0x3f,0xff,0xf9,0xff,0xcf,0xfe,0x7f,0xe3,0xff,0x9f,0xff,0x80,0x0,0x7,0xff,0x9f,0x3f,0xff,0xfd,0xff,0xcf,0xff,0x3f,0xf0,0x7e,0x3f,0xff,0xe7,0x0,0x1f,0xff,0x9f,0x3f,0xff,0xfc,0x0,0x0,0x0,0xf,0xfe,0x0,0x7f,0xff,0xf0,0x3f,0xff,0xff,0x9f,0x3f,0xff,0xfe,0x0,0x0,0x0,0x7,0xff,0xc1,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9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58,0x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0x1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oled.Bitmap(0, 0, bmp_h61P, 128, 64, 1)
  • oled.show()
  • def on_button_a_pressed():
  • while True:
  • if button_a.value() == 0:
  • yield callback_button_a_pressed()
  • else:
  • yield
  • def on_button_b_pressed():
  • while True:
  • if button_b.value() == 0:
  • yield callback_button_b_pressed()
  • else:
  • yield
  • func_button_a_pressed = on_button_a_pressed()
  • func_button_b_pressed = on_button_b_pressed()
  • while True:
  • next(func_button_a_pressed)
  • next(func_button_b_pressed)

网友:
Mind+ 图形编程

网友:
9、A、B按键调速的十帧动画片

使用掌控板上的两个按键控制动画播放的速度。按下A,速度减慢;按下B,速度加快。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6)——物联网之OneN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17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7)——物联网之微信小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5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8)——物联网之Yeeligh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93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9)——物联网之S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0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