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使用求助,取消钻孔边框格式

楼主:
PADS9.5,在layout中按下了快捷键DO,然后过孔只显示边框了,问下怎么取消,返回到原来的显示状态,谢谢。

网友A:
再按一次DO不就恢复了。

网友B:
DO  用于开关显示是否显示drill孔
UN  撤销上次操作
undo撤销上次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按一次DO不就恢复了。

感谢,居然没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  用于开关显示是否显示drill孔 UN  撤销上次操作 undo撤销上次操作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