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求助帖

楼主:
用Proteus设计的驰张振荡器在振荡频率高的时候不出图

求求大佬 救救孩子吧

网友:
怀疑电路的正确性。

大致上,uA741输出正向幅度约为电源正端减去1V,而输入共模允许范围是电源正减去2V。按照图中各电阻数值,如果使用正负15V电源,当uA741正向饱和时,同相输入端电压超过12V,超出运放输入允许范围。

网友A:
图中两支二极管D1和D2,看不出有什么作用。是抄错了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两支二极管D1和D2,看不出有什么作用。是抄错了图吧?

我+-电压都是12v的,两个二极管是错误的,前面做的东西忘删了,但是删除后也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压都是12v的,两个二极管是错误的,前面做的东西忘删了,但是删除后也没有图像

那不能叫图像,应该叫波形。显示波形的设备叫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压都是12v的,两个二极管是错误的,前面做的东西忘删了,但是删除后也没有图像

二极管去掉(开路)是对的。

至于二极管去掉之后仍无波形,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我没有用过你使用的软件,但在其它仿真软件上,常遇到振荡电路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压都是12v的,两个二极管是错误的,前面做的东西忘删了,但是删除后也没有图像

相比较之下,放大电路仿真时不大容易出错,迄今我未见到过放大电路出错的情况。振荡电路则比较容易出错,尤其是弛张振荡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了,我在放大器前做了个开关,给了个扰动就能起振了

网友C:
说明芯片工作频率高的情况下,不能够满足工作状态,所以就看不到振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芯片工作频率高的情况下,不能够满足工作状态,所以就看不到振荡状态。

uA741 是通用放大器,性能不是很好,但满足一般需求,因为他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