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系统任务并发执行和调度浅析

楼主:
RT-Thread 内核介绍

内核是操作系统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下图为 RT-Thread 内核架构图,内核处于硬件层之上,内核部分包括内核库、实时内核实现。

RT-Thread 内核及底层结构

内核库是为了保证内核能够独立运行的一套小型的类似 C 库的函数实现子集。这部分根据编译器的不同自带 C 库的情况也会有些不同,当使用 GNU GCC 编译器时,会携带更多的标准 C 库实现。

线程调度

线程是 RT-Thread 操作系统中最小的调度单位,线程调度算法是基于优先级的全抢占式多线程调度算法,即在系统中除了中断处理函数、调度器上锁部分的代码和禁止中断的代码是不可抢占的之外,系统的其他部分都是可以抢占的,包括线程调度器自身。

线程控制块

在 RT-Thread 中,线程控制块由结构体 struct rt_thread 表示,线程控制块是操作系统用于管理线程的一个数据结构,它会存放线程的一些信息,例如优先级、线程名称、线程状态等,也包含线程与线程之间连接用的链表结构,线程等待事件集合等,详细定义如下:

/* 线程控制块 */
struct rt_thread
{
    /* rt 对象 */
    char        name[RT_NAME_MAX];     /* 线程名称 */
    rt_uint8_t  type;                   /* 对象类型 */
    rt_uint8_t  flags;                  /* 标志位 */

    rt_list_t   list;                   /* 对象列表 */
    rt_list_t   tlist;                  /* 线程列表 */

    /* 栈指针与入口指针 */
    void       *sp;                      /* 栈指针 */
    void       *entry;                   /* 入口函数指针 */
    void       *parameter;              /* 参数 */
    void       *stack_addr;             /* 栈地址指针 */
    rt_uint32_t stack_size;            /* 栈大小 */

    /* 错误代码 */
    rt_err_t    error;                  /* 线程错误代码 */
    rt_uint8_t  stat;                   /* 线程状态 */

    /* 优先级 */
    rt_uint8_t  current_priority;    /* 当前优先级 */
    rt_uint8_t  init_priority;        /* 初始优先级 */
    rt_uint32_t number_mask;

    ......

    rt_ubase_t  init_tick;               /* 线程初始化计数值 */
    rt_ubase_t  remaining_tick;         /* 线程剩余计数值 */

    struct rt_timer thread_timer;      /* 内置线程定时器 */

    void (*cleanup)(struct rt_thread *tid);  /* 线程退出清除函数 */
    rt_uint32_t user_data;                      /* 用户数据 */
};

其中 init_priority 是线程创建时指定的线程优先级,在线程运行过程当中是不会被改变的(除非用户执行线程控制函数进行手动调整线程优先级)。cleanup 会在线程退出时,被空闲线程回调一次以执行用户设置的清理现场等工作。最后的一个成员 user_data 可由用户挂接一些数据信息到线程控制块中,以提供类似线程私有数据的实现。

时间片轮转和抢占

当我们创建一个或者多个任务之后,系统具体是怎么进行时间片计算和任务抢占的呢?主要涉及到两个中断函数:SysTick_Handler()和PendSV_Handler(),以及任务计划函数rt_schedule()*核心**

任务计划函数rt_schedule()具体实现

  • // schedule.c
  • /**
  • * This function will perform one schedule. It will select one thread
  • *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level, then switch to it.
  • */
  • void rt_schedule(void)
  • {
  • rt_base_t level;
  • struct rt_thread *to_thread;
  • struct rt_thread *from_thread;
  • /* disable interrupt */
  • level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 /* check the scheduler is enabled or not */
  • if (rt_scheduler_lock_nest == 0)
  • {
  • rt_ubase_t highest_ready_priority;
  • if (rt_thread_ready_priority_group != 0)
  • {
  • /* need_insert_from_thread: need to insert from_thread to ready queue */
  • int need_insert_from_thread = 0;
  • to_thread = _get_highest_priority_thread(&highest_ready_priority);
  • if ((rt_current_thread->stat & RT_THREAD_STAT_MASK) == RT_THREAD_RUNNING)
  • {
  • if (rt_current_thread->current_priority < highest_ready_priority)
  • {
  • to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
  • }
  • else
  • {
  • need_insert_from_thread = 1;
  • }
  • }
  • /* higher priority thread is not equal to the current one, switch to run the higher one */
  • if (to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
  • {
  • /* if the destination thread is not the same as current thread */
  • rt_current_priority = (rt_uint8_t)highest_ready_priority;
  • from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 = to_thread;
  • RT_OBJECT_HOOK_CALL(rt_scheduler_hook, (from_thread, to_thread));
  • if (need_insert_from_thread)
  • {
  • rt_schedule_insert_thread(from_thread);
  • }
  • rt_schedule_remove_thread(to_thread);
  • to_thread->stat = RT_THREAD_RUNNING | (to_thread->stat & ~RT_THREAD_STAT_MASK);
  • /* switch to new thread */
  • RT_DEBUG_LOG(RT_DEBUG_SCHEDULER,
  • ("[%d]switch to priority#%d "
  • "thread:%.*s(sp:0x%08x), "
  • "from thread:%.*s(sp: 0x%08x)n",
  • rt_interrupt_nest, highest_ready_priority,
  • RT_NAME_MAX, to_thread->name, to_thread->sp,
  • RT_NAME_MAX, from_thread->name, from_thread->sp));
  • #ifdef RT_USING_OVERFLOW_CHECK
  • _rt_scheduler_stack_check(to_thread);
  • #endif
  • if (rt_interrupt_nest == 0)
  • {
  • extern void rt_thread_handle_sig(rt_bool_t clean_state);
  • rt_hw_context_switch((rt_ubase_t)&from_thread->sp,
  • (rt_ubase_t)&to_thread->sp);
  • #ifdef RT_USING_SIGNALS
  • if (rt_current_thread->stat & RT_THREAD_STAT_SIGNAL_PENDING)
  • {
  • extern void rt_thread_handle_sig(rt_bool_t clean_state);
  • rt_current_thread->stat &= ~RT_THREAD_STAT_SIGNAL_PENDING;
  • rt_hw_interrupt_enable(level);
  • /* check signal status */
  • rt_thread_handle_sig(RT_TRUE);
  • }
  • else
  • {
  • rt_hw_interrupt_enable(level);
  • }
  • #else
  • /* enable interrupt */
  • rt_hw_interrupt_enable(level);
  • #endif
  • goto __exit;
  • }
  • else
  • {
  • RT_DEBUG_LOG(RT_DEBUG_SCHEDULER, ("switch in interruptn"));
  • rt_hw_context_switch_interrupt((rt_ubase_t)&from_thread->sp,
  • (rt_ubase_t)&to_thread->sp);
  • }
  • }
  • else
  • {
  • rt_schedule_remove_thread(rt_current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stat = RT_THREAD_RUNNING | (rt_current_thread->stat & ~RT_THREAD_STAT_MASK);
  • }
  • }
  • }
  • /* enable interrupt */
  • rt_hw_interrupt_enable(level);
  • __exit:
  • return;
  • }

从以上源码可以看到,任务的优先级计算、状态切换等算法都是在这边完成的

而SysTick_Handler()和PendSV_Handler(),前者负责任务的运行状态检测,当发生抢占或者时间片轮转时,触发后者进行任务的上下文转换。

  • // board.c
  • /**
  • * This is the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 enter interrupt */
  • rt_interrupt_enter();
  • HAL_IncTick();
  • rt_tick_increase();
  • /* leave interrupt */
  • rt_interrupt_leave();
  • }
  • // clock.c
  • void rt_tick_increase(void)
  • {
  • struct rt_thread *thread;
  • /* increase the global tick */
  • #ifdef RT_USING_SMP
  • rt_cpu_self()->tick ++;
  • #else
  • ++ rt_tick;
  • #endif
  • /* check time slice */
  • thread = rt_thread_self();
  • -- thread->remaining_tick;
  • if (thread->remaining_tick == 0)
  • {
  • /* change to initialized tick */
  • thread->remaining_tick = thread->init_tick;
  • thread->stat |= RT_THREAD_STAT_YIELD;
  • /* yield */
  • rt_thread_yield();
  • }
  • /* check timer */
  • rt_timer_check();
  • }

通过查看源码可以看到,/ check time slice /部分是统计当前任务运行剩余的时间片,(thread->remaining_tick值),一旦当前任务时间片用完就调用rt_schedule()(在rt_thread_yield()会调用)进行任务状态切换,达到时间片轮转的功能。

以上看出来,系统心跳内部只检测了当前任务的时间片,并没有对其他任务进行检测,那抢占是如何触发的呢?

回到struct rthread的结构体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任务都内嵌有一个定时器模块(struct rt_timer thread_timer; ),当任务调用rt_thread_mdelay()释放CPU资源时,定时器模块负责统计任务的挂起时间,每次插入定时器链表的时候,系统都会依据定时的超时时间进行有序排列(跳表 (Skip List) 算法),通过rt_timer_check()进行超时判断,就调用rt_schedule()进行任务状态切换,达到高优先级抢占的目的。

在PendSV_Handler()中断内任务才会进行真正的上下文切换,不同编译环境下的汇编源码有差别,但核心都是通过将任务运行的堆栈空间填充到CPU寄存器(R1-R11)

  • ; r0 --> switch from thread stack
  • ; r1 --> switch to thread stack
  • ; psr, pc, lr, r12, r3, r2, r1, r0 are pushed into [from] stack
  • PendSV_Handler PROC
  • EXPORT PendSV_Handler
  • ; disable interrupt to protect context switch
  • MRS r2, PRIMASK
  • CPSID I
  • ; get rt_thread_switch_interrupt_flag
  • LDR r0, =rt_thread_switch_interrupt_flag
  • LDR r1, [r0]
  • CBZ r1, pendsv_exit ; pendsv already handled
  • ; clear rt_thread_switch_interrupt_flag to 0
  • MOV r1, #0x00
  • STR r1, [r0]
  • LDR r0, =rt_interrupt_from_thread
  • LDR r1, [r0]
  • CBZ r1, switch_to_thread ; skip register save at the first time
  • MRS r1, psp ; get from thread stack pointer
  • STMFD r1!, {r4 - r11} ; push r4 - r11 register
  • LDR r0, [r0]
  • STR r1, [r0] ; update from thread stack pointer
  • switch_to_thread
  • LDR r1, =rt_interrupt_to_thread
  • LDR r1, [r1]
  • LDR r1, [r1] ; load thread stack pointer
  • LDMFD r1!, {r4 - r11} ; pop r4 - r11 register
  • MSR psp, r1 ; update stack pointer
  • pendsv_exit
  • ; restore interrupt
  • MSR PRIMASK, r2
  • ORR lr, lr, #0x04
  • BX lr
  • ENDP

总结

RT-Thread任务调度的时候,不是在系统的心跳中断内对每个任务进行优先级,时间片判断,而是单检测当前运行任务的时间片,并配合定时器模块,进行抢占。提高了运行效率。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D.LOD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