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 VEE 是否负电压问题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CD4051 的手册,突然有一个问题:如果CD4051工作在单电源的情况下,VEE接的是GND,这种情况下开关两端都是GND那么开关是否是导通的呢。

换个说法Vout的电压Vout= 0V 吗?

网友:
CD4051是8路模拟开关,其VEE脚是电源负端。VEE脚允许接地,此时各模拟端(图中X0~X7)允许电压范围是GND到电源正端。

网友:
“这种情况下开关两端都是GND那么开关是否是导通的呢”

模拟开关是否导通,与模拟开关两端(图中为X0即13脚和3脚)电压无关,与A、B、C、INH(6脚)电平有关。

网友:
“换个说法Vout的电压Vout= 0V 吗?”

该芯片3脚与X0~X7任一引脚都不导通,Vout也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