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SD卡突然读取不出了,拿出来用读卡器也识别不到

楼主:
有懂的,遇到过的人,给指点下呗,百度的那些知识我都查了没用,给点实际经验吧,谢谢了

1.   手机里看不到SD卡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

2.   拿出SD卡放在读卡器上,插在电脑上,没任何反应(第一次显示无法识别新硬件,第2次以后则完全没反应了)

也看不到有盘符,(换其他的SD卡是正常的,说明读卡器啥的,都是正常的)

3.  现在就是SD卡,因为不能显示出盘符,G: 之类的,导致无法右击来修复数据或者格式化,网上找了几个软件也需要我选择盘符。但是电脑根本不能识别这个卡,就无法在什么软件里选择盘符操作了

4. 用酒精和橡皮擦了半天,也没用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是不是说,这个卡完全报废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手机优盘,在电脑上可以读出内容。就是删除不掉其中的内容。点击输除可以看到电脑的删除过程。但是只要一刷新,刚刚删除的内容又出来了。有知道的大神请指点迷津。格式化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手机优盘,在电脑上可以读出内容。就是删除不掉其中的内容。点击输除可以看到电脑的删除过程。但 ...

你这是写保护了

网友:
有什么重要资料吗,按照排除法来看,感觉坏了呀

网友:
接口芯片烧掉,可以拆解出来存储芯片,存储芯片烧掉,神也没办法。

网友B:
楼主所遇情况,最多只能找个工厂软件试着修复一下,比如固件丢了之类还能修复,硬件问题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手机优盘,在电脑上可以读出内容。就是删除不掉其中的内容。点击输除可以看到电脑的删除过程。但 ...

一般的U盘似乎没有写保护这种说法吧,如果能看到盘符,就能磁盘扫描,就能数据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遇情况,最多只能找个工厂软件试着修复一下,比如固件丢了之类还能修复,硬件问题就只能报废了。

金手指看起来没多大损伤,我想了想,也只有出事前一天,正常手机和电脑有线连接的时候,热拔插了,直接退出,没按正常退出法,导致SD卡内部损坏,我想想,可能只有这个原因,但是结果是,这SD卡看来不能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U盘似乎没有写保护这种说法吧,如果能看到盘符,就能磁盘扫描,就能数据操作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U盘应该有写保护的

网友D:
估计频繁使用发热导致

先不要用酒精擦拭

想办法和电脑连接,dos命令处理,,

如写保护,且打不开也没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看起来没多大损伤,我想了想,也只有出事前一天,正常手机和电脑有线连接的时候,热拔插了,直接退 ...

手机和电脑连线热插拔是不会影响手机内置TF卡的,中间隔着整个手机计算机系统。卡本身的热插拔则是不准许的,在写入过程中热插拔卡,卡的固件和文件分配表都可能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和电脑连线热插拔是不会影响手机内置TF卡的,中间隔着整个手机计算机系统。卡本身的热插拔则是不准许 ...

我现在也找不到其他损坏的原因,因为之前一天是好的,只有把手机从电脑上拔下来这一个操作,(SD卡在手机里,不会单独去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频繁使用发热导致 先不要用酒精擦拭 想办法和电脑连接,dos命令处理,, 如写保护,且打不开 ...

目前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因为读卡器是好的,插在电脑后说是找不到盘符,没有盘符也就无法对SD卡来磁盘扫描,维护,修复等操作了

网友E:
坏的可能性很大。有的时候也不好查找原因,esd,热拔插,磕碰,也都有可能。。

我之前有个U盘接触不良,电脑上也是时好时坏,用焊锡点过usb口那块,还是不行,不过也没啥重要数据,也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坏的可能性很大。有的时候也不好查找原因,esd,热拔插,磕碰,也都有可能。。   我之前有个U盘 ...

看来,除了换个新的就没什么办法了,可惜了里面的数据全完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找不到其他损坏的原因,因为之前一天是好的,只有把手机从电脑上拔下来这一个操作,(SD卡在手机 ...

有可能是插入读卡器或读卡器插入电脑的瞬间出的问题,天气干燥、计算机未接大地时的静电冲击所导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除了换个新的就没什么办法了,可惜了里面的数据全完蛋了

你这个连不上pc,连量产工具都用不了。。

非要折腾,估计可以用单片机或者其他有sd控制器的直接操作一下,看看什么结果,或者用示波器观察一下sd的信号线之类的。看看是不是就是某些信号线没反应了,,可能就是彻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连不上pc,连量产工具都用不了。。 非要折腾,估计可以用单片机或者其他有sd控制器的直接操作一 ...

如果到这种程度,那么只剩下研究的效果了,一般想恢复数据,我的技术还是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插入读卡器或读卡器插入电脑的瞬间出的问题,天气干燥、计算机未接大地时的静电冲击所导致&helli ...

手机插拔电脑,居然可以把完全没有操作的SD卡灭掉,想来,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插拔电脑,居然可以把完全没有操作的SD卡灭掉,想来,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是不行

问题是,你能确定你说的是事实么?前面已经说过,没有那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