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基准有2.495V 或2.048V这样的数值

楼主:
几天前在查找电压基准源芯片时,发现电压基准有2.495V 或2.048V这样的数值,也有2.5V这样的基准芯片。但是没有发现2.500V这样的芯片。是不是标称2.5V就是2.495V的芯片呢,或者2.495这数值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呢。请高手回答。

网友:
帮顶大蝙蝠的帖子!

网友: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r3425.html

网友A:
其实设计制造出的产品,不可能都是绝对统一一模一样的的产品数据,只能是产品出厂在线检测的实际数值,看你选择应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设计制造出的产品,不可能都是绝对统一一模一样的的产品数据,只能是产品出厂在线检测的实际数值,看你 ...

这话跟没说一样!产品的细微差别肯定是有的,那是制造精度或误差的问题,但这不是产品标称精度问题。这种芯片工厂没有必要每次出厂产品都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