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搭建保护电路的疑问

楼主:
如图,困惑是

当充电时 怎么理解CHG mos打开,CHG信号给H,那么G处为H,但是mos的S 是P-,怎么能够导通,意思是G、S两极不共地,怎么能导通

当然想法肯定是错的,所以请大神指教

网友:
将右侧MOSFET拿掉,就是个PMOSFET构成的共漏放大器。信号倒相后;刚和满足右侧MOSFET开关逻辑。

chargeMos的S极的低电位是P- 所以G、S两级上面的电压并不共地,那是怎么导通的呢?怎么解释比较好

FET工作原理您可以参考6 FET Drive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