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电脑的文件传输,哪种无线方法最快?

楼主:
当手机和电脑有线连接之后,文件传输是最快的,直接移动手机文件夹的文件到电脑的文件夹,速度惊人,可以说是1G也不需要多少秒?

那么,无线呢? 哪种方法最快?百度上说无线和蓝牙有好几种方法,但是实际哪种最快呢?

大家都来说说呗。

网友A:
无线的话,WIFI最快,甚至跟有线传输的速率差不多。

网友B:
用什么手机啊?Andriod手机吗?

我用过蓝牙,速度快不快不说,麻烦。一次传一个文件。

不如用wifi。起码方便。

用ES文件浏览器,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和电脑之前传文件。

iphone不知道,不评论。

网友C:
蓝牙并不快,速度波动大,且受干扰大,配对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手机啊?Andriod手机吗? 我用过蓝牙,速度快不快不说,麻烦。一次传一个文件。 不如用wifi。 ...

额,这个软件我有装,但是一直都只用在共享电脑里的文件的查阅,一直不知道还能传输,啥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并不快,速度波动大,且受干扰大,配对还麻烦

我现在是最怕配对,手机和耳机的配对,每次都显示失败,每天每次都需要几次才能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话,WIFI最快,甚至跟有线传输的速率差不多。

个人感觉有线比QQ传输快多了,WIFI是怎样的一个实际使用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有线比QQ传输快多了,WIFI是怎样的一个实际使用步骤?

当然是借助软件,但软件本身不能太占用系统资源,否则会因软件慢而传输慢。这方面,微信下的文件传输就明显比QQ下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借助软件,但软件本身不能太占用系统资源,否则会因软件慢而传输慢。这方面,微信下的文件传输就明 ...

实在无法有线,那么装一个ES文件是不是比通过QQ方式把文件直接发送电脑要快很多?

网友E:
有线也看情况,手机USB一般好像2.0的居多,理论速度60MB/s,实际可能30多M的样子。3.0的话,就更好了,

蓝牙很慢的吧,我记得最新的5.2标准好像也才24Mbps的速度?具体不太清楚,蓝牙不适合大文件传输

wifi的话,速度快的,可能会超过有线的,受限制的是你存储本身读写速度了

wifi的话,好像通过某些app来传,

不过我常用有线来传数据,不想折腾,而且这种需求,一般不是很大,很久都不一定用几次

插电脑上,pc识别到手机的盘符,直接拖电影,照片之类的也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线也看情况,手机USB一般好像2.0的居多,理论速度60MB/s,实际可能30多M的样子。3.0的话,就更好了, ...

确实,有线是最为方便的,但是我目前坏掉一个SD卡后就不想再有线了,还是倾向于找个无线的,最好能和有线一样的快,目前直接文件发送电脑似乎是QQ模式,不知道ES能不能更快,暂时还没研究,还需要大家的经验,不知道WIFI方式中,哪个最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在无法有线,那么装一个ES文件是不是比通过QQ方式把文件直接发送电脑要快很多?

这个你自己测试比对吧,俺只偶尔用微信传文件,手机上收到的没法看或者不便于看,所以转PC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线是最为方便的,但是我目前坏掉一个SD卡后就不想再有线了,还是倾向于找个无线的,最好能和有线 ...

小文件的话,微信就比较方便,大文件不行,微信好像不能超过100M的文件。

大文件麻烦些。

看你手机是什么牌子,小米的好像在文件管理有远程管理,电脑通过ftp方式登录,就可以互传文件

华为的话,好像有个华为share,开启一下,可以手机电脑互传。其他牌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小文件的话,微信就比较方便,大文件不行,微信好像不能超过100M的文件。 大文件麻烦些。 看你手机 ...

一般100M的QQ传输需要1分钟吧,有线传输之前没有测量过,感觉不清楚哪种算是最快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测试比对吧,俺只偶尔用微信传文件,手机上收到的没法看或者不便于看,所以转PC上。

文件比较小的话,一般来说,很多方法都可以很随意的传输,只有文件大,比如几百M的压缩文件的传输,才会有速度的担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比较小的话,一般来说,很多方法都可以很随意的传输,只有文件大,比如几百M的压缩文件的传输,才会 ...

你天天在手机与PC间传大量数据么?如果不是,何苦为了偶一为之的事“担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100M的QQ传输需要1分钟吧,有线传输之前没有测量过,感觉不清楚哪种算是最快速率

100M的话,有线往PC传,一般很快的,也就10秒以内。往手机传的话,一般也不会太慢。即便是USB2.0的协议

qq毕竟走了一下腾讯的服务器,不是局域网内传输。

网友:
微信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0M的话,有线往PC传,一般很快的,也就10秒以内。往手机传的话,一般也不会太慢。即便是USB2.0的协议 ...

我目前测速,无线100M是1分钟不到,感觉有点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测速,无线100M是1分钟不到,感觉有点慢

可能有其他原因吧,,我也想试试华为share,可是win10有个服务总是开启时间很长,也看不到成功还是失败,就没办法用share功能,不过有线足够了,没必要去折腾无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有其他原因吧,,我也想试试华为share,可是win10有个服务总是开启时间很长,也看不到成功还是失败, ...

自从有线被我不小心变成阴影之后,再也不敢瞎弄了,真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从有线被我不小心变成阴影之后,再也不敢瞎弄了,真没信心

手机还好,esd保护,芯片质量,可能要好很多,,小电子产品可能不行。。

品牌不是杂牌的话。

不过你也应该不会经常用来传文件吧,

而且手机上是可以选择传文件还是仅充电,,选择仅充电之后,U盘模式就退出来了,再拔下去就没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