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电路与放大电路并联相互影响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

一个交流输入的信号,输入到一个电压跟随电路和一个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目的是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来通过光耦进行选择,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输入信号的频率比较低、幅度比较大时(比如4.4V,4HZ),光耦选择的是下面那一路电压跟随电路,这时候C129右端的信号会出现异常,这时如果: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2、把R87断开或者把R85改成3K,信号正常;
3、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以上任一种情况,信号都会恢复正常。正常和异常的信号见下面的图片:

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gmchen 陈老师,麻烦您也看看?

网友A:
这个现象仿真也能复原。

网友B:
猜测图中C129损坏。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图中C129损坏。换一个试试看。

没有损坏,因为仿真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仿真也能复原。

先前考虑过D20两个方向不对称的可能。但仿真时去掉了D20,仍然有这种现像,那就排除了这种可能。

网友B:
“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输入为1V,上面运放没有进入饱和(增益10倍),但输入信号幅度更大则上面运放进入饱和。波形失真可能与上面运放饱和有关。

但这个理由不能解释 “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输入为1V,上面运放没有进入饱和(增益10倍) ...

是的,还有这个现象也不能解释: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有这个现象也不能解释: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这个倒是可以解释。运放进入饱和,使得运放同相输入端不再是输入电阻非常非常大状态,在信号的一个周期的部分时间内同相输入端有电流。如果信号串联了C129,那么 “一个周期的部分时间内” 的同相输入端电流会使C129充电放电。但若没有C129(短路),这些电流将完全被信号源吸收或提供。

网友A: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据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表达式:(1+AF)Ri,此时的电路输入阻抗会降低为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Ri。OP2177在官方的资料中确实没有提供输入阻抗的参数,我估计不会很高,所以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一般Bipolar-input运放的输入阻抗也就几十到几百kΩ。所以此时电路的输入阻抗急剧降到了百kΩ级甚至更低的水平,2.2uF的电容在4HZ时的阻抗为18kΩ,所以输入的波形失真了。这样一来下面这5个现象就合理了。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短路后电阻一直为0,信号不会再受影响。
2、把R87断开或者把R85改成3K,信号正常;
    放大倍数变小,电路没有进入深度饱和。
3、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输入信号变小,电路没有进入深度饱和。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频率变大后,电容的阻抗降低。
5、更换运放,换成OPA2134
    OPA2134为FET-Input,输入阻抗可视为无穷大。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 ...

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据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表达式:(1+AF)Ri,此时的电路输入阻抗会降低为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Ri。

我觉得是线性工作状态(未进入饱和),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极小,几近于零(虚短)。但运放进入饱和后,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增加,此时的输入阻抗与未饱和时显然并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 ...

换成OPA2134后,两个输入管是FET,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不为零(例如0.5V)时,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阻当然与双极型管不一样。

JFET,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更大(例如2V)时,肯定与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接近于零不一样,也会变化的。

网友C:
你这是供电问题吧,我这仿真频率降到1hz电压加到9v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供电问题吧,我这仿真频率降到1hz电压加到9v都没问题

如果不是电源那可能是上面的2177饱和了,运放输入特性发生了改变,输入端偏置电流增大导致的,可以考虑减小输入到地电阻到10k试试,或者选择mosfet输入型的器件

网友:
或者可以考虑把模拟开关加到前面,大信号选择跟随器,小信号选择10倍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 ...

换用OPA2134后,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不过,此电路从一开始的方案,还可以有其它考虑。

此电路目的是信号幅度小的时候放大10倍,信号幅度大的时候不进行放大。使用两个运放分别实现放大10倍和不放大,用光耦选择两个运放的输出。

如果控制一个放大器的增益,输入信号幅度较大时不放大,信号幅度小时进行10倍放大,那只要一个运放即可。可变增益放大器,甚至程控可变增益放大器,市场上很多。即使是使用普通的运放,输入信号使用模拟开关选择衰减到1/10和不衰减,然后进行放大,同样可以实现增益的控制。这样就不必使用光耦,也只需要一个运放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 ...

某些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反并联两个二极管(实际上是两个集电极和基极短路的三极管),例如NE5532,见下图。这样反并联的两个二极管,在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很小(例如几个mV)情况下,电阻非常大(线性工作状态),但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稍大时电阻急剧减小(饱和工作状态)。

OP1117说明书中未见电路框图。如果OP1117输入端也是这样,那么运放进入饱和状态后输入波形变形就容易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