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Helmholtz亥姆霍兹线圈磁场 的达人

楼主:
计划做一个80mm*80mm*80mm的均匀磁场。苦于太欠缺知识了,想寻求专家帮助。先在次感谢了!

网友:
实验室都是买的亥姆霍兹线圈磁场仪器

网友A:
在80mm*80mm*80mm空间里面要实现多么强的均匀磁场?磁场的不均匀程度允许多大?

网友A:
亥姆霍兹线圈,就是两个圆形(很窄)线圈,两线圈共轴,彼此距离等于圆形的半径。

这种线圈作为教学仪器,市场上有售,买现成的商品比自己制造要便宜。

网友:
要产生比亥姆霍兹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更均匀的磁场,另有一种线圈,叫麦克斯韦线圈。麦克斯韦线圈由三个线圈组成,产生的磁场比亥姆霍兹线圈更均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亥姆霍兹线圈,就是两个圆形(很窄)线圈,两线圈共轴,彼此距离等于圆形的半径。 这种线圈作为教学仪器, ...

谢谢!还是想自己来做一个,来了解其中的知识。能帮助我做一个吗?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80mm*80mm*80mm空间里面要实现多么强的均匀磁场?磁场的不均匀程度允许多大?

谢谢回复。是用于遥控器的校准,你有说明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是想自己来做一个,来了解其中的知识。能帮助我做一个吗?十分感谢!

这是网上找到的图片,构造如我在4楼所说 “亥姆霍兹线圈,就是两个圆形(很窄)线圈,两线圈共轴,彼此距离等于圆形的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是想自己来做一个,来了解其中的知识。能帮助我做一个吗?十分感谢!

你要自己做,第一件事是做骨架。上帖中的骨架你自己做,怕是比绕线困难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是用于遥控器的校准,你有说明建议吗?

不知道 “遥控器的校准” 是如何校准的,需要什么样的磁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是想自己来做一个,来了解其中的知识。能帮助我做一个吗?十分感谢!

要了解亥姆霍兹线圈,直接百度 “亥姆霍兹线圈” 即可,上面有说明,有计算,并且告诉你:两线圈共轴,轴与线圈平面相交处(即单个线圈的中心)与两个线圈的中心处磁场相差7%。

网友:
    线圈的三维空间布置,可以通过调节线圈对之间的电流比率产生任意方向的磁场,赫尔姆霍兹线圈的磁场强度是与电流成线性关系与空间位置无关(在均匀场区内部)

一维赫姆霍兹线圈是由一个赫姆霍兹线圈组成;二维赫姆霍兹线圈是由两个互相垂直的赫姆霍兹线圈组成;三维赫姆霍兹线圈(Helmholtz Coil)是由三个亥姆线圈、互相垂直放置的三个赫姆霍兹线圈组成,三个赫姆霍兹线圈的轴向成X、Y、Z轴,产生的磁场方向就是X、Y、Z轴方向。

网友:
实际的制作的时候要计算好多东西,

比如,磁通量和磁矩,中心磁场
因为要保证均匀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估价已经设计和制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