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四种工作模式介绍

楼主:
WIFI模块常见的四种工作模式:透传模式、串口指令模式、HTTPD Client模式、GPIO模式。

使WIFI模块可以适用于不同环境下工作。透明传输模式:在该模式下,模块实现串口与网络之间的透明传输,实现通用串口设备与网络设备之间的数据传递。串口指令模式: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按照我们的协议发送数据给服务器,无需重启即可向不同的服务器发送数据。GPIO模式: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发送我们协议的指令控制模块的六个引脚,分别是TXD、RXD、CTS、RTS、nReady,nLink。

1、透明传输模式USR-WIFI232-A/B/C模块支持串口透明传输模式,可以实现串口即插即用,从而最大程度的降低用户使用的复杂度。在此模式下,所有需要收发的数据都被在串口与WiFi接口之间做透明 传输,不做任何解析。在透明传输模式下,可以完全兼容用户原有的软件平台。用户设备基本不用做软件改动就可以实现支持无线数据传输。透明传输模式是复杂度最少的数据传输。用户也打开串口的硬件流控(CTS/RTS)功能,这样可以使误码率降到最低。如果用户不需要串口的硬件流控功能,只需要把相应pin脚(CTS/RTS)悬空就可以。
2、串口指令模式在此模式下,用户可以将串口的数据发往不同的服务器地址,此模式可以用udp或是tcp client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客户MCU按照下面的格式发送数据包,模块解析完成后,只将n字节的数据发送到目标地址。当有数据返回时,不做解析直接将数据从串口输出。

3、GPIO模式高性能WIFI模块,支持GPIO模式。GPIO模式下UART的4个引脚定义为GPIO,nReady,nLink也定义成GPIO。模块工作在GPIO模式时,PC或其它网络设备可以通过WIFI与模块建立连接(TCP/UDP),然后通过命令控制GPIO或读GPIO状态。命令如下:GPIO n IN:设置GPIOn为输入,返回GPIO OK或GPIO NOKGPIO n OUT 0:设置GPIOn为输出低电平,返回命令OK或命令NOKGPIO n OUT 1:设置GPIOn为输出高电平,返回命令 OK或命令 NOKGPIO n SW:设置GPIOn为输出并改变原来高低电平状态,返回GPIO OK或GPIO NOKGPIO n PWM m1 m2:设置GPIOn输出一个高低变化的电平,m1为高电平时间,m2为低电平时间(时间单位ms,最小10 ms),返回GPIO OK或GPIO NOKGPIO n GET:读取GPIOn状态,返回I0,I1,O0,O1分别表示输入低,输入高,输出低,输出高。注意:n可以为3,4,5,6,8,9,与模块Pin脚对应。其中GPIO 4只能做输入,GPIO 3只能做为输出。GPIO READ返回当前所有IO的状态,与GPIO n GET的表示方法一致。如,I1I1I0I0I0I0O1,I表示输入,O表示输出。0表示低,1表示高。4这个引脚是取反的。读到1实际为0,读到0实际为1。

4、HTTPD Client模式此模式用于从HTTP服务器请求数据或是向服务器提交数据。用户在用at指令或是网页设置好HTTP报头的具体内容后。每次发送数据时,模块会自动将所发送的数据封装成HTTP协议数据,发送到指定HTTP服务器上。方便用户直接从HTTP服务器读取或提交数据。

网友:
谢谢分享,跟着长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