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并联电路故障如何自测?

楼主:
电阻并联电路是最基本的并联电路,所有负责的电路都可以转化成电阻串联电路和电阻并联电路来进行工作原理的理解。并联电路和串联电路特性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同的电路,它们之间不能相互等效(电阻并联电路图)。

电阻并联电路图

图为电阻并联电路,从图中可以看出电阻的R1和R2两根引脚分别相连,构成两个电阻的并联电路,+V是这一电路的直流工作电压。R1,R2并联在电路工作于交流电路中时,电路形式不变,只是直流电压+V改为交流信号。分析电阻并联电路时,需要搞懂以下几个电阻并联特性。

并联电路总电阻越并越小特性这一点和串联电路的总电阻值刚好相反。如果两只20KΩ相并联,并联后总电阻是其中一只电阻的一半,就是10kΩ。如下图。并联后总电阻R<R1<R2。

并联后总电阻

注:在电阻并联电路中,各电阻并联后总电阻值R的倒数等于各个参与并联电阻的倒数之和,公式为:1/R=1/R1+1/R2+1/R3......

并联电路总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特性(并联电路各支路电流示意图)

并联电路各支路电流示意图

如图,流过电阻R1的电流I1,流过电阻R2的电流是I2,并联电路的总电流I,从电源+V流出的电流分成两路,一路流过R1,另一路流过电阻R2,各支路电流之和等于回路中的总电流,对这一具体电路来说,是I=I1+I2。如果有更多的并联支路,便有I=I1+I2+I3......在并联电路的个支路中,支路中的电流大小与该支路中的电阻器阻值大小成反比关系,阻值大的电阻器之在电路中电流小,相反,阻值小的电阻器在电路中的电流大。

从公式I=U/R中可得知,当电阻R1的电流小于流过R2的电流,如下图所示:

并联电路电流特性记忆图:

并联电路电流特性记忆图

用河流来形象表示,从水库流出的水分分成3路,全部流入大海之中,相当于电源流出的电流流到各电阻电路支路中。

并联电阻两端电压相等特性并联电路中,各并联电阻上的电压相等(如下图),因为R1和R2两只电阻相并联,所以它们上的电压是相等的。如果电路中有更多的电阻并联,那么各并联电阻两端的电压都是相等的。

各并联电阻上的电压相等

并联电路中主要矛盾的阻值小的电阻并联电路中,若某一个电阻器的阻值远远大于其它电阻的阻值,则该电阻不起主要作用,可以认为它是开路的。这样电路中就留下阻值小的电阻器。分析并联电路时候,就是要抓住阻值小的电阻器,它是这一电路中主要矛盾,即使阻值小的电阻器并联电路中起主要作用,这一点与串联电路正好相反。

电阻并联电路开路和短路故障检测方法:

1)开路故障检测方法如下:

开路故障检测方法如下

电路断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并联电路的总电阻,正常情况下,测量的总电阻值应该<R1<R2。

如果测量的阻值>R1和大于R2中的任何一个,说明电路中的R1或者R2开路,具体的是哪一个电路开路还要进行分析了,或者可以测量每只电阻支路电流的方法来进行判定。

2)短路故障检测方法如下:

如果测量的总电阻为零,说明并联电路存在短路,如果需要了解详细的部位和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测量。这对故障检修来说意义很大,只要能确定了故障电路的范围,也确定了检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