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keepout 选项全是灰色的,不能用keep out 布线,怎么办?

楼主:
RT!

altium designer18.1.7

网友A:
AD18版本禁止布线层keepout已经不能随便划线,特别是用来画外形线
Keep-Out Layer为当前层快捷键P+K+T试试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8版本禁止布线层keepout已经不能随便划线,特别是用来画外形线 Keep-Out Layer为当前层快捷键P+K+T试试 ...

p+k+t  不行啊

网友A:
其他层正常?

和谐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层正常? 和谐正常?

其他的layer 都正常;就是keepout 闹鬼;

和谐,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layer 都正常;就是keepout 闹鬼; 和谐,不知道怎么样

选中keep out 层,然后  tools-convet-Keepout属性

如不行就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