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 能连接wifi吗?能的话,如何操作?

楼主:
如题,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网友A:
只要ble模块 不能直接连接WIFI
外挂UART WIFI模块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ble模块 不能直接连接WIFI 外挂UART WIFI模块可以

那请问下它是如何向云端上报数据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它是如何向云端上报数据的呢?

通过蓝牙连接手机,手机连接云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蓝牙连接手机,手机连接云端。

原来如此,感谢!